电机
一只1201接触器

楼主(2008-10-03):
1201接触器额定电流12A,请问它能承受的最大电流是多少呀?

网友A:
你看他还有个参数Ith发热电流.

网友B:
有什么意义吗,,,,

楼主:
我现在让它承受15A的电流呀

网友C:
如果并非频繁启动,15A的负载也能用,仅仅是工作寿命稍微短一点。

楼主:
用了一周就烧坏了··

网友D:
最好在12A以下使用,否则用不了多久。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最好在12A以下使用,否则用不了多久。
认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了一周就烧坏了··
主触点烧坏了,还是线圈烧坏了.你控制的是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