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机起升电机变频调速出现溜钩故障

楼主(2008-10-03):
采用安川G7B4075变频器的塔机提升卷扬机出现溜勾故障
我们单位的两台塔机提升卷扬采用安川变频器,最近一吊机吊重物常出现溜勾,偶尔空勾也溜,出现故障时,通常采用关电源防止发生事故(因此基本判断和电磁包闸无关),调出变频器故障参数为VCF,说明书上没有这个故障代码,并且不是每次都有故障报警。塔机厂家说是变频器问题,并带来一个新变频器和主板,更换主板后正常使用一个月又出现此故障,更换旧主板故障依旧,厂家要求更换变频器。结果厂家维修人员连自学习都不知道,以为调运原始参数输入就能使用,后来自己仔细阅读说明书,采用旋转型自学习,优化电机参数,更换变频器,又正常使用两个星期,后又出现此故障,两台塔机对调PG测速板,编码器,还是会偶尔出现故障,后来出现电磁包闸油缸不能复位,无法抱刹,关电源依然溜勾,此故障是因为油缸液压油过脏所致,清理正常,但是偶尔溜勾现象依然。
    今天上网查询到VCF故障,在Varispeed G7使用说明书 CIMR-G7AB中有此代码
VCF-主回路电容器中性点电位故障:
原因包括:
1、主回路电容因时效变化等而导致容量不足,
2、变频器部件不良,
3、输出缺相,
4、载波频率设定不当,
5、在V/F和无PG矢量控制模式下,电机连续失调。
解决办法:
1、更换主回路电容器
2、降低空载电流
3、更换变频器
4、调节载波频率
5、减轻负载,延长加减速时间

   但是还是无法判断故障,无从下手,因为出现故障时变频器绝大部分不会报警,只有几次有VCF报警,更换变频器,PG板,编码器故障依旧,难道是包闸行程太大,时间过长所致吗?请各位达人指教?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啊

网友A:
溜钩,具体现象是什么?

1手柄归零还钩头向下滑

2向上时,向下滑,轻钩重钩都滑.或只有重钩滑.

3是滑一小段,还是自由落体,

4两台都有这个故障吗?

是什么牌机子,波坦,中联....

楼主:
手柄归零钩头下滑,自由落体,我观察了下,此时输出频率为0HZ,但是包闸接触器没有断开,包闸未闭合,只有一台有此故障。通常是吊重物低频运行是出现此故障,也出现过空载溜钩,开始变频器有VCF报警,后来溜钩没有报警

网友B:
1、“输出频率为0HZ”,电机转矩为零,抱闸未闭合制动,当钩头下滑,自由落体!

2、重新设置变频器的频率,变频器工作期间最低频率为(额定转差×P/60)HZ,任何时候都不能出现零HZ的情况;

3、如果设置最低频率(额定转差×P/60)HZ时,抱闸与启动、停车同时控制,不必延时控制;

楼主:
变频器防止溜钩的对策
不同变频器防止溜钩的对策也各不相同,但归结起来,主要有两种:
(1) 低频抱紧和松开
即,吊钩的“停住→运行”和“运行→停住”的工作在极低频率下进行,使电磁制动器在松开和抱紧的过程中,电动机保持足够的转矩,从而有效地防止了溜钩。
这种方法以三菱的FR-A540系列变频器为代表,其工作时序如图6所示,说明如下:

图6 FR-A540系列变频器的防溜钩对策

l 重物从停止到运行(升降)的控制过程
变频器在接到运行指令后,其工作频率只上升到fSD(0.5~3Hz),为了确保当制动电磁铁松开后,变频器已能控制住重物的升降而不会溜钩,所以,在工作频率到达fSD的同时,变频器将开始检测电流,经过检测时间tSC,确认电动机的转矩已经建立后,才向制动电磁铁发出“通电指令”,使制动电磁铁开始松开。
频率fSD将维持一个短时间tSD(0.3~0.8s)后,制动电磁铁已经完全松开,工作频率就可以上升到所需的运行频率了。
l 重物从运行(升降)到停住的控制过程
当运行指令撤消时,变频器的工作频率下降到fBS(3~8Hz)后,就暂停下降,并输出一个“频率到达信号”,使制动电磁铁断电。
频率fBS也维持一个短时间tBB(0.3~0.8s),当制动电磁铁已经完全抱紧后,再将工作频率下降至0Hz,变频器停止运行。
(2) 零速抱紧和松开
依靠变频器的“预励磁”和“零伺服”功能,使电动机即使在零速的情况下,也能具有足够的转矩,使重物在空中停住,从而可以使电磁制动器从容地进行松开和抱紧。这种方法只有在“有反馈矢量控制”方式下才能实施。其典型代表是安川的CIMR-G7系列变频器,其工作时序如图7所示,说明如下:

图7 CIMR-G7系列变频器的防溜钩对策

l 重物从停止到运行(升降)的控制过程 当变频器接收到运行指令后,变频器首先在零速状态下开始“预励磁”,使电动机产生转矩。经时间t1后,制动电磁铁开始通电,又经t2,确认制动电磁铁已经松开后,发出转速上升指令,工作频率上升到所需频率fX。
l 重物从运行(升降)到停住的控制过程
首先使转速指令处于“OFF”状态,工作频率下降到0Hz时。一方面,变频器进入“零伺服”状态,使电动机继续保持足够的转矩;另一方面,制动电磁铁断电,开始抱紧。延时t5,确保电磁制动器已经抱紧后,撤消运行指令。

网友B:
1、抱闸的控制要独立控制,控制指令必须用电机电流作为唯一控制信号;

2、变频器频率设定下限,下限频率为额定转差×P/60)HZ;

楼主:
谢谢刘志斌的回复,不过我想说明下,变频器的启动停止,不是简单的输出频率达到0HZ,与包闸闭合这么简单,为了防止溜钩他们是有一停止机制的。安川变频器停止的机制为,首先使转速指令处于“OFF”状态,工作频率下降到0Hz时。一方面,变频器进入“零伺服”状态,使电动机继续保持足够的转矩;另一方面,制动电磁铁断电,开始抱紧。延时t5,确保电磁制动器已经抱紧后,撤消运行指令。

我估计问题出在工作频率下降到0HZ时,变频器没有下达抱刹指令所致,应该是安川变频器低频工作状态不够稳定,易受干扰所致

网友B:
“变频器没有下达抱刹指令所致”

1、抱闸不能用变频器控制!

2、抱闸只能用检测电机是否有电流来独立控制,这样发生什么情况都不会溜钩;

3、如果变频器输出频率为零,电机转矩就是零,所以变频器的频率应该有个下限,这个下限频率就是保证转子转速为零时转矩为额定转矩;

楼主:
这台变频器采用PG矢量和V/F控制,也就是说他有矢量控制,现在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有两种可能,一是测试系统的问题,二就是变频器低频状态不稳定

?

网友C(2011-05-01):
太简单了。安装起重机防溜钩控制装置就可以了www.dldq.net联系人王先生13651515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