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G在CENTUM CS起到什么作用?

楼主(2008-10-03):
我单位用的是CENTUM CS系统,一直以来ACG始终处于故障报警状态,但并不影响正常的使用,现在我想将部份数据上传,是不是要求ACG必须完好?能否利用EN72通讯卡进行数据上传呢,请老师们给予解答。

多谢

网友A:
ACG 是CENTUM CS系统中,工程师站与控制站及操作站连接的门通讯单元,由于CENTUM CS系统使用的工程师站是HP工作站B132L,HP工作站的网络与CENTUM CS系统的网络不一致,需要用门通讯单元来进行转换,所以在工程师站上的组态及控制方案的修改,都是通过ACG来进行转换并下载的,必须保持其正常的使用,由于CENTUM CS系统属于横河早期的系统,因此可以通过升级使其转换为CS3000系统,操作站也可以用现在的PC机来替代.如需要可和我们联系,电话:13892899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