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清心,英威腾GL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8-10-03):
请教清心,英威腾GL的奇怪问题

我这边一台英威腾GL老系列4KW的变频器,用于搅拌机设备上

运行中突然没有输出,即输出侧没有电压,电机停止运行,

也不报任何故障信息,但是运行指示灯还是亮点 ,面板还是还是显示正常时候的信息,请问这样的问题是哪里的问题???

请教英威腾高手来指点下~~~~谢谢!!!不胜感激!!!

网友A:
是不是你外接的电位器坏了哦,。,

楼主:
外接的电位器确定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这个问题是多方面的.我这里长期维修各种变频器,价格低,速度快.可以和我交流,我的电话是:13558705814

网友C:
这种现象可能是控制板上信号线路有虚焊的情况,请楼主重点检查一下CPU和运行信号输出的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