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哥有画电气原理图的软件?

楼主(2008-10-03):
用什么软件可以画上图,有现成的图库,直接拖出图标就可以的那一软件?

网友A:
使用电气版的CAD最好不过了,不过要是只画原理图不画接线图PROTELL也是可以的

网友B:
没,我是用CAD画的,自己做块。

网友C:
也可用深圳比思PCschematic,中文版的,网上有下载.

网友A:
使用电气版电CAD不用自已作块,从元件库中直接调出来就行了,要是自已作块还不如用Protel,自已建库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