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电气原理图用什么软件好用,越简单的越好?

楼主(2008-10-03):
画上面的原理图用什么软件好用,越简单的越好?

网友A:
autocad

标准制图软件,好学的.会了不难!

网友B:
哎!延时不对哟!!!!!!!!!!

网友C:
谁知道电气制图软件a

楼主:
谢谢3楼的捧场,我以后时绘图注意点,谢谢。

网友D:
可以考虑用Office Visio,是一个通用的工程制图软件,里面各种元件库很齐全

网友E:
我就用CAD

网友F:
protel dxp  cad都可以的,关键看你对什么比较熟悉

网友G(2009-10-23):
auto cad 2008 eletrical

网友H:
auto cad 2006  eletrical 习惯了,不知还有那种免费的、简单的。

网友I:
使用AUTOCAD就可以

很简单的

网友J(2016-03-27):
引用 网友A:
autocad 标准制图软件,好学的.会了不难!

cad画元件比较麻烦

网友K(2017-02-06):
这个图看到我一塔湖涂了

网友L:
简单的就是autocad,什么图都能化但是画图效率低

autocad electrical 功能更多效率高,但是软件越来越大

EPLAN 专业电气制图,学会了效率非常高,但是软件本身需要大量时间来学习

profiCAD 简单的制图软件,也可以画流程图,但里面的元件库非国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