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top开关电源

楼主(2008-10-03):
西门子Sitop开关电源380V40A工业电源.正在使用突然坏掉.检查电源元件没有发现元件.请各位高手指点。

楼主:
西门子Sitop开关电源380V /40A /24V工业电源.正在使用突然坏掉.检查电源元件没有发现元件.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2008-11-04):
检查电源元件没有发现元件?什么意思?请描叙的清楚些

网友B:
有很多故障是看不出什么元件坏的,要用仪表来测量,另:你的电源到底是什么故障现象?

网友C:
西门子的SITOP电源好像不错啊。

网友D:
工业电源本来就是一个故障率比较高的产品,主要是由于电网电压不稳,现场环境不良,负载过大等原因损坏。

网友E:
西门子的电源应该很好。

网友F(2008-12-27):
通上电源后听到放电声音,关电检查电源元件没有发现元件坏,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G:
是不是环境温度过高?我感觉该电源耐温性很差!

网友H:
原因有很多    电网电压高    (波动大)    环境高

网友F(2009-04-03):
西门子Sitop开关电源380V /40A /24V工业电源,通过检查发现元件坏掉,不知道是不是贴片电容没有编号,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I(2010-08-17):
西门子Sitop开关电源380V /20A /24V工业电源,一连接上380V电源就过载,是什么原因?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J:
裕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