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了解电梯行业中编码器的应用情况?

楼主(2008-10-03):
听说在这个行业中正余弦编码器应用非常广泛,不知应用比列有多高?年用量能达到多少?

另外,有谁可以介绍一下正余弦编码器在国内电梯行业的技术应用现状?配什么样的驱动器?

网友A:
我干过电梯,可那是13年前了,当时还没听说过使用编码器的。如果现在使用,可能也就是超速保护器、平层控制或者厅门机构上用吧!有电梯方面的高人吗?介绍一下吧

网友B:
电梯行业用不着正余弦编码器,都是增量式的。国内电梯控制器,专业一些的新时达的,科威的,还有一些日本的,都是增量式的接口。其他一些用单片机,PLC做电梯控制器的小厂,更不可能用正余弦编码器了

楼主:
我听说的消息就有所不同了!海德汉和亨士乐的人都说他们的正余弦编码器在国内电梯口用量不小,而且是直接用在曳引机的驱动上。

有电梯口的朋友是否不吝介绍一二?

网友B:
他们就也就那么一说!!曳引机的编码器最终是要接到变频器里面的!电梯行业公认的最好的变频器是日本安川的。三菱电梯中国公司很多都用国产的爱默生代替。这两款变频器都没有正余弦接口。更别说其他牌子的了。你看看现在变频器有几个有正余弦接口的?-------电梯行业很少用伺服。

楼主:
首先的感谢两位的回帖!

电梯口的朋友还是颇为惜言啊!

网友C:
第一次听说,可能是用在比如世贸大厦哪些刚档次的东东

上的吧,呵呵

网友D:
作为我修电梯已有8年了,品牌杂,但遇到正余弦编码器在电梯上运用的只有通力电梯(目前来说),原理:通过感应电压的相位角就等于转子的机械转角,因此只要检出输出电压的相位角就知道转子的转角,而且旋转编码器的转子是和伺服电机或传动轴连在一起的,从而可以得到运行部件的直线位移或角位移。

网友E:
目前电梯的配置大都采用永磁同步电机作为曳引机,作为磁极位置角的反馈元件当然是旋转编码器,仅西子奥的斯电梯一个制造厂家年生产量就超过1万台。

我个人对正余弦编码器仅能了解到:在电梯中起到位置、速度、方向、磁极位置角信号的反馈,不解的是既然通过单位周期内脉冲数的增量,就能确定转子磁极位置的绝对角度,为什么还要反馈SIN、CON细分信号,至于在DSP(TMS320F2407A)中,进入它的正交编码器接口后,怎样处理这些反馈信号就不知道了。

网友F:
电梯用正余弦编码器应该不多吧,不过用带UVW信号的编码器用的多。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回答,离预期的答案还有距离。

网友G(2009-02-04):
曳引机如果是永磁同步无齿曳引机,建议用海德汉的。我公司每年近4千台的都用海德汗的。感觉还不错

楼主:
正余弦的?还是方波的?

网友H:
在电梯行业里,欧美系的变频器驱动同步的曳引机,采用的编码器大部分的都是海德汉ERN1387,正余弦波的,亚系(日本、台湾等)一般都是用增量式的编码器,方波的,所以在启动的效果都处理的不好,都需要加力矩补偿;不过如果是异步的电梯,一般都是采用方波的,不管欧美还是亚系的变频器。目前同步的电梯在电梯总量中一般占到40%左右,按08年中国的电梯总量来算,大概同步的占有量有9万台左右,也就是说,在这9万台同步电梯中,至少有80%以上是采用正余弦式的编码器。

楼主:
谢谢楼上提供上述信息。

网友I(2010-01-15):
CGP888说的已经不错了,现在国内电梯业用的确实不少,主要是用在同步曳引机上的,一般欧洲的变频器用在同步上都要用正余弦编码器,一般以 海德汉1387和海德汉1313为主,一般 KEB 西威 都用1387  艾默生CT 鲁斯特等用1313的,至于为啥用这种编码器为啥能够达到好的启动效果我只知道一个皮毛,好像是说通过正余弦的波形,就是道当时非常准确的磁极位置,而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