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有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08-10-03):
我公司有一台32/5T和行车,采用遥控器控制的.有8个控制键,一个总开总关.共10键.现在的问题是:按下总开键,再按任何一个操作键,总接触器总是要跳一下才能运行.有时候一跳就没了,要重新按总开键.经查电机都是正常的.刚开始以为变压器容量不够,本来是BK250,可是换了400还是一样.现在估计是遥控器信号干扰问题,只是不能确定.

网友A:
采用转子串电阻调速还是变频调速吗?遥控器控制回路用220V微型继电器控制,主回路接触器用380V控制,这样不会存在变压器的容量问题的。

网友A:
已多年从事起重机电气设计、安装调试等工作,具体联系weikong_2008@126.com

楼主:
转子串电阻调速的,.控制回路用的380V/36V的变压器.遥控器控制的是小继电器,再控制接触器的,.

网友B:
也有可能是控制回路中的逻辑问题,好好分析一下

楼主:
我换台禹鼎的遥控器试试,我们公司有五十来台行车,大多是遥控的,换个闲置的遥控器试试,要是遥控器问题,就扔了这个垃圾东西

网友C:
5楼正解,,阿波罗的按键式遥控器就是这种特点。。内部程序设定的

网友B:
要真是这样,这遥控器就太BT了

网友D:
你说的情况是遥控器C1-8PB有问题,我已从事遥控安装调试多年了,可以直接和我联系zhangpei071123@163.com

楼主:
确实是遥控器问题,换一个就没有这种问题了,的确是阿波罗的.现在用禹鼎的了,只是价格蛮贵的,要3860块钱,开票价,你们还有比这便宜的吗.要有大小钩控制的.

网友E:
用开关式开下机,如果问题一样,那就不是遥控器的问题了

网友E:
用开关式开下机,如果问题一样,那就不是遥控器的问题了,再好好检查电压和电源线的过电量够不够,我就修过这个问题。

楼主:
开始我也以为是这个原因,换变压器就是冲着这个原因换的,现在换了遥控器,问题解决了

网友F:
禹鼎的使用效果还不错

网友G:
看里面是没有T455的一个电容器,黄色的

网友H:
有可能是遥控器本身的问题

网友I:
首先我觉得遥控器问题的可能性很小。遥控器只要把型号发出去就没问题。至于抖动你工作的时候吧遥控器对应的急停输出用万用表打一下,在启动的时候有没有信号瞬间丢失的问题,如果没有在检查控制回路(总接触器线圈这一路)用万用表打那一路信号有瞬间丢失的问题,如果还没有打出来。

那可能是瞬间电压波动可能比较大。

?

网友J:
首要任务是区分遥控器还是电路有问题,关键点的思路要清晰,没有做进一步的检查下任何结论都为时过早。

网友K(2008-11-13):
你们根本就不了解阿波罗遥控器,它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总开,而且C1-8PB 的也根本不是10个键

网友L:
你们根本就不了解阿波罗遥控器,它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总开,而且C1-8PB 的也根本不是10个键,
C1-8PB 是8个控制方向(也可以备用)的按钮键,另外2个一个应该是急停止功能用,还有一个总启动用的,
我想是这样吧。

网友M:
你说的对.我们厂用的是台湾的遥控器,

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N:
 从安全角度讲,只有你说的那10个按钮是不够本安的,尚需1个紧急停止按钮。总开总停2个按钮不能作为急停用,而是用于零压保护用的

网友K:
阿波罗的C1-8PB是八个按键加一个紧急停止的蘑菇头按钮再加一个发射器电源的插拔钥匙,他的标准机没有总的启动键,通常是任意键启动,就是说发射器电源插上,急停钮旋开后按任意一个键的第一下是没有动作输出而是接收器里面的急停继电器吸合,然后再按控制键才有相应的动作输出,当然如果客户非要一个键作为专门的启动键的话,那么可以通过设定器设定右下角的一个键作为专门的启动键,至于遥控器的优劣,如果用过这两种遥控器的朋友将他们的外壳打开,那么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K:
21楼的朋友应该是起重机的行家,F21-E1B的和F23-BB的都是你说的那样

网友M:
是吗?我们还没用过这样的呢?我们厂用的没有阿波罗的

网友O:
没啥的,就那几个破玩意,还有搞不定的。给我一把小起子,我可以修一个地球

网友P(2008-12-22):
最可能发生的问题是零位接触不良,从你所说的这些来看,如果是遥控器出现问题,无论你们那台行车总接触器怎么跳也开不出来.还有问题就是看到您用的BK系列的变压器,估计你们电气配置不大好,也有可能是电器问题.如果是好点的配置.BK250用上去也大合适,输出功率只有250VA,这种变压器用得最多的地方就是照明供电,电气回路用这种变压器供电可想而知,你们那台行车遥控电器用得比较垃圾.

朋友,您多检查检查行车的零位,我也不知道你们那台行车改造的时候是否串加了零位保护,如果是这些问题检查一下你们行车的凸轮控制器零位是否接触不良,最好还要检查一下控制箱里面的电器(总继电器)看看那些触头是否有松头的现象.

我的电话:13774296315,专门做这些遥控改造的,如果您有兴趣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Q(2009-05-06):
我公司生产的安全、可靠是全球最先进的起重电机转子线圈无级无刷调速控制器,该产品已与2006年获得国家专利,专利号:200620096059.6;国家安全认证:证号NO 08 W0001-S;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该电机调速产品在起重行业优于变频器调速,该产品使用安全可靠、可签订承保合同,产品节能效果显著、工作效率高、操作简单、不溜钩安全可靠,无电网污染、不怕干扰、无误动作现象,微速最佳,是取代故障率高,经常误动作的麻烦制造者——变频器的最佳产品。该产品已在广州起重设备厂试用成功,已经取代他们公司生产用的深圳汇川变频器.本产品调速比100:1,调速范围100%,当今市场上的顶级产品:转子无级无刷调速控制器。 欢迎咨询参数与价格,期待你的来电13794361509 QQ:276203187 罗建新

网友R(2009-08-23):
起重电气网(www.qzdqw.com)上有很多这类资料

网友S(2010-07-30):
你们用的遥控器太差了,就没用过好牌子的遥控器

网友T(2010-09-28):
你们用的遥控器太差了,换别的牌子的遥控器

网友U(2011-09-15):
各位朋友,我厂有一台老行车,现在问题为只能下,不能上,接触是动作的,电机侧也有电,为什么为出现这种情况呢?是线路问题还是电动机的问题?注:从行吊配电箱进入电动机有五根线,有一相是上下动作接触器共用的,求助,谢谢。

网友V:
455是载波信号频率吧

网友W:
引用 网友U:
关于各位朋友,我厂有一台老行车,现在问题为只能下,不能上,接触是动作的,电机侧也有电,为什么为出现这种情况呢?是线路问题还是电动机的问题?注:从行吊配电箱进入电动机有五根线,有一相是上下动作接触器共用的,求助,谢谢。

断火限位器线接错了,你把他们改一下就行了。如果你还没明白可以qq1052379045,我们再沟通

网友X:
看看旋转限位里面的小车一级限位是不是错位了,如果是重新调整触头位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