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FRN0.75E1S上电跳OC3故障

楼主(2008-10-04):
各位兄台:

小弟近日维修一台富士0.75E1S机器,上电跳OC3故障.确定是主板问题.

电流检测电路是好的(U,V,W三相输出都是2.1V),驱动光耦IR2238换了新的,并确定是好的.但还跳OC3,

请问各位仁兄,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导致跳OC3故障?小弟期待您的帮助.......!

网友A:
如果一上电就显示“OC3”报警,则可能是主板出了问题;若一按RUN键就显示“OC3”报警,则是驱动板坏了

楼主:
这位兄弟,我这台机器已经确定是主板问题了,但主板的电流检测电路是好的,驱动光耦也是好的.你知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会导致跳OC3?

网友B:
IGBT不良也导致OC3

网友C:
欢迎加入变频器维修交流群:69659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