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从事炉膛火焰监视系统经验的高手请进

楼主(2008-10-04):
小弟想请教各位高手关于炉膛火焰燃烧监视系统的问题:

我所负责的设备是废盐酸再生系统,其中的焙烧炉由3个烧嘴提供加温,现在所用的烧嘴燃烧检测系统是Honeywell生产的系统,这套系统我总觉得备件太多,而且备件质量不好,几个月就坏,维护起来太麻烦。

其实Honeywell的火焰检测系统最终就是相当于一个传感器作用,最后只需要一个24V反馈。请教有那位高手有从事这方面经验,可不可以向我提供一套简单实用的系统。最好只用一个备件就能检测烧嘴燃烧情况反馈一个24V。

网友A:
可以考虑徐州燃烧研究所生产的火焰检测器,它由检测探头和转换器两个部分组成,由于采用了航空插头,更换起来相当方便。

网友B:
用感光二极管提供开关量信号很便宜的。

我常用一种火焰检测器价格100-200元之间,很多地方有卖的。

网友C:
看楼主的意思是只要一个开关量信号

楼主:
那位能给提供个确切型号,生产厂家

网友D(2008-11-13):
我们单位用过新都兆龙和北京金瑞华的火焰监测系统,但效果都不怎么好,感觉国产的质量不怎么样。

市面上很多火焰监测仪都采用的是光敏管监测火焰,可以直接给出触点信号。

网友E:
FIREEYE       找找这个

网友F:
用光检测唯一不好就是会误报警,用红外还是紫外都有这个问题,我建议使用SIEMENS公司另一种产品LFE10你可以看看情况是否合适。我这里点火枪和检测火焰一体化的效果还可以。不了解你的生产工艺。

gaoweihua1022@hotmail.com

网友G:
用fireeye不错,需要fireeye的资料我可以提供给你

网友H:
建议使用加拿大NET&SAFETY公司的三频火焰探测器,有点贵,大约要2万多.但是还是比较可靠的.我可以给你联系.我的电话是,,13563961531

网友I:
用过徐州的,打火机能检测出来。就是国产的吧做工都有点儿那个。不知现在怎样了。

网友J(2009-01-04):
UV-01型紫外火焰开关也不错,你可以试试。

网友K:
徐燃的转换器好像不质量不好。

网友L:
Honeywell的只用了几个月?是否安装有问题,是否有冷却装置?

用过东锅的SFD-3000,还可以

网友M(2009-02-03):
探头是易损件,别的不应该坏,只换探头就行啊。

网友N(2009-05-31):
用广州施能的设备,直接提供有火还是无火信号.火检用UV探头或离子火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