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节油

楼主(2008-10-04):
    是这样的,有一台烧重油的锅炉,请问如果用变频器控制锅炉抽油电动机能不能节油?

网友A(2008-11-11):
变频器是节电的,节油很难实现

网友B:
1、变频器是调速的,不是节电的,也不是节油的;

2、如果调速后,不浪费油了,那不就节油了吗?!

3、你的锅炉存在浪费吗?浪费的原因是没有调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