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切机组飞剪故障求助

楼主(2008-10-04):
1250m横切机组曲柄飞剪,在剪切中出现以下情况,自动上卷穿带,通过矫直机后在飞剪正常剪切8~9张时飞剪在回转至剪切位置相差10°左右即停止动作而机组正常向前运行,飞剪再不剪切。飞剪采用测量轮检测长度,手动运行飞剪没有异音,完全正常,也可以调回上死点。在剪切的前几张中长度,对角线尺寸没有问题。在停止剪切瞬间观察测量轮也接触良好。飞剪控制系统采用PROFIBUS总线通讯,而且在停止时没有报任何故障,程序被老外拿走了,我看不到。但我觉得不像飞剪本体故障,好像是程序或飞剪通讯问题,不知对不对,请不吝赐教

网友A:
通讯不会有问题,应该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B(2009-10-04):
http://www.minyantech.com

看看测量辊,好象是那个有问题。计数器灯正常否。。

专业的飞剪控制系统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