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配方还有韧体?

楼主(2008-10-04):
问这个问题真不好意思,不过真的不知道,问问大家,希望很快能知道!

网友A:
老兄,没有什么不好意思问的,这个平台就是大家互相交流的,也欢迎你的加入

 首先呢,韧体是相当于系统底层的东西,就是为了系统更稳定。某些功能加强所以要更新韧体,简单些就相当于windows的补丁之类的东西了

  配方是台达人机的一个功能,最主要是提供使用者有大批數值參數的需求而存放在人機內部存貯器區,这样的话要是调用修改就比较方便了,简单些说就相当于药方一样,感冒用那个方子,骨折用什么方子,只是早些把这些方子收集起来就成了配方

楼主:
感谢aibi大师,了解一点了!

网友B:
AIBI说的对。其实配方是主流触摸屏都具有的一项功能。

就是在一定的情况下一组寄存器需要设置为不同的数据,比如一个机器白天、晚上、冬天、夏天有不同的动作,就可以预先在屏里设置好,到时候直接调用就行了。

网友C:
还比如像我们手机里的情景模式模式一样,就是一组参数设置数据罢了.

网友D(2008-11-13):
配方怎么做哪,有没有案例呀

网友A:
还是要上ftp网上去下载,那里台达所有的例程都有

网友E:
大多数人机都有配方功能

为什么说是台达人机的功能?

网友E:
对:fa_ybq 关于

配方怎么做哪,有没有案例呀

内容的回复:要看用的是什么人机,看手册都有

网友F:
aibi很厉害啊,是不是台达的技术人员阿,学习了,台达的界面用起来比较舒服,也人性化,很好。

网友G:
aibi是个好版主哦

网友A:
谢谢各位,有问题一起来讨论,对自己对别人是一个提高的过程。也欢迎大家加入台达这个集体。共同学习。

网友H(2012-04-28):
一般仪表都采用MODBUS协议使用的是ACSII码,怎样使人机跟仪表通讯?人机的内部数据定义的地址(内部缓存器、断电保持内部缓存器、配方编号缓存器、配方缓存器、内部缓存器(位表示)和断电保持内部缓存器(位表示)等)。如果采用MODBUS通讯协议的话,它们的对应地址?也就是说其他的站通过MODBUS协议怎样读/写人机内部数据?

网友I:
台达配方能设置几张表啊

网友I:
那么台达配方能设置几张表啊

网友J:
对:sidewalker关于那么台达配方能设置几张表啊内容的回复:

配方组合好像最多可增加到255组

网友K:
当你拿到一台台达人机,首先把它的DC24V通上电、插上USB下载线;然后执行“韧体更新”。一般软件的版本越高、韧体性能就越优越(个人认为)!

网友L:
N 年前的帖子终于浮出水面啦, 配方 有时在 PLC 程序中做已方便存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