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4300L下载后不能同PLC 通讯,

楼主(2008-10-04):
MT4300L下载后不能同PLC 通讯,程序与PLC 都是原来的.通讯线是按照说明书上作的.MT4300L也是旧屏的?

楼主:
MT4300L下载后不能同PLC 通讯,程序与PLC 都是原来的.通讯线是按照说明书上作的.MT4300L也是旧屏的?显示 PLC NO  RESPONSC 00-01-1代码, 说明书上没有明确说明.

网友A:
 楼主的问题中所反映的不是很全面,如果没有没有通讯上的话会显示:PLC NO RESPONSE,不同的PLC的通讯设置和HMI上的设置都不一样,并且必须使用相同的设置,加上正确的通讯线,才能保证通讯OK

楼主:
谢谢问题解决.原因是通讯的端口给插错了.

网友B:
一个是针的 一个是孔的

PLC 触摸屏搞反了

网友C:
是不是通讯口选择错了。软件用的端口和外面不一致?

楼主:
是的跟楼上你说的一样,通讯口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