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故障求解

楼主(2008-10-04):
我有一台三菱F500  15KW变频器输出缺相,查光耦A3120全是好的,光耦是从好的机上拆下来的,不知是何原因,请教高手!

网友A:
呵呵;输出缺相就一定是对应的光耦坏了吗?

网友B:
找几块代换的试一下,看是控制板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IGBT损坏也是没输出的.驱动A3120的电源和驱电阻,稳压管查一下有没损坏的,有条件的话测一下驱动波形就清楚了.

楼主:
对:ZJZC 关于

呵呵;输出缺相就一定是对应的光耦坏了吗?你说是哪里坏了呀!光说不指可是不太好吧!技术上没有交流恐怕也不是好事吧!

内容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找几块代换的试一下,看是控制板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IGBT损坏也是没输出的.驱动A3120的电源和驱电阻,稳压管查一下有没损坏的,有条件的话测一下驱动波形就清楚了.

谢谢!驱动电路是好的,这个我敢肯定,只是我想坏的可能性大点是不是1302H02呢?

楼主:
对:ZJZC 关于

呵呵;输出缺相就一定是对应的光耦坏了吗?

内容的回复:当然不是呀!要不是本人想偷点懒才不要你这种人来回答呢?像你这种人呀只配在家抱老婆!幸亏我修好了不好意思是1302H02坏了你能怎样想!

网友C:
多是牛人,一个比一个牛???

但这样有失工控人的风范

楼主:
有空的话看看中央电视台上的广而告之吧!有个小孩传递微笑的那个广告!

网友D:
有问题大家一起探讨解决,才是硬道理哦!

网友E:
谦受益,满招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