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台达M变频器怎么控制普通电机用7段速度走?

楼主(2008-10-04):
用台达M变频器怎么控制普通电机用7段速度走?具体是怎么设定怎么接线的呢?

网友A:
你加我Q 928768166

我和你说

网友B:
如果变频支持7段速功能的话,可以根据变频说明书上介绍的端子排接线,再用控制器,用相关的逻辑来转换这7个速度

楼主:
用通讯吗?怎么走通讯?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变频支持7段速功能的话,可以根据变频说明书上介绍的端子排接线,再用控制器,用相关的逻辑来转换这7个速度

网友D:
台达M变频器只能控制7段速度,需要对变频器P17~23分别设定频率;同时要对变频器控制端子M0~M5进行接线,组合控制7段速度

楼主:
台达PLC与台达M变频器通讯控制电动机走7段速度自动运行怎么设计?

通讯的设计怎么写?

7段速时间为7秒 频率为10 20 30 40 50 60 70 每秒一段 走完等2秒后自动回到原点。

我是刚入门的新手,看了很多资料,由于资质稍差,且对变频器不甚了解,现在还没能通窍。请高手指点,最好把梯形图写下来大家分享。谢谢。

网友E(2008-11-03):
就是多段速了,不麻烦,设定一下参数,就可以实现

济南英威变频器维修中心 0531-85989155 8251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