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8-10-04):
HITECH人机程序上传到PC为什么看不到画面?

网友A:
看哪种屏了

网友B:
 这个厂的屏本来就是这样的    从HITECH人机上传到电脑上后    是看不到的画面的   但是可以在电脑上把这个上传下来的程序再下载到另外一个屏上用的   就是不能修改这个程序

网友C:
以前老型号6,7年前的人机,当时人机程序用Adp3的软件版本,不支持反编译,上载出来的程序是无法打开的,可以下载到另一个屏中。

如果用ADP6编辑的程序,从屏里上载出来是支持反编译功能,在软件“文件”-------“重建应用文件”中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