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ITECH人机程序上传到PC为什么看不到画面?

楼主(2008-10-04):
HITECH人机程序上传到PC为什么看不到画面?

网友A:
看什么屏了

网友B:
如果使用的是ADP3的软件,那么无法对上载项目进行反编译,如果是使用ADP6的软件,那么上载完毕后在ADP6软件菜单文件中选择重建应用程序来执行反编译。

以上~~~

网友C:
呵呵;老型的1711及3260的系列是这样的,只能上传后形成一个AP1的文件,可以写入同型号内,但不能编辑;

网友D:
基本上,完整的程序可以下载到触摸屏存放,那都是ADP6可以支持的触摸屏,如果当初下载时只选择编译档,不选完整程序,你永远上载也不会得到一个可以编程的程序,编译档为唯一作用是可以再复制一台,相同程序的屏,但是无法让你修改程序和画面的

网友E(2008-11-18):
我是菜鸟   请教各位大侠  这个老型的1711什么上传到电脑哩?我qq是343097172   我家里有个旧的屏

网友C:
1711上载后是不能编译的;

软件也只能用ADP3的;

ADP6不支持此型号;

楼主(2008-12-31):
我的屏是3260,软件是ADP6,上载到PC只看到是个文件,就是不能编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屏是3260,软件是ADP6,上载到PC只看到是个文件,就是不能编译!

AP文件,是吧,那么比较遗憾的是,对于重建应用程序功能来说,它支持的是PWS6600以后的屏~~

网友F:
在没有加密的情况下,只支持PWS6600以后系列的上传重建,还是研究更新换代吧!

网友C:
呵呵;机关报型号的是可以反编译的;老型的1711等是不支持;

网友G(2013-02-15):
老型号1711程序上传到PC为什么不能反编译  我用的ADP3的软件

网友H(2015-10-10):
需要解决海泰克上传密码可以联系Q13702357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