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TSX17PLC用哪个编程软件?

楼主(2008-10-04):
TSX17PLC用哪个编程软件?WINDOWS还是DOS下的,谢谢!

网友A:
用施耐德PL7PROV4.5升级版可以

网友B:
4.3版本的也应该可以

QQ 727815050

网友C:
用UNITY PRO也可以

网友D:
楼上几位不要误导楼主。 PL7Pro和UnityPro都不可以。 TSX17得用早期运行于OS/2下的编程软件PL7-2/3。DOS下的也有,但是我没见过。要不就是专门的老式编程器。无论哪一种都是非常稀有的了。

网友E:
施耐德热线说可以用PL7WIN软件 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D:
PL7Win是用于TSX07的,不能用于TSX17。

网友F(2008-11-08):
施耐德tsx47和tsx17系列确实很古老了,
我公司还有编程软件,
购买可以联系QQ:82936726
武汉诚宇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http://www.cnwh.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