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协议通讯协议.通用通讯协议.MODBUS通讯???

楼主(2008-10-04):
如题,请教高手:无协议通讯协议.通用通讯协议.MODBUS通讯他们之间到底是咋回事.我一直对这些概念比较模糊

网友A(2008-11-24):
无协议通讯应该是自由的,它可以通过变成与其它自定义的设备通讯,通用通讯协议应该是指PLC的一般的专用协议,MODBUS一般是内置的通讯协议,是一种应用广泛的通用协议!

网友B:
MODBUS通讯协议是一种通用的公开的通讯协议,无协议通讯的说明比较含糊,大部份人认为无协议通讯为使用RS指令进行通信的方式的协议(三菱PLC)。

网友C(2013-02-22):
无协议么就是可以自己随便构造任何协议,你也可以通过无协议的方式构造Modbus,或者host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