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柜配件

楼主(2008-10-04):
大哥大姐们请问下高压控制柜上的保险联片是做什么来的,作用是什么?谢谢!

网友A:
是联锁短饥接片吗???????

网友A:
是联锁短接片吗???????

网友B:
没有保险联片吧?应该叫连接片,是不是仪表门上的?那是方便检修,调试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保险联片吧?应该叫连接片,是不是仪表门上的?那是方便检修,调试用的

网友D:
他说的是不是刀开头和油开头之间的机器设备呀

网友E:
看一下线号,是从哪接过来的,不就明白了

网友F:
是不是在端子排上的连接片?

楼主:
是在每个高压柜门上的跳闸联片,差不多每个门都有。特别是高压出线至变压器那个柜子有四个之多。

楼主:
补充下,是在每个门的门板上安着。

网友F:
那是为方便继电保护调试用的连接片

网友G:
高压控制柜上用的那个叫压板吧!

网友H:
12楼讲得对,叫压板,方便继电保护调试用的连接片。

网友I:
对是叫压板。。。。。

网友J:
保护用的压板,可以投入或退出保护

楼主:
大家能在说清楚点吗?把那压板断开或连接,分别有什么作用,假如断开了高压真空断路器还能合闸吗?

网友K:
叫压板,方便继电保护调试用的连接片。

网友L:
应该叫连接片,调试的时候用的!

网友M(2010-07-09):
引用 网友H:
12楼讲得对,叫压板,方便继电保护调试用的连接片。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