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操作系统报警

楼主(2008-10-04):
西门子802d操作系统报警号是:21612。怎样才能消除?复位后,加工工件时,还是报警!怎么解决?帮帮忙!谢谢!

网友A:
                  检验接口信号“伺服使能”(V380x0002.1,如利用诊断操作区内的PLC状态显示),
                  信号回到链接与设置/复位的 PLC 用户程序中。

程序继续              按复位键消除报警并继续程序。

网友A:
须要有一个较长而认真的学习。

网友A:
21612             通道%1 轴%2 进给时 VDI 信号 “驱动使能”复位

说明                %1=通道号

                  %2=主轴号

                    使几何组 内某个轴在运动,接口信号 “伺服使能” (V380x0002.1)已为显示轴
                  设为 0。

                  输入通道专用MD 数组 20050AXCONF_GEOAX_ASSIGN_TAB 的轴按属于几何组的轴计
                  数。不管运动与否所有几何轴必须存在伺服使能。

网友B:
是铣床、镗床还是车床。是那个轴报警E:yang123321a@sina.com

网友C(2008-12-22):
TC110CNC840D报警-510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