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智能阀门定位器能否用普通的机械阀门定位器代替?急

楼主(2008-10-04):
朋友们好:我公司用一台KOSO控制阀配套的西门子智能阀门定位器,在投产的时候西安厂家技术员来调了一天多才把它调好,投入两个多月来一直工作不稳定,对它的工作状况很不放心呀,说不定那天他会罢工呀,到哪时我真是欲哭无泪呀,所以我打算用其它机械式的阀门定位器把他给代换掉。我感觉机械式的很好用,很很可靠呀?请教各位高手指点,多谢了!!!

网友A:
没问题,可以更换,机械的也很好用

网友B:
西门子智能阀门定位器是不是没有调整好呢?

网友C:
西门子的定位器培西门子的阀,少用日本货

网友D:
机械式的用起来也不错,我们用的是国产的,感觉也是相当OK的

网友E:
能用普通的机械阀门定位器代替!

网友F:
可以用机械式的,只要安装没有问题就可以了

网友G:
可以替换,用韩国YTC的YT1000系列就很好。

楼主:
我们以前用过YTC1000系列的定位器,不过是直行程的,我们这次是用角行程的。又没有这方面的选型资料哟。

网友F:
都一样的,直行程可以转换为角行程的,把相关参数和图发来,我给你设计

网友H:
可以用机械式的,要安装精度

网友I:
完全可以用电器阀门定位器

?

网友J:
可以更换,我们就经常帮客户做这方面的工作,如果你需要,我们可以提供这方面的服务,技术人员可以到现场给你更换。你只要把安装图和尺寸参数提供给我们就可以给你设计、安排了。电话021-62249779-806

网友K:
楼主西门子SIPART PS2智能定位器很好用啊,安装好调试也很方便,全自动化的,只要四步就搞掂,有兴趣的可以探讨一下,不一定厂家的人就行。

?

网友L(2008-11-29):
给个建议用KOSO时压缩空气一定要干净,要不然你就好看了。我是有过亲身经历的。

用西门子的就要设好参数,并且不要求混着用。西门子的阀接西门子的控制阀

网友F:
引用 网友K:

楼主西门子SIPART PS2智能定位器很好用啊,安装好调试也很方便,全自动化的,只要四步就搞掂,有兴趣的可以探讨一下,不一定厂家的人就行。

?

不错不错,顶一下

网友M:
完全可以的,这与阀门定位器没关系的,只要是能用定位器去控制阀门就可。

网友N:
阀门专用

网友O(2009-01-04):
主要品牌的阀门定位器一般都具有互换性,换其他厂家的应该没什么问题.关键是什么原因造成西门子PS2不好用.可以查查气动执行机构及气路的气密性,若是有泄漏情况或慢漏气的情况,西门子PS2肯定是适应不了的.若是气源不符合标准要求,也会出现阀门定位器不好用.

楼主:
小弟在这儿谢谢楼上的各位大侠了!!!!!!!

我的空气质量不是怎么好呀,现在没有什么大问题,我怕有一天他不动了罢工了,那可真是要我的命呀,我该下岗了?????

我最好报几个备件放在家里,随时换他。。。。。。

没办法,谁让俺技术不行呢!!!!!!!

网友P:
如果你的银子多,可以建议你使用喷嘴挡板式的。对起源要求不高,金属外壳,非常结实。现在还有很多的电厂非常喜欢该产品。

     同样是西门子公司的(原美国moore公司)redlion126@126.com

网友Q:
只要可以安装,没有问题的

网友R:
净化风质量不好千万别用西门子智能定位器,我吃过大亏,改用一般机械式的,费舍尔的或ABB-BAILY都可以。

网友S(2009-03-01):
看看这个智能定位器.性能也是非常好。对空气的质量要求不严格。可以说是适应能力最强的了。

http://www.fhsxtec.com/f_fhp.htm

网友L:
引用 网友C:
西门子的定位器培西门子的阀,少用日本货

西门子的定位器是四线制,你要改普通机械阀门要重新布线,你改阀台都比你改定位器容易,同时看看是不是你的设置不好,我们这的西门子的定位器从来没坏过,倒是机械阀门经常出故障

网友T(2009-04-16):
西门子智能阀门定位器应该还不错啊 我们给电厂做的大部分都是西门子的

网友U(2009-08-19):
西门子智能阀门定位器由于气源有水分,经常损坏,能否用国产机械式代替

网友V:
西门子定位阀很讨厌 的,一点不能漏风,风源还要干净干燥。你这样的话可考虑前面加个好点的过滤器试试,没办法的话最好换掉。。。。

网友W:
建议使用德国品牌COSNMIC ROC 价格比西门子便宜好多,调试也很简单而且售后服务周到。有意发邮件guocunjinttkl@126.com我给你回复样本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