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22两根线T+和T-,能工作吗?看协议要用四根线啊

楼主(2008-10-04):
从设备是422接口,用了两根线,T+和T-,现在用计算机模拟主设备,控制从设备读信息,现在计算机是232接口,买了一个232转422的转接器,是不是从设备的T+和T-,接转接器的R+和R-啊?(还是接T+和T-?)再用一根232电缆接到计算机上就行了。
以前没有过这种转接器。
这样的话主设备发命令字,从设备就发信息回来,是不是这样?

网友A:
设备的接线端和转接器的接线端对应就行了呀,你不是有232转422的转接器吗

网友B:
将4线制接作2线制,那么您应该将R+ 与T+短接,R-与T-短接,然后就成为2线制了。

以上~~~

楼主:
422和485可以这样直接用了吗?我这个422转换器是不是一定要用外部电源啊?说明书上说不用也可以,通信距离也短,1m左右

楼主:
查了一下网上,说几十块的转换器都不好用啊,有没有推荐的型号?最好没有外接电源,可以232口窃电的?

网友C:
KL106就30多,我用了还可以!

楼主:
外接电源了吗?多少伏的?怎么用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