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彩灯控制程序问题

楼主(2008-10-04):
     当按下启动按钮时,彩灯L1L2同时亮;过1s后,L1熄灭,L2保持亮;

1s后,L1L2同时灭;过1s后,L1,L2保持灭;再过1s后,L1

网友A:
检查一下线路是不是i0.0接线接在常闭点上

楼主:
对:CHUNJI369 关于

检查一下线路是不是i0.0接线接在常闭点上

没有实际的接线,现在只是学习编程,用STEP7  仿真  的   就出现了以上的问题

内容的回复:

网友B:
检查一下线路是不是i0.0接线接在常闭点上 形成了自锁

网友C:
是不是在其它地方对M10.0进行了重复的赋值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是不是在其它地方对M10.0进行了重复的赋值操作。

应该没有啊

网友D:
在线监控一下,按一下停止,看M10.0是否能复位。

楼主:
对:lylbn006 关于

在线监控一下,按一下停止,看M10.0是否能复位。

内容的回复:

按停止可以  M10.0可以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