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数据块描述

楼主(2008-10-04):
标准初级块:

---------------------------------------------------------------
模拟量报警(AA)
提供对模拟量数据的读写访问,并允许您设置和确认报警。
---------------------------------------------------------------
模拟量输入(AI)
提供对模拟量数据的读写访问,并允许您设置报警限。
---------------------------------------------------------------
模拟量输出(AO)
当上游块、操作员、程序块、脚本或简单数据库访问(EDA)程序提供了一个数值的时候,向一个I/O驱动或OPC服务器发送模拟量数据。
---------------------------------------------------------------
模拟寄存器(AR)
仅当一个数据连接与操作员显示的块相连接时,提供对模拟量数据的读写访问。
---------------------------------------------------------------
布尔(BL)
对最多八个输入执行布尔运算。
---------------------------------------------------------------
数字量报警(DA)
提供对数字量数据的读写访问,并允许您设置和确认报警。
---------------------------------------------------------------
数字量输入(DI)
提供对数字量数据的读写访问,并允许您设置报警限。
---------------------------------------------------------------
数字量输出(DO)
当上游块、操作员、程序块、脚本或简单数据库访问(EDA)程序提供了一个数值的时候,向一个I/O驱动或OPC服务器发送数字量数据。
---------------------------------------------------------------
数字寄存器(DR)
仅当一个数据连接与操作员显示的块相连接时,提供对数字量数据的读写访问。
---------------------------------------------------------------
多态数字量输入(MDI)
为来自一个I/O驱动或者OPC服务器的最多三个输入重组数字量数据,将输入组合成一个原始数值,并允许您设置报警限。
---------------------------------------------------------------
文本(TX)
允许您对设备的文本信息进行读写操作。
---------------------------------------------------------------

标准二级块

---------------------------------------------------------------
计算(CA)
使用来自于上游块的值和最多七个其它的常数或数据块的值,执行数学计算。
---------------------------------------------------------------
事件动作(EV)
监控上游块的值或报警条件,并根据上游块的输出执行动作。
---------------------------------------------------------------
扩展趋势块(ETR)
允许您采集来自上游块的最多600个实时数值。您可以通过在画面中添加图表对象以曲线的形式显示这些数值。
---------------------------------------------------------------
扇出(FN)
向最多四个其它的块发送从上游块接收的值。
---------------------------------------------------------------
信号选择(SS)
采样最多六个输入,根据用户选择的模式对输入操作,并向下一块输出数值。
---------------------------------------------------------------
定时器(TM)
通过增加或减少值来计时。
---------------------------------------------------------------
累计(TT)
累计从上游块传来的浮点数值。这个块向其它块发送最多六位精度的数值。在操作员显示中最多能够显示十五位精度。
---------------------------------------------------------------
趋势(TR)
允许您采集来自上游块的最多80个实时数值。您可以通过在画面中添加图表对象以曲线图的形式显示这些数值。
---------------------------------------------------------------

控制块

---------------------------------------------------------------
延时(DT)
延迟传送输入值到链中的下一个块,最长延时为255秒。它可以存贮多达60个引入变量的值,并按照先进先出的原则发送数值。
---------------------------------------------------------------
超前滞后(LL)
允许您仿真过程动态,并包含一个超前滞后指数方程的数字近似值。该块用于前反馈策略中。
---------------------------------------------------------------
PID(PID)
将一个模拟量输入与一个用户定义的设定点相比较,并发送递增的调节以使过程变量更接近设定点。
---------------------------------------------------------------
开关控制(BB)
接收模拟量值,输出数字量值。
--------------------------------------------------------------
斜波(RM)
按照一个指定的变化率增加或者减少值到达目标值。您可以手工输入目标值,也可以从其它块中找回数值。您可以为梯度过程定义3个不同的阶段。
---------------------------------------------------------------
比率偏差(RB)
允许您在信号减去偏移之后,通过添加一个常量(偏差)和/或乘以一个常量(比率)来改变输入信号的值。这个块比计算块使用更少的内存空间并且执行更快。
---------------------------------------------------------------

统计过程控制块

---------------------------------------------------------------
直方图(HS)
显示一个输入数值生成的快慢。
---------------------------------------------------------------
百分比(PA)
接收最多八个输入数值,并对其频率进行计算和排序。您可以通过填充矩形创建一个棒状图,在操作员显示中显示这些数值。
-------------------------------------------------

网友A:
好东西 ,怎么没有人顶。我先顶个,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