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梯型图与指令间的切换输出

楼主(2008-10-05):
CX-P的指令输入方式,剃形图与指令间的打印输出的转换方式等。特起请高手指导。

网友A:
CX-P软件中的菜单中“视图”中可以看到转换的操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X-P软件中的菜单中“视图”中可以看到转换的操作。

网友C:
呵呵;只要你的程序没有出现逻辑错误,都是自动转换的;

网友D:
哪可不可以再作图的时候,直接就用指令作了

网友E:
可以直接转换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