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电机欠压的问题

楼主(2008-10-05):
最近我帮家里的大棚电机安了个遥控器,用交流接触器来控制电机。由于大棚的地点在田地里,所以电压比较低,如果几家同时启动电机就会欠压。我的接触器就会频繁的吸合断开,很容易造成接触器烧毁甚至烧毁电机,请问各位老大有什么办法能稳住电压或者能保护电机,造价最好能压到最低。农村的经济条件不太好。谢谢各位了先

网友A:
单另给线圈来个稳压器,好象不到百元

网友B:
请问

1.电压多少伏?

2.电机多少钱?

3.造价最好能压到最低

   造价压到多低?

请多指教

网友C:
买36V的交流接触器,再加个220/36的变压器,不会超过50元

楼主:
电机是220V的,三楼的说用36的接触器,如果用线形电源变压那220V跌落36V也会相应低下去的。

一楼的提到的稳压器是指的给交流接触器的线圈加的么?

谢谢大家指点先。

网友A:
如果只是启动时电压低,就给线圈来个调压器就行

网友D:
可能你线路拉的太长了,加大线径就可以了

楼主:
蜗牛老大能说的详细些么?有这方面的资料没?谢谢。

另回六楼的不是线长,是因为多家同时使用导致的供电不足。

网友E:
线圈供电线路用交流220V自动稳压器供电应该可以吧。

网友F:
用国产闸刀开关,便宜又不会跳闸.最多烧保俭.

网友G:
用稳压器吧,很不错

楼主:
老大啊,一台2KW稳压怎么也要一千多吧。我的电机才几百而已。有省钱的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