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进口变频器中使用三相互感嚣

楼主(2008-10-05):
本人就一台进口的LG 变频器使用的是三个互感器,有一位同行修过,修好后开机正常,就是一带上电机后就炸了一个模块,再以后就不敢修了,后来我给他查了一下有一个互感器坏了,修好后我通电运行正常,然后带电机也正常。不知同行有没有遇见过此问题我想确认一下我的检修思路对否?

本人修一台变频器输出电压正常,可是带上电机后它的三相电流不正常,有一相偏小20%,但是量它的电压是正常的,不知是何原因特来求教同行高手.谢谢!我曾怀疑电流互感器不知思路对否。

网友A:
变频器输出电流互感器是有相位对应关系的,如果相序反了,输出电压是正常的,但是电流会三相不平衡的,因为变频器的触发脉冲会出了问题.带电机如果负载重,三相不平衡会引起炸机的.

网友B:
变频器的互感器是输出电流检测控制器,如果有一相的互感器坏了不加负载三相平衡是可以的,一旦加负载这相检测不到电流变化,它像不控制这相,所以炸模块。

楼主:
对:service800 关于

变频器输出电流互感器是有相位对应关系的,如果相序反了,输出电压是正常的,但是电流会三相不平衡的,因为变频器的触发脉冲会出了问题.带电机如果负载重,三相不平衡会引起炸机的.

内容的回复:谢谢!

楼主:
对:无聊上网 关于

变频器的互感器是输出电流检测控制器,如果有一相的互感器坏了不加负载三相平衡是可以的,一旦加负载这相检测不到电流变化,它像不控制这相,所以炸模块。

内容的回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