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L带10个电磁阀,不知24V电源该选多大,求助!

楼主(2008-10-05):
本人最近接触PLC,有个问题要问大家,用CP1L控制6~10个电磁阀,看网上的网友说,为了安全,还是选择用中间继电器,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不知外接24V电源该选择多大的?另外问一下,我的磁性开关是不是不用外接24V电源,直接接到PLC的输入就行了吧?谢谢

网友A:
常见的24V电磁阀一般小于5W,电流小于200mA,电源可以适当选大一些

网友B:
呵呵;电源的容量要看电磁阀的电流;

PLC触点的容量是2A的,带一般的电磁阀没有问题,但电梯阀如短路就会烧毁PLC;

所以最好加中继;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再请教一下,常见的24V电源一般都有多少W的可以选型,我第一次选型,不太清楚,我见过100W的,还有,考虑经费的问题,一般牌子的电源就行了吧,我看便宜的几十块也有,贵的上百块也有。如果单单只控制电磁阀,100块左右的可以吗?

网友C:
100的可以了,铭伟的电源不错,你也可以买个变压器加整流,便宜啊!我们的设备都这么用

网友D:
主要看你的电磁阀的功率是多大,这样才能选用更合理的电源的。功率越小的当然就越便宜的。

网友D:
市场上就有100元左右的开关电源,当然可以了。24V 100W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主要看你的电磁阀的功率是多大,这样才能选用更合理的电源的。功率越小的当然就越便宜的。

网友F:
24V 3A 的开关电源足够你用的啦!市场上大把二三十元一个,体积也小,安装也方便。

网友G:
哇24V3A的电源二三十元一个?!这么便宜!

二三十元我只想到自己买个18V的变压器,10A的整流桥,10000μF的电容应该可以了。

网友H:
如果你想用好点的OMRON 2.1A价格130.我们单位都用这个,比铭纬的可靠

网友I:
看你电磁阀的功率

加起来多大就配个多大功率的电源

电磁阀功率有大有小

先看好再选

网友J:
OMRON开关电源,感应电太大

网友K:
是啊,如果是小电磁阀(如3W,5W之类)的话,用2。1A的足够!

网友L:
PLC的输出加继电器是为了起到隔离的作用,这样不容易烧掉你的输出点,而输入点为继电器的线圈不容易烧可以不加,电源的选取主要决定于你的阀的功率,也就是说最好按照功率去匹配而不是电流,考虑到电磁铁是感性负载所以你要考虑一下电源的余量,我建议电源功率为总功率的1.2-1.5倍。

网友M:
PLC触点的容量是2A的,按照点数带一般的电磁阀没有问题,但电梯阀短路就会烧毁PLC,所以最好加继电器;
最好的方法还是匹配开关电源,省事划算也方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