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带10个电磁阀,不知24V电源该选多大,求助!

楼主(2008-10-05):
本人最近接触PLC,有个问题要问大家,用欧姆龙CP1L控制6~10个电磁阀,看网上的网友说,为了安全,还是选择用中间继电器,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不知外接24V电源该选择多大的?另外问一下,我的磁性开关是不是不用外接24V电源,直接接到PLC的输入就行了吧?谢谢

网友A:
电磁阀如果功率不大可直接由PLC输出控制,PLC选用继电器输出型,与电磁阀最好反向并联二极管作浪涌吸收保护PLC输出触点.如电磁阀功耗很大(大于2A)时再考虑用中间继电器.供电电源要满足所有负载总功率.输入侧开关信号直接用PLC输入侧COM信号就行.

网友B:
最好加中间继电器否则外面一短路你就惨了!

网友C:
如果CP1L是继电器输出的话,也不必加有中间继电器。如果有条件就加上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关于最好加中间继电器否则外面一短路你就惨了!

按个人习惯一般可在每组输出COM加装熔断器.

网友D:
将你的电磁阀的电流和所有外部使用的24v的电流全部加起来乘以20%,就是你的24v的电源最小电流,为了安全期间,宁可大勿可小。至于输入你最好看一下你plc说明书,上面有很好的解释。外接24与内接24与你的plc有关系,不同的品牌有不同的接发。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最好加中间继电器否则外面一短路你就惨了!

起到隔离的作用

网友F:
用中间继电器,起到短路保护的作用

选开关电源的时候最好留有一定的余量

网友G:
最好选用24V开关电源.在PLC和电磁阀之间加装中间继电器.以防万一.

网友H:
需要装中间继电器隔离的。不然负载短路的话,呵呵,叫你欲哭无泪啊

网友I(2008-11-04):
可用自带电源,加熔断器,加二级管。

网友J:
电磁阀应该是0~1A,0~2A的电流,电压一般是24V供电,十个电磁阀该用多大,应该好算了吧!

至于用中间继电器就是防止干扰,不过多一个故障点,因为中间继电器稳定不好。容易坏。

网友K:
同意二,九楼,选欧姆龙的中间继电器

网友L:
加隔离继电器的条件是有没有柜外配线,因为柜外配线易受损,短路将造成内部继电器损坏。你的情况必需加隔离继电器。输出电器不要使用PLC的24V电源。可选24V10A的开关电源。

网友M:
经过中间继电器好点,不然外面线路短路了,烧PLC内部继电器触点。。。。。

麻烦啊!故障率高。用中间继电器带吧!比较正规。

网友N:
建议你加上中间继电器,这样最安全哦

网友O:
  感觉还是加装中继保险,    至于24V电源得按实际功率稍大一点选, 比如:两位三通电磁阀一般其线圈功率为5-6W,10个就60W,所以说100-150W比较合适。

网友P:
同意一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