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时间显示为正常?

楼主(2008-10-05):
用定时器计时,定时器读取地址为DM0,时间可以在触摸屏上输入,但输入20实际确为2秒,怎么设置能让输入的和实际的时间一样?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呵呵;触摸屏上可以设小数点位数的,你设的是0,改为1就正常显示了;

网友B:
触摸屏上的数可以设小数点位数的,在 属性 里面

网友C:
可以用小数 也可以PLC程序处理下

楼主:
怎么用PLC程序处理啊?

网友D:
那是定时器的基时是0.1秒的,你可以将设定的数值乘以10就可以了。

楼主:
设定的数值是一个数据存储区DM0,怎么把这个区乘以10?

网友D:
用运算指令,将DM0*10=DM2,你再将DM2中的值用在定时器中即可了。

楼主:
用那条运算指令啊?这条指令放到梯形图那个位置比较好呢?好人做到底吧,谢谢了啊

网友E:
程序与触摸屏要对应上啊

网友F:
用100毫秒的定时器100就是10秒

把人机上的输入加一位小数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