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调用欧姆龙温度扩展单元TS002的温度参数?

楼主(2008-10-05):
欧姆龙cpm1a接个扩展单元TS002,但不知道TS002的内部继电器的字母代号和编号,能不能用DM调出,因为触摸屏的编写程序里的数值显示控件里只有DM类型,请大侠指教

网友A:
这个不是靠模块上边的圆拨码算的吗 ?

网友B:
用MOV指令可以传出来!???????????????????

网友C:
看你的主机是什么型号的。直接从输入通道读出就可以了。

?

网友D:
具体步骤如下:第一,查看TS002,安装位置,也就是,看他在是PLC的第几个单元,这样就可以算出地址所在通道,例如,CPM1A-10CDR-A-V1,这个PLC,本身的输入通道占用第0个通道,也就是输入地址是,0.00-0.05,也就是说,第0个通道是PLC占用的最后一个输入通道,那么如果TSOO2直接连在了CPM1A-10CDR上,温度模块读取数值的通道就是,1号通道,2号通道,3号通道,4号通道,也就是CH1,CH2 ,CH3,CH4,如果想读取第一路输入的数值,直接MOV? 1? DM100,就可以,也就是把1号通道的数值存到DM100中,这样就可以完成LZ需要的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