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故障求助

楼主(2008-10-05):
一台三菱MR-J2S-200A出现报警(AL16,编码器异常)更换一个100A的编码器后又报AL1A电机配合异常,这编码器能修吗,或者有新的更换吗

网友A:
日系伺服的编码器一般无法由用户自己安装,因为编码器的安装需要和电机的转子磁极位置对齐,而日系伺服并不向最终用户开放这种对齐有否的信息,也不提供对齐方法的指导,建议咨询代理商,寻求解决办法。

楼主:
谢谢,他的编码器是用一个“十”字键连接的,也就是说一圈也就是4个位置,该伺服电机是用速度模式下工作的,一个一个位置试也不行的吗

网友B:
也许不是编码器的问题,电缆损坏、干扰、驱动器未接地,这些都可能出现AL.16,本人亲历过。

楼主:
应该是编码器坏了,这台机器有2个一样的伺服电机,我把那台机器的编码器线和电机线接过来就没有问题的,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C:
这两个型号电机的编码器不同,不能互换,QQ:295327015

网友D:
修好了吗?修好了能告知方法吗,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楼主:
没有修好哦,重新买了个电机

网友E(2008-11-25):
三菱技术支持热线400-821-3030

网友F(2009-09-20):
专业维修三菱伺服电机-------13556213286。100%修好。

网友G:
广东东莞华兴机电专业维修三菱,安川,松下伺服驱动器,电话0769-85590365手机13790524166,QQ307717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