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子比原来粗或细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8-10-05):
三相异步电机的转子变粗或变细就是改变气隙,会对电机有什么影响,扭矩变化,电流变化,会烧电机吗

网友A:
效率、功率因数会降低,扭矩、电流是肯定会发生变化的,很容易烧电机。

网友B:
楼上的所说的结果是那一种,    变粗的????还是变细的?????

网友C:
变粗了-------定子装不进去,变细了通电后电机无力,电流大(后者这种情况我遇到过).

网友D:
定子与转子之间的间隙是很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