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编码器与转子磁极相位对齐方法[原创]

楼主(2008-10-05):
论坛中总是有人问及伺服电机编码器相位与转子磁极相位零点如何对齐的问题,这样的问题论坛中多有回答,本人也曾在多个帖子有所回复,鉴于本人的回复较为零散,早就想整理集中一下,只是一直未能如愿,今借十一长假之际,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经验和体会整理汇总一下,以供大家参考,或者有个全面的了解。

永磁交流伺服电机的编码器相位为何要与转子磁极相位对齐

其唯一目的就是要达成矢量控制的目标,使d轴励磁分量和q轴出力分量解耦,令永磁交流伺服电机定子绕组产生的电磁场始终正交于转子永磁场,从而获得最佳的出力效果,即“类直流特性”,这种控制方法也被称为磁场定向控制(FOC),达成FOC控制目标的外在表现就是永磁交流伺服电机的“相电流”波形始终与“相反电势”波形保持一致,如下图所示:

图1

因此反推可知,只要想办法令永磁交流伺服电机的“相电流”波形始终与“相反电势”波形保持一致,就可以达成FOC控制目标,使永磁交流伺服电机的初级电磁场与磁极永磁场正交,即波形间互差90度电角度,如下图所示:

图2

如何想办法使永磁交流伺服电机的“相电流”波形始终与“相反电势”波形保持一致呢?由图1可知,只要能够随时检测到正弦型反电势波形的电角度相位,然后就可以相对容易地根据电角度相位生成与反电势波形一致的正弦型相电流波形了。

在此需要明示的是,永磁交流伺服电机的所谓电角度就是a相(U相)相反电势波形的正弦(Sin)相位,因此相位对齐就可以转化为编码器相位与反电势波形相位的对齐关系;另一方面,电角度也是转子坐标系的d轴(直轴)与定子坐标系的a轴(U轴)或α轴之间的夹角,这一点有助于图形化分析。

在实际操作中,欧美厂商习惯于采用给电机的绕组通以小于额定电流的直流电流使电机转子定向的方法来对齐编码器和转子磁极的相位。当电机的绕组通入小于额定电流的直流电流时,在无外力条件下,初级电磁场与磁极永磁场相互作用,会相互吸引并定位至互差0度相位的平衡位置上,如下图所示:

图3

对比上面的图3和图2可见,虽然a相(U相)绕组(红色)的位置同处于电磁场波形的峰值中心(特定角度),但FOC控制下,a相(U相)中心与永磁体的q轴对齐;而空载定向时,a相(U相)中心却与d轴对齐。也就是说相对于初级(定子)绕组而言,次级(转子)磁体坐标系的d轴在空载定向时有会左移90度电角度,与FOC控制下q轴的原有位置重合,这样就实现了转子空载定向时a轴(U轴)或α轴与d轴间的对齐关系。

此时相位对齐到电角度0度,电机绕组中施加的转子定向电流的方向为bc相(VW相)入,a相(U相)出,由于b相(V相)与c相(W相)是并联关系,流经b相(V相)和c相(W相)的电流有可能出现不平衡,从而影响转子定向的准确性。

实用化的转子定向电流施加方法是b相(V相)入,a相(U相)出,即a相(U相)与b相(V相)串联,可获得幅值完全一致的a相(U相)和b相(V相)电流,有利于定向的准确性,此时a相(U相)绕组(红色)的位置与d轴差30度电角度,即a轴(U轴)或α轴对齐到与d轴相差(负)30度的电角度位置上,如图所示:

图4

上述两种转子定向方法对应的绕组相反电势波形和线反电势,以及电角度的关系如下图所示,棕色线为a轴(U轴)或α轴与d轴对齐,即直接对齐到电角度0点;紫色线为a轴(U轴)或α轴对齐到与d轴相差(负)30度的电角度位置,即对齐到-30度电角度点:

图5
上述两种转子定向方法在dq转子坐标系和abc(UVW)或αβ定子坐标系中的矢量关系如图6所示:
图6
图中棕色实线所示的d轴与a轴(U轴)或α轴对齐,即对齐到电角度0点。对齐方法是对电机绕组施加电角度相位固定为-90度的电流矢量,如图中棕色虚线所示,空载下电机转子的d轴会移向FOC控制下电角度相位为-90度的电流矢量q轴分量所处的位置,即图中与a轴或α轴重合的位置,并最终定向于该位置,即电角度0度。
紫色实线所示的d 轴与a轴(U轴)或α轴相差30度,即对齐到-30度电角度点。对齐方法是对电机绕组施加电角度相位固定为-120度的电流矢量,空载下电机转子的d轴会移向在FOC下电角度相位为-120度的电流矢量q轴分量所处的位置,即图中与a轴或α轴沿顺时针方向相差30度的位置,并最终定向于该位置,即电角度-30度。
说明一点:文中有关U、V、W相和a、b、c相,U、V、W轴和a、b、c轴的叙述具有一一对应关系。

主流的伺服电机位置反馈元件包括增量式编码器,绝对式编码器,正余弦编码器,旋转变压器等。

增量式编码器的相位对齐方式

在此讨论中,增量式编码器的输出信号为方波信号,又可以分为带换相信号的增量式编码器和普通的增量式编码器,普通的增量式编码器具备两相正交方波脉冲输出信号A和B,以及零位信号Z;带换相信号的增量式编码器除具备ABZ输出信号外,还具备互差120度的电子换相信号UVW,UVW各自的每转周期数与电机转子的磁极对数一致。带换相信号的增量式编码器的UVW电子换相信号的相位与转子磁极相位,或曰电角度相位之间的对齐方法如下:

1.用一个直流电源给电机的UV绕组通以小于额定电流的直流电,V入,U出,将电机轴定向至一个平衡位置;
2.用示波器观察编码器的U相信号和Z信号;
3.调整编码器转轴与电机轴的相对位置;
4.一边调整,一边观察编码器U相信号跳变沿,和Z信号,直到Z信号稳定在高电平上(在此默认Z信号的常态为低电平),锁定编码器与电机的相对位置关系;
5.来回扭转电机轴,撒手后,若电机轴每次自由回复到平衡位置时,Z信号都能稳定在高电平上,则对齐有效。

撤掉直流电源后,验证如下:
1.用示波器观察编码器的U相信号和电机的UV线反电势波形;
2.逆时针转动电机轴,编码器的U相信号上升沿与电机的UV线反电势波形由低到高的过零点重合,编码器的Z信号也出现在这个过零点上。
上述验证方法,也可以用作对齐方法。

需要注意的是,此时增量式编码器的U相信号的相位零点与电机UV线反电势的相位零点对齐,由于电机的U相反电势,与UV线反电势之间相差30度,因而这样对齐后,增量式编码器的U相信号的相位零点与电机U相反电势的-30度相位点对齐,而电机电角度相位与U相反电势波形的相位一致,所以此时增量式编码器的U相信号的相位零点与电机电角度相位的-30度点对齐。

有些伺服企业习惯于将编码器的U相信号零点与电机电角度的零点直接对齐,为达到此目的,可以:

1.用一个直流电源给电机的UVW绕组通以小于额定电流的直流电,VW入,U出,将电机轴定向至一个平衡位置;
2.用示波器观察编码器的U相信号和Z信号;
3.调整编码器转轴与电机轴的相对位置;
4.一边调整,一边观察编码器U相信号跳变沿,和Z信号,直到Z信号稳定在高电平上(在此默认Z信号的常态为低电平),锁定编码器与电机的相对位置关系;
5.来回扭转电机轴,撒手后,若电机轴每次自由回复到平衡位置时,Z信号都能稳定在高电平上,则对齐有效。

验证方法如下:
1.用3个阻值相等的电阻接成星型,然后将星型连接的3个电阻分别接入电机的UVW三相绕组引线;
2.以示波器观察电机U相输入与星型电阻的中点,就可以近似得到电机的U相反电势波形;
3.逆时针旋转电机轴,可见编码器的U相信号上升沿和电机U相反电势波形由低到高的过零点重合。

上述验证方法,也可以用作对齐方法。

由于普通增量式编码器不具备UVW相位信息,而Z信号也只能反映一圈内的一个点位,不具备直接的相位对齐潜力,因而不作为本讨论的话题。

绝对式编码器的相位对齐方式

绝对式编码器的相位对齐对于单圈和多圈而言,差别不大,其实都是在一圈内对齐编码器的检测相位与电机电角度的相位。早期的绝对式编码器会以单独的引脚给出单圈相位的最高位的电平,利用此电平的0和1的翻转,也可以实现编码器和电机的相位对齐,方法如下:

1.用一个直流电源给电机的UV绕组通以小于额定电流的直流电,V入,U出,将电机轴定向至一个平衡位置;
2.用示波器观察绝对编码器的最高计数位电平信号;
3.调整编码器转轴与电机轴的相对位置;
4.一边调整,一边观察最高计数位信号的跳变沿,直到跳变沿准确出现在电机轴的定向平衡位置处,锁定编码器与电机的相对位置关系;
5.来回扭转电机轴,撒手后,若电机轴每次自由回复到平衡位置时,跳变沿都能准确复现,则对齐有效。

这类绝对式编码器目前已经被采用EnDAT,BiSS,Hyperface等串行协议,以及日系专用串行协议的新型绝对式编码器广泛取代,因而最高位信号就不符存在了,此时对齐编码器和电机相位的方法也有所变化,其中一种非常实用的方法是利用编码器内部的EEPROM,存储编码器随机安装在电机轴上后实测的相位,具体方法如下:

1.将编码器随机安装在电机上,即固结编码器转轴与电机轴,以及编码器外壳与电机外壳;
2.用一个直流电源给电机的UV绕组通以小于额定电流的直流电,V入,U出,将电机轴定向至一个平衡位置;
3.用伺服驱动器读取绝对编码器的单圈位置值,并存入编码器内部记录电机电角度初始相位的EEPROM中;
4.对齐过程结束。

由于此时电机轴已定向于电角度相位的-30度方向,因此存入的编码器内部EEPROM中的位置检测值就对应电机电角度的-30度相位。此后,驱动器将任意时刻的单圈位置检测数据与这个存储值做差,并根据电机极对数进行必要的换算,再加上-30度,就可以得到该时刻的电机电角度相位。

这种对齐方式需要编码器和伺服驱动器的支持和配合方能实现,日系伺服的编码器相位之所以不便于最终用户直接调整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不肯向用户提供这种对齐方式的功能界面和操作方法。这种对齐方法的一大好处是,只需向电机绕组提供确定相序和方向的转子定向电流,无需调整编码器和电机轴之间的角度关系,因而编码器可以以任意初始角度直接安装在电机上,且无需精细,甚至简单的调整过程,操作简单,工艺性好。
如果绝对式编码器既没有可供使用的EEPROM,又没有可供检测的最高计数位引脚,则对齐方法会相对复杂。如果驱动器支持单圈绝对位置信息的读出和显示,则可以考虑:

1.用一个直流电源给电机的UV绕组通以小于额定电流的直流电,V入,U出,将电机轴定向至一个平衡位置;
2.利用伺服驱动器读取并显示绝对编码器的单圈位置值;
3.调整编码器转轴与电机轴的相对位置;
4.经过上述调整,使显示的单圈绝对位置值充分接近根据电机的极对数折算出来的电机-30度电角度所应对应的单圈绝对位置点,锁定编码器与电机的相对位置关系;
5.来回扭转电机轴,撒手后,若电机轴每次自由回复到平衡位置时,上述折算位置点都能准确复现,则对齐有效。

如果用户连绝对值信息都无法获得,那么就只能借助原厂的专用工装,一边检测绝对位置检测值,一边检测电机电角度相位,利用工装,调整编码器和电机的相对角位置关系,将编码器相位与电机电角度相位相互对齐,然后再锁定。这样一来,用户就更加无从自行解决编码器的相位对齐问题了。

个人推荐采用在EEPROM中存储初始安装位置的方法,简单,实用,适应性好,便于向用户开放,以便用户自行安装编码器,并完成电机电角度的相位整定。

正余弦编码器的相位对齐方式

普通的正余弦编码器具备一对正交的sin,cos 1Vp-p信号,相当于方波信号的增量式编码器的AB正交信号,每圈会重复许许多多个信号周期,比如2048等;以及一个窄幅的对称三角波Index信号,相当于增量式编码器的Z信号,一圈一般出现一个;这种正余弦编码器实质上也是一种增量式编码器。另一种正余弦编码器除了具备上述正交的sin、cos信号外,还具备一对一圈只出现一个信号周期的相互正交的1Vp-p的正弦型C、D信号,如果以C信号为sin,则D信号为cos,逆时针旋转编码器轴,相当于Z信号的Index信号一般会对齐于C信号由低到高的过零点。通过sin、cos信号的高倍率细分技术,不仅可以使正余弦编码器获得比原始信号周期更为细密的名义检测分辨率,比如2048线的正余弦编码器经2048细分后,就可以达到每转400多万线的名义检测分辨率,当前很多欧美伺服厂家都提供这类高分辨率的伺服系统,而国内厂家尚不多见;此外带C、D信号的正余弦编码器的C、D信号经过细分后,还可以提供较高的每转绝对位置信息,比如每转2048个绝对位置,因此带C、D信号的正余弦编码器可以视作一种模拟式的单圈绝对编码器。

采用这种编码器的伺服电机的初始电角度相位对齐方式如下:
1.用一个直流电源给电机的UV绕组通以小于额定电流的直流电,V入,U出,将电机轴定向至一个平衡位置;
2.用示波器观察正余弦编码器的C信号和Index信号波形;
3.调整编码器转轴与电机轴的相对位置;
4.一边调整,一边观察C信号和Index信号波形,直到C信号的过零点或Index信号的有效电平准确出现在电机轴的定向平衡位置处,锁定编码器与电机的相对位置关系;
5.来回扭转电机轴,撒手后,若电机轴每次自由回复到平衡位置时,C信号的过零点或Index信号的有效电平都能准确复现,则对齐有效。

撤掉直流电源后,验证如下:
1.用示波器观察编码器的C相信号和电机的UV线反电势波形;
2.逆时针转动电机轴,编码器的C相信号由低到高的过零点或Index信号的跳变沿与电机的UV线反电势波形由低到高的过零点重合。

这种验证方法,也可以用作对齐方法。

此时C信号的过零点与电机电角度相位的-30度点对齐。

如果想直接和电机电角度的0度点对齐,可以考虑:

1.用一个直流电源给电机的UVW绕组通以小于额定电流的直流电,VW入,U出,将电机轴定向至一个平衡位置;
2.用示波器观察编码器的C信号和Index信号波形;
3.调整编码器转轴与电机轴的相对位置;
4.一边调整,一边观察C信号和Index信号波形,直到C信号的过零点或Index信号的有效电平准确出现在电机轴的定向平衡位置处,锁定编码器与电机的相对位置关系;
5.来回扭转电机轴,撒手后,若电机轴每次自由回复到平衡位置时,C信号的过零点或Index信号的有效电平都能稳定在高电平上,则对齐有效。
验证方法如下:

1.用3个阻值相等的电阻接成星型,然后将星型连接的3个电阻分别接入电机的UVW三相绕组引线;
2.以示波器观察电机U相输入与星型电阻的中点,就可以近似得到电机的U相反电势波形;
3.逆时针旋转编码器轴,观察编码器的C相信号由低到高的过零点或Index信号的跳变沿应该与电机U相反电势波形由低到高的过零点重合。

上述验证方法,也可以用作对齐方法。

由于普通正余弦编码器不具备一圈之内的相位信息,而Index信号也只能反映一圈内的一个点位,不具备直接的相位对齐潜力,因而在此也不作为讨论的话题。

如果可接入正余弦编码器的伺服驱动器能够为用户提供从C、D中获取的单圈绝对位置信息,则可以考虑:
1.用一个直流电源给电机的UV绕组通以小于额定电流的直流电,V入,U出,将电机轴定向至一个平衡位置;
2.利用伺服驱动器读取并显示从C、D信号中获取的单圈绝对位置信息;
3.调整旋变轴与电机轴的相对位置;
4.经过上述调整,使显示的绝对位置值充分接近根据电机的极对数折算出来的电机-30度电角度所应对应的绝对位置点,锁定编码器与电机的相对位置关系;
5.来回扭转电机轴,撒手后,若电机轴每次自由回复到平衡位置时,上述折算绝对位置点都能准确复现,则对齐有效。

此后可以在撤掉直流电源后,得到与前面基本相同的对齐验证效果:
1.用示波器观察正余弦编码器的C相信号和电机的UV线反电势波形;
2.转动电机轴,验证编码器的C相信号由低到高的过零点与电机的UV线反电势波形由低到高的过零点重合。

如果利用驱动器内部的EEPROM等非易失性存储器,也可以存储正余弦编码器随机安装在电机轴上后实测的相位,具体方法如下:
1.将正余弦随机安装在电机上,即固结编码器转轴与电机轴,以及编码器外壳与电机外壳;
2.用一个直流电源给电机的UV绕组通以小于额定电流的直流电,V入,U出,将电机轴定向至一个平衡位置;
3.用伺服驱动器读取由C、D信号解析出来的单圈绝对位置值,并存入驱动器内部记录电机电角度初始安装相位的EEPROM等非易失性存储器中;
4.对齐过程结束。

由于此时电机轴已定向于电角度相位的-30度方向,因此存入的驱动器内部EEPROM等非易失性存储器中的位置检测值就对应电机电角度的-30度相位。此后,驱动器将任意时刻由编码器解析出来的与电角度相关的单圈绝对位置值与这个存储值做差,并根据电机极对数进行必要的换算,再加上-30度,就可以得到该时刻的电机电角度相位。

这种对齐方式需要伺服驱动器的在国内和操作上予以支持和配合方能实现,而且由于记录电机电角度初始相位的EEPROM等非易失性存储器位于伺服驱动器中,因此一旦对齐后,电机就和驱动器事实上绑定了,如果需要更换电机、正余弦编码器、或者驱动器,都需要重新进行初始安装相位的对齐操作,并重新绑定电机和驱动器的配套关系。

旋转变压器的相位对齐方式

旋转变压器简称旋变,是由经过特殊电磁设计的高性能硅钢叠片和漆包线构成的,相比于采用光电技术的编码器而言,具有耐热,耐振。耐冲击,耐油污,甚至耐腐蚀等恶劣工作环境的适应能力,因而为武器系统等工况恶劣的应用广泛采用,一对极(单速)的旋变可以视作一种单圈绝对式反馈系统,应用也最为广泛,因而在此仅以单速旋变为讨论对象,多速旋变与伺服电机配套,个人认为其极对数最好采用电机极对数的约数,一便于电机度的对应和极对数分解。

旋变的信号引线一般为6根,分为3组,分别对应一个激励线圈,和2个正交的感应线圈,激励线圈接受输入的正弦型激励信号,感应线圈依据旋变转定子的相互角位置关系,感应出来具有SIN和COS包络的检测信号。旋变SIN和COS输出信号是根据转定子之间的角度对激励正弦信号的调制结果,如果激励信号是sinωt,转定子之间的电角度为θ,则SIN信号为sinωt×sinθ,则COS信号为sinωt×cosθ,根据SIN,COS信号和原始的激励信号,通过必要的检测电路,就可以获得较高分辨率的位置检测结果,目前商用旋变系统的检测分辨率可以达到每圈2的12次方,即4096,而科学研究和航空航天系统甚至可以达到2的20次方以上,不过体积和成本也都非常可观。

在此,假定旋变转子CCW旋转时,旋变的电角度相位递增,旋变转子CW旋转,旋变电角度相位递减。

商用旋变与伺服电机电角度相位的对齐方法如下:

1.用一个直流电源给电机的UV绕组通以小于额定电流的直流电,V入,U出;
2.然后用示波器观察旋变的SIN线圈的信号引线输出;
3.依据操作的方便程度,调整电机轴上的旋变转子与电机轴的相对位置,或者旋变定子与电机外壳的相对位置;
4.一边调整,一边观察旋变SIN信号的包络,一直调整到信号包络的幅值完全归零,锁定旋变;

(4‘).一边调整,一边观察以旋变的Sin信号为横轴、激励信号为纵轴的李萨如图,直到李萨如图成为一条与纵坐标重合的垂线,且向CCW方向扭动该垂线偏向1、3象限,向CW方向扭动该垂线偏向2、4象限, 锁定旋变;
5.来回扭转电机轴,撒手后,若电机轴每次自由回复到平衡位置时,信号包络的幅值过零点都能准确复现,或者李萨如图都能与纵坐标重合为一条垂线,则对齐有效 。

撤掉直流电源,进行对齐验证:
1.用示波器观察旋变的SIN信号和电机的UV线反电势波形;
2.转动电机轴,验证旋变的SIN信号包络过零点与电机的UV线反电势波形由低到高的过零点重合。

这个验证方法,也可以用作对齐方法。

此时SIN信号包络的过零点与电机电角度相位的-30度点对齐。

如果想直接和电机电角度的0度点对齐,可以考虑:

1.用一个直流电源给电机的UVW绕组通以小于额定电流的直流电,VW入,U出,将电机轴定向至一个平衡位置;
2.用示波器观察旋变的SIN信号;
3.调整旋变转轴与电机轴的相对位置;
4.一边调整,一边观察SIN信号的包络波形,一直调整到信号包络的幅值完全归零,锁定旋变;
(4‘).一边调整,一边观察以旋变的Sin信号为横轴、激励信号为纵轴的李萨如图,直到李萨如图成为一条与纵坐标重合的垂线,且向CCW方向扭动该垂线偏向1、3象限,向CW方向扭动该垂线偏向2、4象限, 锁定旋变;
5.来回扭转电机轴,撒手后,若电机轴每次自由回复到平衡位置时,信号包络的幅值过零点都能准确复现,或者李萨如图都能与纵坐标重合为一条垂线,则对齐有效 。

验证方法如下:
1.用3个阻值相等的电阻接成星型,然后将星型连接的3个电阻分别接入电机的UVW三相绕组引线;
2.以示波器观察电机U相输入与星型电阻的中点,就可以近似得到电机的U相反电势波形;
3.用示波器观察旋变的SIN信号包络的过零点和电机U相反电势波形由低到高的过零点,这2个过零点应该重合。

上述验证方法,也可以用作对齐方法。

需要指出的是,在上述操作中需有效区分旋变的SIN包络信号中的正半周和负半周。由于SIN信号是以转定子之间的角度为θ的sinθ值对激励信号的调制结果,因而与sinθ的正半周对应的SIN信号包络中,被调制的激励信号与原始激励信号同相,而与sinθ的负半周对应的SIN信号包络中,被调制的激励信号与原始激励信号反相,据此可以区别判断旋变输出的SIN包络信号波形中的正半周和负半周,对齐时,需要取sinθ由负半周向正半周过渡点对应的SIN包络信号的过零点,如果取反了,或者未加准确判断的话,对齐后的电角度有可能错位180度,从而有可能造成速度外环进入正反馈。

如果可接入旋变的伺服驱动器能够为用户提供从旋变信号中获取的与电机电角度相关的绝对位置信息,则可以考虑:
1.用一个直流电源给电机的UV绕组通以小于额定电流的直流电,V入,U出,将电机轴定向至一个平衡位置;
2.利用伺服驱动器读取并显示从旋变信号中获取的与电机电角度相关的绝对位置信息;
3.依据操作的方便程度,调整旋变轴与电机轴的相对位置,或者旋变外壳与电机外壳的相对位置;
4.经过上述调整,使显示的绝对位置值充分接近根据电机的极对数折算出来的电机-30度电角度所应对应的绝对位置点,锁定旋变动子与电机轴的相对位置关系;
5.来回扭转电机轴,撒手后,若电机轴每次自由回复到平衡位置时,上述折算绝对位置点都能准确复现,则对齐有效。

此后可以在撤掉直流电源后,得到与前面基本相同的对齐验证效果:
1.用示波器观察旋变的SIN信号和电机的UV线反电势波形;
2.转动电机轴,验证旋变的SIN信号包络过零点与电机的UV线反电势波形由低到高的过零点重合。

如果利用驱动器内部的EEPROM等非易失性存储器,也可以存储旋变随机安装在电机轴上后实测的相位,具体方法如下:
1.将旋变随机安装在电机上,即固结旋变转轴与电机轴,以及旋变外壳与电机外壳;
2.用一个直流电源给电机的UV绕组通以小于额定电流的直流电,V入,U出,将电机轴定向至一个平衡位置;
3.用伺服驱动器读取由旋变解析出来的与电角度相关的绝对位置值,并存入驱动器内部记录电机电角度初始安装相位的EEPROM等非易失性存储器中;
4.对齐过程结束。

由于此时电机轴已定向于电角度相位的-30度方向,因此存入的驱动器内部EEPROM等非易失性存储器中的位置检测值就对应电机电角度的-30度相位。此后,驱动器将任意时刻由旋变解析出来的与电角度相关的绝对位置值与这个存储值做差,并根据电机极对数进行必要的换算,再加上-30度,就可以得到该时刻的电机电角度相位。

这种对齐方式需要伺服驱动器的在国内和操作上予以支持和配合方能实现,而且由于记录电机电角度初始相位的EEPROM等非易失性存储器位于伺服驱动器中,因此一旦对齐后,电机就和驱动器事实上绑定了,如果需要更换电机、旋变、或者驱动器,都需要重新进行初始安装相位的对齐操作,并重新绑定电机和驱动器的配套关系。

注意

1.以上讨论中,所谓对齐到电机电角度的-30度相位的提法,是以UV反电势波形滞后于U相30度的前提为条件。

2.以上讨论中,都以VU相通电,并参考UV线反电势波形为例,有些伺服系统的对齐方式可能会采用UW相通电并参考UW线反电势波形。

3.如果想直接对齐到电机电角度0度相位点,也可以将U相接入低压直流源的负端,将V相和W相并联后接入直流源的正端,此时电机轴的定向角相对于UV相串联通电的方式会偏移30度,以文中给出的相应对齐方法对齐后,原则上将对齐于电机电角度的0度相位,而不再有-30度的偏移量。这样做看似有好处,但是考虑电机绕组的参数不一致性,V相和W相并联后,分别流经V相和W相绕组的电流很可能并不一致,从而会影响电机轴定向角度的准确性。而在VU相通电时,U相和V相绕组为单纯的串联关系,因此流经U相和V相绕组的电流必然是一致的,电机轴定向角度的准确性不会受到绕组定向电流的影响。

4.不排除伺服厂商有意将初始相位错位对齐的可能性,尤其是在可以提供绝对位置数据的反馈系统中,初始相位的错位对齐将很容易被数据的偏置量补偿回来,以此种方式也许可以起到某种保护自己产品线的作用。只是这样一来,用户就更加无从知道伺服电机反馈元件的初始相位到底该对齐到哪儿了。用户自然也不愿意遇到这样的供应商。

电角度相位对齐的基本方法总结

1.波形观察法

适用于带换相信号的增量式编码器、正余弦编码、旋转变压器。

1) 以示波器直接观察UV线反电势波形过零点与传感器的U相信号上升沿/Z信号、或Sin信号过零点、或Sin包络信号过零点的相位对齐关系,以此方法可以将传感器的上述信号边沿或过零点对齐到-30度电角度相位;

2) 以阻值范围适当的三个等值电阻构成星形,接入永磁伺服电机的UVW动力线,以示波器观察U相动力线与星形等值电阻的中心点之间的虚拟U相反电势波形与与传感器的U相信号上升沿/Z信号、或Sin信号过零点、或Sin包络信号过零点的相位对齐关系,以此方法可以将传感器的上述信号边沿或过零点对齐到电角度相位0点;

2.转子定向法

适用于带换相信号的增量式编码器、正余弦编码、旋转变压器的波形对齐,或者绝对式编码器和正余弦编码、旋转变压器等按可提供单圈绝对位置数值信息对齐。

1) 将V相接入低压直流源的正极,U相接入直流源的负端,定向电机轴

此后一边调整传感器与电机的相对位置关系,一边以示波器观察传感器信号,直到U相信号上升沿或Z信号、或Sin信号过零点、或Sin包络信号过零点准确复现,以此方法可以将传感器的上述信号边沿或过零点对齐到 -30度电角度相位;

也可以一边调整传感器与电机的相对位置关系,一边设法观察单圈绝对位置的数值信息,直到数据零位准确复现,以此方法也可以将传感器的单圈绝对位置零点对齐到 -30度电角度相位;

如果事先估算出 -30度电角度对应的单圈绝对位置的数值,还可以调整传感器与电机的相对位置关系,直到该数值准确复现,就可以将单圈绝对位置零点直接对齐到电角度相位0点(该方法可能比将在下一面 2) 中总结的后一条方法精确度更好一些);

当然也完全可以不调整传感器与电机的相对位置关系,而是简单地随机安装编码器,把读取到的单圈绝对位置信息作为初始安装的偏置值,通过后续运算,实现单圈绝对位置信息和电角度相位零点的逻辑对齐,该方法的人工操作要求最低。

2) 将U相接入低压直流源的负极,将V相和W相并联后接入直流源的正极,定向电机轴

此后一边调整传感器与电机的相对位置关系,一边以示波器观察传感器信号,直到U相信号上升沿或Z信号、或Sin信号过零点、或Sin包络信号过零点准确复现,以此方法可以将传感器的上述信号边沿或过零点对齐到电角度相位0点;

也可以一边调整传感器与电机的相对位置关系,一边设法观察单圈绝对位置的数值信息,直到数据零位准确复现,以此方法也可以将传感器的上述信号边沿或过零点对齐到电角度相位0点。

欢迎指正!

版权声明:本帖自首发之时起一直本着技术普及和公知公益原则,默许业内朋友出于不同的目的多处转载、张贴本文,在此谨要求转载者注明原文出处,上载到文献类网站,比如豆丁、百度文库等,请务必免除下载费用或积分。

(2008.10.5 起草,10.6完成初稿)

(2008.10.10,10.11两次补充修订旋变有关部分)

(2008.10.12补充修订正余弦编码器有关部分)

(2008.11.8补充编码器相位为什么需要与伺服电机转子磁极相位对齐部分)

(2008.12.4 补充电角度相位对齐的基本方法总结)

(2009.2.18 补充电角度的描述并修改矢量坐标图)

(2009.12.6,12.8 更正转子定向电流的注入极性,更正电机图例中的永磁极性与d轴的关系,更正几种定向电流矢量的电角度值)

(2010.6.22,补充以李萨如图对齐旋变相位的方法)

(2011.3.14,修改图6,及图6后面的说明文字)

(2011.11.1,此帖从本版网友“叫我小白”在其gkong博客“工控TIME”上的最新转载中重获新生,丢失内容已全部恢复,在此向“叫我小白”致以最最诚挚的谢意!)

(友情提示:自2012年4月26日起,楼主不再回复本帖)

网友A:
太牛了!

不過如果是直綫電機,怎麽辦?

楼主:
谢谢大家捧场!

对于直线电机而言,采用增量式直线编码器+UVW霍尔相位检测信号的方式可以借鉴上面的带UVW相位的增量式编码器的方式;

采用绝对式直线编码器反馈的直线电机,可以参考上述绝对式编码器的方式;

带C、D信号的直线编码器目前本人上位见过,而且长距离的感觉也很难实现,故在直线电机应用可以不考虑;

与旋变对应的直线感应式传感器为感应同步器,不过目前应用日少,而且其印刷“绕组”的物理节距(毫米级)往往小于直线电机的永磁体极距(几十毫米级),所以无法与旋变应用直接对应,如果一定要用,可参照“增量式直线编码器+UVW霍尔相位检测信号的方式”。

网友B:
波恩师傅:请问修伺服电机有没有用来检测编码器好坏的仪器或方法,我指的是不用伺服器,增量式和绝对式编码器能不能有一个仪器进行检测它们的好坏.

楼主:
增量式编码器相对容易实现以单一仪器进行检测,毕竟其信号相对简单。

绝对式编码器就不那么容易,因为各家有各家的串行协议,比如海德汉的EnDAT,施曼/施克的Hyperface,BiSS,SSI等,除了SSI相对简单,其它都有一定的复杂度,而且互不兼容,虽然协议是对用户公开的,但每种协议都得做进检测仪器里。而对于日系伺服用的伪绝对式编码器,除了多摩川的编码器串行协议可以向用户公开,山洋的可以部分向用户公开外,其它的什么三菱、安川、松下等等都对用户保密,拿不到协议,也就没法用单一仪器进行检测了。

网友A:
日本伺服這個封閉性是最可惡的!

网友C:
绝对是好帖,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楼主:
是啊!相比西方工业体系,日本还是保守得多。

网友D:
多谢啊!

同步电机磁场定向要求将D轴与A相重合,与此文有什么关联。

另外,一般电机出厂时是怎么安装的,比如旋转变压器和转子相对位置。

楼主:
“一般电机出厂时是怎么安装的,比如旋转变压器和转子相对位置”———看来我是白费力气了!晕倒~

网友E:
总算看到了一个好帖!

网友F: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B:
回5楼,那有部份专业修编码器,伺服器的公司是如何做试机的呢?不可能什么牌子的伺服器或测试仪器吧

楼主:
如果那些维修企业没有,或者没有办法搞到单一台仪器可以解决所有编码协议接入的话,就只能针对不同的编码器协议买专门的测试仪器(针对欧系编码器协议比如EnDAT,BiSS,Hyperface,以及日本多摩川的绝对式编码器,或者SSI等开放协议而言),或购置不同品牌的伺服驱动器(必须针对日系伺服,比如三菱,松下,安川,山洋等等,甚至台湾的台达新出的A2和A+系列也需如此,以应对编码器协议不开放的难题)。

这是没办法的办法,当然本人并没有调研过国内维修企业的设备现状,以上观点纯属推断。

网友G:
"带换相信号的增量式编码器除具备ABZ输出信号外,还具备互差120度的电子换相信号UVW,UVW各自的每转周期数与电机转子的磁极对数一致"
比如某个增量式编码器的UVW信号,其每转周期数为2,那么是不是该编码器只能适用极对数为2的电机?还是说编码器能根据电机的极对数自动调节其UVW输出信号的每转周期数?谢谢!

网友H:
尊敬的波恩楼主,您真是及时雨,最近我正为"正余弦编码器"的工作原理犯愁,您无私的雪中送碳了,真实太感谢您了!

对于SIN、CON的反馈信号,DSP中是怎样确认其曲线上每点所对应的磁极角度呢?(前提是:编码器装在永磁同步电机的转子轴上)

急盼回复,辛苦您了!

楼主:
to“vesgine”:一般而言,伺服电机在选用带UVW信号的增量式编码器时,都会选择信号周期数与电机极对数相同,这样做主要目的在于每次上电时为软件提供电机电角度初始化的信号依据。如果编码器信号周期数和电机极对数不匹配,电机电角度初始化算法就不便于直接利用UVW相位信息,这样一来就不如直接用不带UVW信号的最普通的增量式编码器。

另外,编码器的信号周期数和电机的极对数都是在物理上已经做死的,因此不可能在安装后再由“编码器能根据电机的极对数自动调节其UVW输出信号的每转周期数”。

楼主:
to“CGP888”:“对于SIN、CON的反馈信号,DSP中是怎样确认其曲线上每点所对应的磁极角度呢?(前提是:编码器装在永磁同步电机的转子轴上)”———这涉及正余弦编码器信号的细分技术,国外称之为内插,已经超出了本帖讨论的电角度相位对齐的范围。而且国内产业界在这方面的能力目前还十分薄弱,就本人所知,国内能自己做到2048线以上细分的产品还屈指可数,而国外目前只对国内提供512细分的高速处理电路,4096以上的高速细分电路/IC基本是禁运的。所以突破正余弦编码器信号的高速高倍率细分技术,对于国内数控产业界而言具有非常大的战略意义和和市场价值。据说一家新兴的民族数控企业已经取得4096倍(以上)的高速细分产品的技术突破,这是值得称道和令人鼓舞的。

ADI公司有一篇pdf文档讲述这方面的技术细节,“CGP888”不妨自己去它的网站看看,题目为“Extraction of High Resolution Position Information from Sinusoidal Encoders”。

楼主:
初稿中曾提及“对关于如何有效区分旋变的SIN包络信号中的正半周和负半周,本人尚无经验”,前天拿到一份多摩川的ppt讲稿,里面有的2张图可以说明了旋变的SIN、COS包络信号中的正半周和负半周的波形特点,如下所示:

由此可见,正半周和负半周中,被调制后的激励信号的相位是有差别的,正半周中被调制后的激励信号与原始激励信号同相,而负半周中被调制后的激励信号与原始激励信号反,据此就可以在电机电机电角度初始相位对齐的过程有效区分SIN包络信号中的正半周和负半周,避免因无从判断而可能导致错位180度对齐的问题。

原帖也就此修订补偿过来了。

网友H:
波恩先生:我正在学习“永磁同步电机的转子位置检测”,有的书中介绍了两种确认磁极位置方法:一类是脉冲电压注入法;一类是:高频电流注入法。前者我称之为动态法,后者我称之为静态法。但是不知道“脉冲电压”如何类似直流产生?也不知道“高频电流”的注入后,如何确认转子磁极的位置?波恩先生能谈谈您的看法吗?

楼主:
本人没有实践过您提及的“高频电流注入法”和“脉冲电压注入法”,也不了解所谓“脉冲电压注入法”的具体技术原理,而“高频电流注入法”大抵是利用电机绕组的q轴和d轴电感或电枢反应的差异,解析出当前的q轴分量和d轴分量,以求得当前的电角度。再深层的东西就说不清了。个人理解,这些方法都是基于传感器无法提供电角度相位的应用目标,目前就过的实例只有以色列的Elmo,其它的就是科技文献了。以个人观点看,此类方法存在一定的应用价值,但就欧美伺服系统和日系泛用伺服体系而言,都会采用具备能够提供电角度初始值的传感器方案,而且欧洲机器安全法案中也严格要求伺服系统需采用多圈绝对编码器,因而基于算法的电角度辨识的实用意义也就变得越来越有限了,当然了作为学术研究,和无传感器技术,在某些领域可能还有存在的价值,但对于高精度的运动控制领域而言,价值不大。以上观点,纯属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H:
波恩先生:谢谢您的回复,让我再一次拓宽视野。谢谢!

顺便说一下:上面提到的永磁同步电机磁极位置的检测是来源于<电机的DSP控制技术及其应用>,的第5章。北京航天大学出版社,谢宝昌主编.

网友H:
波恩先生:我这对于正余弦编码器的安装对齐,还有点想问的:

1.给电机的直流电源由变频器驱动可以吗?

2.给电机的直流电压幅值多大为适宜?

3.对观察C、D信号的示波器有那些要求?

楼主:
感谢提供文献来源!

提供转子定向电流的直流电源建议使用低压源,电压不是目的,关键在于经绕组内阻限流后,流经绕组的电流不超要出电机的额定电流。

观察C、D信号的示波器没有特殊要求。

网友A:
波恩老兄,我知道还有别的师傅驱动器有电流注入法的, 本人还以为是常用的方法。你提到这个方法可能不符合欧洲机器安全标准?这个说法到有意思,值得探讨一下。

网友I:
请波恩先生和其他同仁讨论一下不含UVW信息的编码器对齐方式。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关于楼主老兄,我知道还有别的师傅驱动器有电流注入法的, 本人还以为是常用的方法。你提到这个方法可能不符合欧洲机器安全标准?这个说法到有意思,值得探讨一下。

您就别打哑谜了,打开窗户说亮话吧!让波恩老兄省点事,也让我们明白一下。哈哈!

网友A:
我不是搞研发的,我是搞应用的。原理和具体怎么实现的我确实不知道,但波恩老兄的不符合欧洲机器安全标准之说我倒是第一次听到,有点吃惊啊,等待波恩老兄详述。

楼主:
“firstrator”兄曾游历欧罗巴,知多见广,本人确实只亲眼见过Elmo自动寻相的操作过程,别的真没见过。

至于欧洲机器安全与多圈绝对式编码器的关系,也是听海德汉的德国工程师提及的,没见过法规条文。

“请波恩先生和其他同仁讨论一下不含UVW信息的编码器对齐方式。”———本帖初衷在于讨论可提供相位信息的反馈元件与电机电角度相位的对齐方式,建议有想法的业内同仁单独开帖讨论“不含相位信息的编码器对齐方式。

网友H:
对:波恩 关于

to“CGP888”:“对于SIN、CON的反馈信号,DSP中是怎样确认其曲线上每点所对应的磁极角度呢?(前提是:编码器装在永磁同步电机的转子轴上)”———这涉及正余弦编码器信号的细分技术,国外称之为内插,已经超出了本帖讨论的电角度相位对齐的范围。而且国内产业界在这方面的能力目前还十分薄弱,就本人所知,国内能自己做到2048线以上细分的产品还屈指可数,而国外目前只对国内提供512细分的高速处理电路,4096以上的高速细分电路/IC基本是禁运的。所以突破正余弦编码器信号的高速高倍率细分技术,对于国内数控产业界而言具有非常大的战略意义和和市场价值。据说一家新兴的民族数控企业已经取得4096倍(以上)的高速细分产品的技术突破,这是值得称道和令人鼓舞的。

ADI公司有一篇pdf文档讲述这方面的技术细节,“CGP888”不妨自己去它的网站看看,题目为“Extraction of High Resolution Position Information from Sinusoidal Encoders”。

?

拜托啦!!!!!

内容的回复:

波恩先生:我没找到“Extraction of High Resolution Position Information from Sinusoidal Encoders”。
您能这篇文章传给我吗?QQ邮箱564765455.最好是中文的.

网友J:
波恩先生:我现在用的是安川伺服。型号为:SGMG-44A2A/SGDB-44ADG和SGMGH-44ACA61/SGDM-50ADA。有个问题向你请教。

1。维修过程:
故障现象为:自动时步距不均,电机手动运行时正常。经检查是上位机故障。
解决上位机问题后换SGMGH-44ACA61/SGDM-50ADA 运行正常(电机电缆没有换,只更换编码器电缆)。
换回 SGMG-44A2AB/SGDB-44ADG 后运行不正常(电机电缆没有换,只更换编码器电缆)。
现象是:用上位机自动、手动控制时, 电机不转,显示A71报警.用JOG手动控制,电机转动很小角度后停止, 停止后电机有蜂鸣声,但不报警。?
2。 上位机和司服控制器的连线是同一套,电机线是同一根.故怀疑是编码器线有问题.
初步检查编码器线没有问题, 请波恩先生帮助分析一下,是啥原因?非常感谢!?????我信箱是dldongxiaogang@126.com????????????????? ???????????????????????????????????????????????????????????? 以下是参数表。

Cn02=0,3位是1?????????? ?Cn11=8192????????????????? ?Cn21=300
Cn03=250???????????????????? Cn12=0????????????????????????? Cn22=10
Cn04=80?????????????????????? Cn13=30?????????????????????? Cn23=300
Cn05=2000???????????????? ?Cn14=10000??????????????? Cn24=48060
Cn06=800??????????????????? Cn15=100??????????????????? ?Cn25=2903
Cn07=300?????????????????? ?Cn16=50?????????????????????? ?Cn26=0
Cn08=800??????????????????? ?Cn17=6???????????????????????? Cn27=0
Cn09=800?????????????????? ?Cn18=200??????????????????????Cn28=0
Cn0a=8192???????????????? ?Cn19=200???????????????????????Cn29=10
Cn0b=20?????????????????????? Cn1a=20?????????????????????? ?Cn2a=146
Cn0c=200???????????????????? Cn1b=7????????????????????????? Cn2b=1
Cn0d=0???????????????????????? ?Cn1c=0?????????????????????????? Cn2c=52500
Cn0e=0???????????????????????? Cn1d=0????????????????????????? Cn2d=210
Cn0f=0?????????????????????????? Cn1e=1024
????????????????????????????????????????? Cn1f=100

网友K:
定期写心得讲座,太令人佩服了

网友J:
伯恩先生:请在百忙中帮帮我。谢谢

楼主:
to "CGP888":文章链接http://www.analog.com/static/imported-files/tech_articles/452913422000_sin_encoder.pdf,可以点击打开或下载,ADI为提供中文稿。

?

to"在梦中":只要有人觉得有用就好。

?

to“dldongxiaogang”:抱歉!不了解安川伺服的操作。

网友L:
波恩先生真是功底深厚,仁中楷模!敬重!

网友L:
波恩先生:很多小功率永磁同步伺服电机都安装带UVW换相信号的增量式编码器从理论上不可能精确测量出转子的角位移(相对于带SIN/COS的增量式编码器而言),特别是初始起动低速微动时,那又怎么能实现伺服系统所要求的矢量控制呢?麻烦您指教!

网友H:
波恩老兄:再帮一把吧,我弄不出中文搞。

网友M:
我们用的是日本瑞恩电气的伺服,碰到个难题,在用变频器来替代这些昂贵的日本AC伺服控制器的控制时,无法解决这个测速反馈元件——编码器的问题。不知道哪个变频器可以读出这个测速反馈元件?

楼主:
to"CGP888":抱歉!一字之误:ADI“”(为)提供中文稿。 只有英文,没中文。

to"vicom-ldq":以UVW换相信号做电角度相位初始化时,上电后随机相位偏差为±30度,转过第一个Z信号后,就可以将相位精确化。

to“tlssmd”:变频器可以配PG卡来解决测速等问题。

网友N:
引用 网友L:
波恩先生真是功底深厚,仁中楷模!敬重!

网友O:
这么好的文章现在很难得呀,现在很多工程师太保守

楼主:
保守与否取决于做事的心态、技术视野和从业目标。

网友L:
对:波恩 关于

to"CGP888":抱歉!一字之误:ADI“”(为)提供中文稿。 只有英文,没中文。

to"vicom-ldq":以UVW换相信号做电角度相位初始化时,上电后随机相位偏差为±30度,转过第一个Z信号后,就可以将相位精确化。

to“tlssmd”:变频器可以配PG卡来解决测速等问题。

内容的回复:

谢谢您的指教!

网友H:
多谢,已经指点的很多,有点不好意思了,谨祝老兄生活愉快!

网友M:
变频器的PG卡能读出日本瑞恩AC伺服电机的测速信号?还是只能读出变频器自己的电机的测速信号?我可不可以把AC伺服控制器里的处理测速信号的模块拆下来,给模块另外加上一个电源,取出这个测速信号,再叠加给变频器的给定调速信号?希望高人指点谢谢了!

网友H:
波恩先生:变频器能否产生类似直流电源的输出呢?即产生一个模拟的U入、V出的直流电源。

网友H:
波恩先生:变频器能否产生一个类似直流电源的输出呢?即产生一个U入、V出的直流电源。如果能,又是怎样实现的呢?

网友H:
因为目前电梯在好多情况下,正余弦编码器是随机安装在永磁同步电机轴上的,并且电梯的变频器中也都是EEPROM等非易失性存储器,所以现场确定转子磁极初始相位的机会很多,故此提出上面的问题。

楼主:
变频器的PG卡是用于测速乃至定位目的的,但能否读取“瑞恩”电机的测速信号这确实是个疑问,一般的PG卡只能处理简单的A/B相正交脉冲信号,“瑞恩”电机的测速信号是何种类型,本人没有经验。

至于“可不可以把AC伺服控制器里的处理测速信号的模块拆下来,给模块另外加上一个电源,取出这个测速信号,再叠加给变频器的给定调速信号?”———个人以为多数情况下不行。

楼主:
如果是电流闭环的矢量变频,则“产生一个模拟的U入、V出的直流”输出,在原理上应该是很容易的事情,无非就是将电流矢量的幅值和角度约束为目标值而已,单就具体的变频产品而言,是否提供这种操作功能,就取决于变频厂家的功能设计了,如果用量大,可以要求供应商提供此功能,或者自己造此开发变频器。

这是一个不错的思路,可以大大简化正余弦编码器在电梯装调现场的相位对齐操作,节约相关成本。

网友A:
请老兄说明一下,矢量变频需要编码器和转子的对位吗?我一直以为异步电机是不需要的,只有同步电机才需要。

?

还有,CPG888所说的我也有点不明白:电梯是用永磁同步电机,而且是用变频器(有同步变频?)来驱动的,还用了这么高端的正余弦编码器(确保蚂蚁也能轻松进出电梯)?

网友M:
就我看下来瑞恩的测速信号是绝对式编码器的相位对齐方式,PG型号是2048PPR,有8根线,2根是12VDC电源,6根ABZ分三组。 我担心的是拆下来的测速模块是不是离开AC伺服控制器后信号就测不准了,我不知道这编码器模块是不是和AC伺服控制器的软件核心有关系,但我从图纸上看下来这测速信号去了驱动模块后并没有有什么主要控制,它最终去了主令信号了,这才是控制电机的速度的。只要能读出这测速信号,我就可以把它改成变频器控制了。多谢波恩老师指点。

楼主:
“瑞恩的测速信号是绝对式编码器的相位对齐方式,PG型号是2048PPR,有8根线,2根是12VDC电源,6根ABZ分三组”———籍此看来,一个是绝对编码器接口,一个是增量编码器接口,两厢是不对应的,另外编码器检测结果直接影响驱动系统的速度环传递系数。

试试吧!

楼主:
to“firstrator”:电梯行业为了节能降耗,已经广泛采用同步电机作为曳引机驱动,尤其是无齿化,无机房化应用,几乎都是采用多极扁平式或盘式永磁同步电机,而电梯行业通常称永磁同步曳引机的驱动器为变频器,这和广义的变频器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个人以为实质上就是一种伺服驱动器,印象中Lenze,Keb的驱动器在电梯行业中用量不小,而且还真就接入正余弦编码器,据说国内电梯行业有近10万只正余弦编码器的年销量,以海德汉的ERN1387为主,亨士乐的S21也有一定份额。

网友H:
呵呵,波恩先生很幽默,暂且不谈蚂蚁的安全,只是要求电梯对乘客的安全和舒适感很讲究,

我关心的是"变频器能否产生一个类似直流电源的输出呢?即产生一个U入、V出的直流电源。如果能,又是怎样实现的呢?"这个迷团困惑着我,因为你前面讲的一直是用直流电源检测永磁同步电机转子磁极的初始位置.

还有永磁同步电机在电梯上的节能问题,并不是很明显,因为这样的系统一般都采用2:1系统,节能的同时原材料的投资也不少,到底哪个合算,很难说,

在中\高速梯中使用双PWM的变频器,将电梯中的再生能量反馈回电网,我认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节能.

网友H:
通力电梯的曳引机用的是轴向马达(盘式永磁同步电机),其他厂家:三菱\奥的斯\迅达等大都用的是径向马达,目前电梯口的同志都急于想了解一下盘式永磁电机的工作原理,我们很想听听波恩先生对此的解析.

网友H:
电梯中的驱动器"(变频器)目前以西威\安川\科比\富士\新时达等为常见,三菱公司、天津奥的斯公司、日立公司、东芝公司等大点制造厂家变频系统是自己开发的。

楼主:
呵呵,幽默的不是本人,而是“firstrator”,电梯行业使用正余弦编码器意在“要求电梯对乘客的安全和舒适感很讲究”本人也早就有所耳闻,至于节能确实可能只是口号,毕竟可逆回馈的造价不菲,堪比一个同等功率等级的驱动器了。

“CGP”应该是没有仔细看我在56楼的回帖,其中提及的“无非就是将电流矢量的幅值和角度约束为目标值”就是在“电流闭环型矢量变频”中“产生U入、V出的直流”的方法,比如:

图中的电角度60度点,就恰好是U正,V负,且幅值相等,而W为0,以此角度输出幅值受限在电机额定点以内的电流矢量,就可以达到目的了。

CGP888对电梯行业的曳引机用电机和驱动器几乎如数家珍,着实人我这样的行外人士打开眼界呀!
至于轴向气隙的盘式电机和径向气隙的扁平式电机,其实径向气隙的扁平式电机与数控行业的直驱力矩伺服电机(DDR)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而盘式电机的电磁原理也没有差别,只是电磁结构的布局方式的改变,意大利的Phase具有盘式结构的大直径力矩电机,他们为欧洲航天局做的天文望远镜用的盘式电机直径高达10米以上,力矩几十万Nm。
盘式力矩电机的结构又可以分为多段式弧形“直线”电机拼接结构,和整体绕制的盘式定子结构等2大类,当然了印刷绕组电机或某些新式绕组的电机也许也可以看作是盘式电机。多段式弧形“直线”电机拼接结构的优势是便于构建大型电机,而整体绕制的盘式定子结构的优势则在于冲片成本,据说这种结构最早是芬兰人搞出来的,并持有相关专利,北京密云就有一家引进此种盘式异步电机生产线的水库移民工厂。

网友P:
波恩先生,您提到:

“这类绝对式编码器目前已经被采用EnDAT,BiSS,Hyperface等串行协议,以及日系专用串行协议的新型绝对式编码器广泛取代,因而最高位信号就不符存在了,此时对齐编码器和电机相位的方法也有所变化,其中一种非常实用的方法是利用编码器内部的EEPROM,存储编码器随机安装在电机轴上后实测的相位,具体方法如下:

1.将编码器随机安装在电机上,即固结编码器转轴与电机轴,以及编码器外壳与电机外壳;
2.用一个直流电源给电机的UV绕组通以小于额定电流的直流电,U入,V出,将电机轴定向至一个平衡位置;
3.用伺服驱动器读取绝对编码器的单圈位置值,并存入编码器内部记录电机电角度初始相位的EEPROM中;
4.对齐过程结束。 ”

为何不能直接用驱动器本身的EEPROM呢? 敬请释疑!!!

楼主:
本家兄弟问的好,虽然在正余弦编码器和旋变的初始相位对齐方式中,也提及了“直接用驱动器本身的EEPROM”的方法,但未在采用串行协议的绝对式编码器中提这种方法的原因在于:此类编码器基本上都可以提供几十到几百字节以上的用户可编程的EEPROM空间,因而相位对齐信息可以直接写入编码器内部的EEPROM,使得对齐后的相位信息能够跟着电机走,而不是跟着驱动器走,在更换电机或驱动器时,驱动器只需读取跟着电机走的编码器内EEPROM中存储的相位对齐信息就可以了,而不必再次执行相位对此操作。

当然了,如果一定要存在驱动器的EEPROM中也是完全可行的,只是每次调换电机或驱动器都得重新执行相位对齐操作而已。

网友P:
波恩先生的知识非常广博,本人深表钦佩!!!

网友A:
感谢指点!想起来了,扁平直驱电机用于电梯,只是变频器这个称呼让我有点糊涂了。

网友H:
波恩先生您真了不起,终于把我点播通了,好长时间了,我一直在求教这个问题,始终没有遇到老师,难得啊!

电梯中还有一个典型的"零伺服功能",即在电梯接近零速时,要求变频器仍有150%额定转矩的输出,目的维持轿厢与对重的平衡关系.这个"零伺服功能"的原理也应该用上面的理论解释吧.

网友H:
还想问一下波恩先生:变频器处于这种状态(电角度60度点)的时刻可任意设置吗?

楼主:
没什么!对业内朋友有所助益救市本帖的目的。

所谓前面所述的“电角度60度点”的电流矢量输出状态,就是人为给定“电流矢量”的角度,而不是根据编码器反馈自动调整电角度,因此作为一种功能性操作,就可以在任何时刻启用这种人为给定的模式。

零速保持力矩对于一个伺服而言是非常容易达成的目标,与本帖讨论的电角度相位对齐方式并无直接关系,而是速度环或者位置环调节需要做的事情,建议“CGP888”查阅相关书籍或文献。

另外,零速输出力矩为什么是额定的150%,而不是100%,本人多有不解,难道电梯驱动允许较长时间的过载?低于一般意义的伺服而言,过载驱动的允许时间往往是很短甚至极短的。

网友H:
谢谢指教,电梯在接近平层时,需要零伺服力矩功能,这时变频器输出的伺服力矩满足外界负载的平衡关系就行,确实不一定是额定力矩的150%,我弄混了,抱歉!

波恩先生给推荐一本这方面的书怎样?

网友H:
哦? 给推荐一本伺服控制方面的书,我真是小学生,总是表达不明白

网友H:
波恩先生给有没有正余弦编码器的结构图片啊?

编码器光栅据说是用激光刻划成? "明暗相间"的条纹.这种"暗"可以理解成是"遮光部分"吗?

编码器中光电耦合装置的快速响应性怎样?设计运转寿命又如何呢?

网友Q:
"明暗相间"的条纹.这种"暗"可以理解成是"遮光部分"吗?
对于透射式的,就是透光/遮光。对于反射式的,就是反光(白)/不反光(黑)

楼主:
不妨看看下面帖子中的第二本书:沈阳工业大学的郭庆鼎老师的《现代永磁电动机交流伺服系统》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3-9176-3BDA66E885F1

刘版主对于刻线的解释和到位,至于响应速度和使用寿命,请具体参阅编码器厂家的选型手册或直接咨询厂家。

?

楼主:
光栅盘片生产过程是采用光刻工艺,类似于IC制程的掩膜工艺,光刻所需的掩膜盘,即母盘据说是以高精度物理方法刻制的,光刻则只是对母盘的复制过程。

这是海德汉手册给出的正余弦编码器盘片示意图
这是海德汉手册给出的带UVW换相信号的增量式编码器盘片示意图
这是Avago公司的绝对式编码器模块和盘片的照片

网友R:
TO:波恩

真是太感谢你的帖子了,让我了解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东西,但因为本人才疏学浅,在具体按你的方法操作时遇到一些问题,还需要向您请教,感谢了,拜托了!

看到你方法后,我专门去买了一台100MHZ的示波器来了解怎样调整伺服马达编码器位置问题,我的问题是这样的:

1.伺服马达我从U通入12V(DC),V(接0V电源)向流出,马达有转动的动作,在一周范围内有4个点定位,相互角度是90度。

2.我看了一下伺服马达的编码器,共有6根型号线,也是看了你的文章后才知道叫旋转变压器,共有6根线,但我不能分辨励磁线圈和感应线圈。

3.假若1#和2#线为一组感应线圈,我在用示波器测量时用探头连接1#线,2#线接示波器的地线吗?我这样做后无论是给U/V加直流电还是用手转动马达轴心都不能在示波器上调整出SIN或COS波形出来。

4.我现在做实验的伺服马达是好的,也就是编码器没有动过,我不了解SIN信号的包络的幅值完全归零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好的马达就不能看到SIN或COS波形?

敬请您的帮助,感谢!不便之处也可以E-mail联系,kkwang@126.com,迫切希望您的回复,再次感谢!!!

网友H:
波恩先生:能把码盘的刻线标注一下吗?第一个图外圈光栅:A、B相,依次向内是:SIN(黄)、COS(红)、兰色代表什么?粉白色呢?哪个是Z相呢?

有人说:象黄色环、粉红色环等是采用相位阵技术,不知是否有道理?

楼主:
to“kkwang”:

1.说明该电机为4对极(8极)电机

2.到底是不是旋变,最好确认一下,如果是旋变,则首先确认线包分组,至于何为激励,何为感应最好咨询原厂

3.旋变的激励线圈通以复核要求的激励信号后,感应线圈才有信号输出,UV电机绕组通电,只是起到是电机转子定位的作用,并不能使旋变输出信号

4.请参考本人在“22楼”贴的第一张图中下面的2个波形。

楼主:
第一个图:

最顶上的几个小竖线就是零位光栅刻线,对应输出的Z相

外圈是光栅的增量式刻线,对应输出的A、B正交相

依次向内是:SIN+(淡黄或黄色)、SIN-(紫红或粉红)、COS+(淡蓝或蓝色色)、COS-(橙色或肉色)

所谓的“相位阵技术”应该指光电检测元件了,没见过海德汉的实物,无法评价。

网友S:
恩波老师是高人啊!

我有个问题请教: 我用的安川的司服配西门子S7-200的PLC在调试的时候出现定位不准的现象,回不到原点.有累计误差的现象.

我查看了司服的旋转角,时多时少, 它偏差的正负植是一样的.

请问能解决吗?我的电话:15301697756

有重谢

我的电话:

网友R:
TO:波恩老师

已经看到您的回复,谢谢!按您所说,要想从感应线圈测到SIN或COS波形,必须先给编码器的激励线圈输入一个激励信号吗?怎样得到这个激励信号源呢?

其实我们的想法很简单,只是想在修伺服马达时不用安装到机台上调试马达的编码器,现在我们是安装到机台上通过经验调整编码器的位置,有90%的成功率,但有些马达的编码器位置调不好,马达发热很厉害(可以使用)。一直想找个方法不在机台现场但有能准确调整编码器的位置。

希望能得到波恩老师的支持,谢谢!我很想把马达的图片发给您,能不能告诉我您的E-MAIL地址?我的邮箱是kkwang@126.com

?

楼主:
to"83楼":是不是伺服的位置环超调了?

to“kkwang”:以后直呼波恩好了,不要加些个中看不中用的定语!如果不想上机台,就找个信号源,按照旋变推荐的激励频率,电压幅值,电流驱动能力为旋变的激励线圈提供正弦激励好了。

?

网友H:
哦,谢谢先生了,我太粗心了,当时竟然没注意到最外圈几个小竖线,脑海里总以为Z相或许是个小原点,太先入为主了.

网友H:
有一种型号的通力电梯的永磁马达用的是旋转变压器来确定转子磁极位置,用测速电机作为速度反馈元件.

我想问一下,象这样的系统,其轿厢的位置是怎样反馈的呢?是否还需要其他的位置反馈元件?

网友H:
波恩先生:图一中颜色的渐变是否符合SIN(COS)的幅值变换规律呢?

网友T:
好贴!波恩版主辛苦了

楼主:
旋变本身就可以提供位置反馈。

“图一中颜色的渐变是否符合SIN(COS)的幅值变换规律”———符合SIN(COS)的幅值变换规律的不是颜色的渐变,而是条纹径向尺寸的渐变

网友P:
波恩先生:我知道Z相信号一圈只要一个就行了,为什么码盘上Z有3个竖线,且其中2个比较靠近,一个略远呢?

楼主:
上面(78楼)的图只是一个示意图,实际的“零位光栅刻线”远比这个复杂!下图是海德汉的反射角度编码器,可参看其上的零位光栅刻线,一组刻线看似很宽,其实只产生很窄(一个增量刻线周期左右)的信号。

网友P:
波恩先生,我们用示波器观察过Z相宽度,比A\B相增量的刻度宽一些,约2~3个增量刻度。

网友H:
对:石 工 关于

波恩先生,我们用示波器观察过Z相宽度,比A\B相增量的刻度宽一些,约2~3个增量刻度。

内容的回复:

波恩、石工先生:你们研究脉冲生成电路吗?有没有脉冲整形电路?旋编内部的“光耦”有什么特点?与平常见到的光电开关有什么不同呢?

楼主:
根据多家编码器厂商手册和本人的实际经验看,多数编码器的Z信号宽度在一个A或者B脉冲周期左右,宽的不超过1.5个,窄的有0.5个,甚至0.25个。

编码器内的光电转换不是光耦,目前而是某种光电阵列或者ASIC

网友P:
对不起,经本人再次确认,是1.5个。谢谢波恩先生。

网友H:
哦  怪不得人家说"我家编码器采用相阵技术"起初我以为SIN、COS信号的形成是采用相阵技术,看来A、B相脉冲可能也是这种技术,有个讲师告诉我们:编码器里面有快速光耦,看来他也没考证。先生们在讲讲编码器脉冲电路的形成如何?

网友H:
“电梯曳引机无齿化、节能化、高速化是大趋势”最近一直在翻阅您的帖子,好象着了迷,每天看不到您的发言,就象缺少了什么,前面这句话您在06年就谈起了,电梯的市场正如您的所料,在06年底,西子奥的斯电梯的“REGEN”产品率先打入市场。其配置是“双PWM变频器”驱动永磁同步电机,其再生电能反馈回电网,当时在业内争相追逐,以至于目前很多厂家都有这种配套产品。其实在十年前就有德国鬼子的再生电能可反馈电网的电梯产品在中国出现,那时其技术还不成熟,它的投入严重干扰其临近的电梯正常运行,由于检测技术的缺乏,当时的再生电能回馈入网,虽不情愿,但只能听之任之,以至到目前,电梯内部行业对电梯的再生电能是否能够入网,目前还没有见到明确的条文,在业内有争议,但好多人又望洋兴叹!不知波恩先生是否愿意旧事重提,也谈谈您的看法呢?

楼主:
抱歉,本人从未涉足过电梯行业,只是道听途说而已。

“无齿化”有利于降低维护费用,减小机房空间,甚至做到在电梯井中的壁挂式安装,无需专门的机房,以节约建筑成本,减少住宅和楼宇的公摊面积;同时无齿曳引机基本上都是永磁电机,体积效率和节能效果明显。

“节能化”大势所趋,不言而喻。

“高速化”主要面向高层建筑,高速就意味着效率和时间,对于民用建筑一样具有吸引力和价值。

至于回馈问题,一方面是回馈所需的设备成本:可逆整流和高频回馈电抗,成本不亚于同等功率等级的逆变驱动器;另一方面,是回馈的电能质量:功率因数,谐波污染,EMI等等,这方面国家没有相关的标准,也就没有认证和管理途径,就算是欧洲,对于十几千瓦以上的功率用电器的PFC似乎也还没有强制标准,不过既然欧美对于3个千瓦以下的单相用电器已有明确的PFC强制标准和法规,那么大功率三相用电器的PFC标准的出台也就是迟早的事了,只要入网回馈电能的质量有保障,小区配电系统自然会支持回馈,剩下的问题就是回馈电能如何计费的问题了,据说国内的入网电表还都是单向的,回馈可能无法计费,甚至将回馈能量视同消耗,一并计费,那么大家也就没有回馈的兴趣和动力了,不过只要回馈能量不出小区配电系统,计费问题倒是可以靠系统内负载消化掉,对于整个小区配电系统而言,还是能省一些相对于外网入口的电能消耗和电费。

网友H:
波恩先生随不搞电梯,但句句是我们行业的共同聚焦,我上面的“听之任之”,也是回馈电能品质的检测问题,最见到的回馈电能--德国蒂森电梯,它的控制柜零线和地线必须短接,否则会对附近其它电梯进行干扰造成其他电梯的意外停梯或死机,它的脉宽调制脉冲的生成还是单路形成,不是现在的数字处理芯片完成的,不过现在想来,既然国家发电技术很成熟,大面积的小区投入使用这样的电梯或许没有是杞人忧天,我今年经历过的有一个150台的小区全是再生能量回馈电网的电梯,未见异常,电梯是OTIS的SKY型号,就近观看用普通三相电表就行,1。75S/M以上效果还不错,大批量的投产后调速器价格有所下降,对用户来说,有所裨益,

网友H:
波恩先生:您不想谈谈您对再生电能回馈电网的观点吗?我见到的调速器前端大都配有大的交流电抗,书上说需采用“有源补偿”技术,陈国呈先生编的书中介绍过可控IGBT三相整流与逆变,内容有的看不懂,目前驱动芯片用的多的是美国德州的TMS230F2812系列,国内行业内对其谐波污染,EMI等的检测一筹莫展,望之兴叹,新生事物啊,老外当然技术保密,国内随之兴起的制造厂家也是王婆买瓜,用户看结果,其中过程难测啊。还有厂家推出再生能量可反馈电网的模块,用于改造,接口是交-直-交变频器的直流测。新生事物的产生,应该是社会的进步,我只希望多了解些过程。

还有变频器的零速(0Hz)时,变频器有一定的启动电压,停止时呢?对于提升负载,我有《电动机的DSP控制技术》的书,但有些看不明白,波恩先生有机会就再给解析一下好吗?

楼主(2008-11-04):
这些话题已经远远超出了本贴的讨论范围,“CGP888”不妨另行开贴专门讨论“再生电能回馈”问题。

网友H:
好吧,等波恩先生开坛吧

楼主:
还是“CGP888”自己带着问题开帖得好.

楼主:
最新补充内容:编码器相位为什么需要与永磁交流伺服电机的转子磁极相位对齐

网友H:
补充的好,学的更省力些!

网友U:
不错,是我见到的伺服电机和编码器之间最精辟的技术文章,多谢波恩

楼主:
不必客气,但求对大家有用就好!

网友H:
波恩先生:"达成FOC控制目标的外在表现就是永磁交流伺服电机的“相电流”波形始终与“相反电势”波形保持一致"这句话 好像在文中过渡的太快,弄不明白.

网友V:
好贴,我顶。不过本人技术不高看不懂,不过还是顶

网友P:
TO 波恩先生:  "转子定向电流施加方法是U入,V出"

可能的定位点数量是否和电机极对数一致,如4极电机,其定位点是2个???

网友P:
TO 波恩先生:

还有两个问题:

1.“另一种正余弦编码器除了具备上述正交的sin、cos信号外,还具备一对一圈只出现一个信号周期的相互正交的1Vp-p的正弦型C、D信号,如果以C信号为sin,则D信号为cos,通过sin、cos信号的高倍率细分技术,不仅可以使正余弦编码器获得比原始信号周期更为细密的名义检测分辨率,比如2048线的正余弦编码器经2048细分后,就可以达到每转400多万线的名义检测分辨率”。请问这种编码器的“对称三角波Index信号,相当于增量式编码器的Z信号”,对于控制而言是否还有意义?

2.关于海德汉编码器的盘片图,我注意到A\B相的刻线黑白分明,应该出来的是方波,但是前文所述是“正交的sin、cos信号”,希望波恩先生释疑。

谢谢!!!

网友Q:
"关于海德汉编码器的盘片图,我注意到A\B相的刻线黑白分明,应该出来的是方波"

刻线黑白分明,并不意味着一定出放波,还要看他的光学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波恩先生:"达成FOC控制目标的外在表现就是永磁交流伺服电机的“相电流”波形始终与“相反电势”波形保持一致"这句话 好像在文中过渡的太快,弄不明白.

这个问题三言两语可能解释不清,有兴趣的话,建议您查阅矢量控制方面的参考书籍,并自己推演一下;或者把这句话当作一条结论好了:如果永磁交流伺服电机的“相电流”波形始终与“相反电势”波形保持一致,那么就可以实现FOC的控制目标,即定子绕组产生的电磁场始终与转子永磁场正交。

楼主:
to“石工”:

当施加U入,V出的转子定向电流时,出现的定位点数量确实与电机极对数一致,如4极电机,其定位点就是2个!

正余弦编码器中相当于增量式编码器的Z信号的“对称三角波Index信号”对于控制而言是否有意义取决于控制系统是否采用这个信号,以及如何采用。

 “刻线黑白分明,并不意味着一定出方波,还要看他的光学结构”———刘版主所言极是!典型的光栅莫尔条纹理论上是三角波,而非方波,方波都是后续电路整形出来的。正余弦编码器的检出信号则谐波失真很低,正弦性足够好。

网友P:
谢谢波恩先生。

另外,关于:"达成FOC控制目标的外在表现就是永磁交流伺服电机的“相电流”波形始终与“相反电势”波形保持一致"

我的理解是根据磁生电的公式,相反电势滞后转子磁通90度,而定子的电流与其产生的旋转磁场同相位。

这样,““相电流”波形始终与“相反电势”波形保持一致”,意味着转子的磁极和旋转磁场的磁极偏差90度。

不知波恩先生认为是否正确?

楼主:
“石工”分析的很不错!比我理解还要透彻。顶!

网友P:
波恩先生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是在是我等学习者之楷模。

在本帖,鄙人学到很多东西,实在是收益匪浅。

不知波恩先生是否愿意开出另外2帖贴:

1.“关于增量型编码器伺服电机上电初始运行寻找转子位置的实现方法”

2.“增量型编码器仅保留A\B\Z信号,如何实现伺服电机的高性能控制”

楼主:
本家过誉了!

1.“关于增量型编码器伺服电机上电初始运行寻找转子位置的实现方法”———按本贴一开始讲的带换相信号的增量编码器的相位对齐方式对齐后,UVW相位信号的6种状态组合可以将360度电角度区间等分为6份,每分对应60度,因此只要在驱动器上电伊始,读出UVW的状态组合,就可以确定当前处于哪一个60度区间内,此后先按区间中点的电角度启动运行,此时电角度的误差为±30度,运行过程中检测UVW信号和Z信号,越过UVW的任意一个沿时,就可以获得相对准确的电角度,Z信号出现后,就可以确定精确的电角度了。这个方法的优点是可以直接启动运行,不必先动动电机;缺点是启动伊始,UVW的沿或Z信号没来时,电角度不准,理论最大误差可达±30度,电机出力偏小。

2.该方法不是本人主张的方法,所以从没有关注过。

网友W:
受益非浅!顶!!!!!!!!!!!!!!!!!

网友R:
TO:波恩

当施加U入,V出的转子定向电流时,因为电机的极数不同而定位的位置也不同,当是6极电机时有3个定位点,但我发现一个问题每个定位点检测出来的SIN信号都不同,这就有另外一个问题,若使用你以前的方法(1.用一个直流电源给电机的UV绕组通以小于额定电流的直流电,U入,V出;
2.然后用示波器观察旋变的SIN线圈的信号引线输出;
3.依据操作的方便程度,调整电机轴上的旋变转子与电机轴的相对位置,或者旋变定子与电机外壳的相对位置;
4.一边调整,一边观察旋变SIN信号的包络,一直调整到信号包络的幅值完全归零,锁定旋变;
5.来回扭转电机轴,撒手后,若电机轴每次自由回复到平衡位置时,信号包络的幅值过零点都能准确复现,则对齐有效 。)

就不知道使用那个定位点来调整。另外在测试时还发现,我使用一个全新的马达(旋转变压器方式),当施加U入,V出的转子定向电流时,我测出来的SIN信号并不是信号包络的幅值完全归零,我很想请教波恩,这又是为什么呢?

楼主:
关于使用6极电机的哪个定位点的问题:要看所用旋变的规格,是单速(每周一个正余弦包络)的还是3倍速的,若是单速的就任选一个定位点,如实3速的,建议先对齐一点,在核查其它点,然后适当折衷,以均化电机极对和旋变极对之间的误差。

关于SIN信号并不是信号包络的幅值完全归零的问题:估计是测量方法问题,是不是存在直流偏置?或者拉开时基和垂直分辨率令信号展宽、幅值放大试试。

网友R(2008-12-04):
TO:波恩
下图是我那个8极电机的展开图,因为马达的线圈烧坏,我们重新绕过线圈(线圈的绕法已经确认无误)。在使用你介绍的方法来调整过旋变的位置都没有成功。
没有办法我只能找一个好的马达做样本,当施加U入,V出的定子定向电流时比较两个马达旋变输出的SIN信号,当两个信号完全一样时锁定旋变位置。但是我们在安装马达时,马达可以定位,但马达在加负载时没力,没多久伺服就报警了,随后我们按经验再次调整旋变的位置后就OK了。我们好希望得到你的帮助。谢谢。

楼主:
也就是说,经你们按经验调整后,电机已正常工作了是吗?

如果是,请对比好电机与修好的电机,看看旋变sin波形与UV线反电势或U相反电势之间相位关系的异同。

网友X:
谢谢波恩师傅

 我是用豪迈加工中心的,一直搞不懂它的工作原理,现在看了你的帖子明白了很多。不过我还是有点不清楚,就是为什么机器在通电和没通电的情况下,都可以任意推动.都不会影响机器的运转。这是什么原理呢?不知道师傅是否了解《金田豪迈公司》的产品。

楼主:
机器断电后,XY轴的伺服电机失去动力,所以可以推得动,机器上电在运作时,一般都要执行返回参考点的动作,重新找到坐标原点,所以不会影响机器运作。

通电下如果也能推得动,呢就是没有使能伺服电机,电机尚未加电了。

网友R:
TO:波恩

"也就是说,经你们按经验调整后,电机已正常工作了是吗? "
对呀,我们按经验大约调整了10度左右就可以。现在马达正常运转。

我们需要采用你的方法而不用上机台调整马达。你说要看看旋变sin波形与UV线反电势或相反电势之间的异同。对于这种方式我有看到你以前的帖子:
“如果想直接和电机电角度的0度点对齐,可以考虑:
1.用3个阻值相等的电阻接成星型,然后将星型连接的3个电阻分别接入电机的UVW三相绕组引线;
2.以示波器观察电机U相输入与星型电阻的中点,就可以近似得到电机的U相反电势波形;
3.依据操作的方便程度,调整编码器转轴与电机轴的相对位置,或者编码器外壳与电机外壳的相对位置;
4.一边调整,一边观察旋变的SIN信号包络的过零点和电机U相反电势波形由低到高的过零点,最终使这2个过零点重合,锁定编码器与电机的相对位置关系,完成对齐。 ”

我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请教:

1.在用示波器观察电机U相输入与星型电阻的中点前,是不是要在马达U/V/W三相加直流电(+极),在星型中点接直流电负极。至于所加的3个电阻,大约需要多大?我们试过用100欧的电阻很快就冒烟了(电流0.3A),用1K电阻马达就一点反应都没有。我想你能建议用多大的电阻吗?

2.对于你以前提过的“区分旋变的SIN包络信号中的正半周和负半周”的方法,我本人才疏学浅,真的看不明白,是用励磁信号的波形进行判断吗?你能不能把实际的操作讲的明白一些。

我在这里已经学了很多,麻烦之处还请原谅。

楼主:
原帖修订,在最后添加总结部分。

楼主:
“kkwang”先前采用的UV通电定向电机转子的方法,可以将电机电角度相位对齐到 -30度,如果说根据经验再调整约10度(估计为机械度),对于4对极电机而言,相当于电角度调整了40度,这样看来有可能原系统的对齐方式不是 -30度,而可能是0度,或者其它什么度数。

如果适用星形等值电阻,就不要再通入直流电了,加星形电阻的目的是用于示波器观察虚拟的U相反电势,如果想用转子定向法对齐到电角度0度,可以看来U入,VW出的直流通电方法。

通入的直流电流应不高于电机额定电流。

星形电阻的选用原则是无感,等值,阻值不可过小,以免电机旋转起来的反电势作用其上后产生过大的电流,烧毁电阻。

但2种方法不要混用。

“区分旋变的SIN包络信号中的正半周和负半周”的方法,可以参考励磁信号波形的相位进行判断

网友U:
波恩老师,实打实的高手,有机会能做你的徒弟,真是人生一大荣幸啊!佩服!深刻透彻见底!

楼主:
“longwaves”真有兴趣,可以来北京共事啊!

网友R:
TO:波恩

我还是有两个问题需要向波恩先生问清楚:

1.在U/V/W三相加上星型等值电阻后,马达必须旋转才能用示波器观察虚拟的U相反电势吧,那马达旋转是加电还是用手动旋转呢?

2.下面是我们马达旋变编码器,在编码器上出厂时,编码器定子和转子上都有两个标记,我想是马达(欧洲)出厂时调整编码器位置所用上的,还请波恩先生帮忙分析一下。

谢谢!

楼主:
1.必然不是让电机自己转,而是手动,或用其它电机带动,这样可以转动的均匀持久一些

2.有这种可能,您可以试着对齐一下,看看是否有符合性。

网友Y:
波恩教授:

非常感谢你的无么奉献,我是一个初学者,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我之前有看过一位国外的工程师来我厂调试设备的时候,因为公司没有示波器,他使用一个自制的电子电路来确定位置,当时的印象是使用了发光二极管,电阻和电池组,他是如何实现的,线路又是如何接的,麻烦帮助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
波恩怎么会成了“教授”?! 不过业内一个普通的工程师罢了!

楼上的问题分析起来需求一些前提条件,比如是什么类型的编码器?

先就增量式编码器做一个假设,过程可能是这样的,以电池和限流电阻对永磁伺服电机的UV绕组通电,使电机转子定向,然后用LED加限流电阻接在U信号上,调整编码器和电机转子的相对位置,直到LED定向点的平衡位置附近处于发光和熄灭的边缘,轻轻锁定电机轴,将LED和限流电阻移至Z信号上,微调编码器和电机转子的相对位置,令LED基本上可持续发光,锁定电机轴,左右转动电机轴,让电机轴自行回复到定向平衡位置,验证LED发光可复现,这样操作下来,就将电机电角度定位在-30度上了。

网友Z:
波恩老师:

您好,我是一个初学者,想请教几个问题,希望得到您的帮助!

我有2个安川的伺服电机,一个750w 一个100w  有一个750w的安川伺服驱动器,都是西格玛2型的,编码器是增量型的。现在的情况是750w的电机的编码器坏掉了,没有办法试验;接100w电机 报匹配错误,清除报警后,可以试机状态运行。

问题是这样的

1、100w电机的编码器可以换到750w电机上面吗?(我看到安装尺寸相同)

2、如果可以更换,需要调整零位吗?(编码器整体更换)

网友AA:
估计不能换,之所以“接100w电机 报匹配错误”就是因为编码器中记录了电机信息,估计安川向中国用户不会开放编码器中的电机信息。

具体能不能换,建议咨询安川。

网友Z:
引用 网友AA:
估计不能换,之所以“接100w电机 报匹配错误”就是因为编码器中记录了电机信息,估计安川向中国用户不会开放编码器中的电机信息。

具体能不能换,建议咨询安川。

您的意思是说 编码器中的电机信息会在驱动中被使用,从而产生错误的驱动指令(比如电流、电压、频率)?

比如说,如果伺服系统识别到是100w的电机,就会按照100w电机的参数工作?

谢谢!

网友AA:
关键是安川的伺服体系中驱动器和电机之间多为一一对应的绑定关系,所以750W的驱动器只认750W的电机,100W的驱动器也只认100W的电机。

驱动器是“智能”,可以用于识别电机;但电机只是个铁疙瘩,无法告诉驱动器它到底是谁;这个工作就只有交给编码器做了,因此不同规格的电机所配的编码器就存有该规格电机的参数,甚至电角度初始相位。

总之对于日系通用伺服而言,编码器一般是无法由用户自行调换使用或更换。返厂维修编码器的成本甚至顶得上一个小功率伺服电机的成本,很多国内用户所使用的日系伺服电机,往往编码器报销了,电机也就一同报废,不再维修了,从而造成很大的浪费。

这就是日系伺服为保护自己的产品线强加在中国用户身上的成本。

国人当自强!

网友H:
波恩先生您好:对于永磁同步电机驱动的曳引式负载,永磁同步电机用富士Lift变频器驱动,旋转编码器采用HENGSTLER的RF539192/E190A。象这样的系统我将如何定位才更精确啊?

定位过程中,我们是带负载进行操作,通过变频器给永磁同步电机加电,电机处于堵转状态,磁场旋转,从而变频器自学习到转子磁极的位置角度,编码器的Z相也悬空(不用)。象这样的定位过程,其学习到的角度值是怎样推算的呢?

楼主:
电角度的学习和辨识不是比如关注的技术方向,无法基于此回答“CGP888”的上述问题,不过RF53系列编码器原则上是带UVW换相信号和Z信号的,为什么不把这些信号用起来,非要用不着边的学习值呢?尤其是Z信号,作为增量式编码器的RF53,就靠得靠这个Z信号来定一圈之内的绝对位置呀。

网友H:
我弄不清楚。

下面是西威变频器+永磁同步电机+海德汉1387系统的电机自整定步骤:整定过程是带载整定,电机是“静态”的,转子不转。

 进入Autotune ,再按Start
 短接变频器使能信号;
 按面板上I键,出现进度表
 自动进行电机自学习;%0----100%
 学习完毕后要用Load setup 菜单保存参数
2) Alarm config - Save Parameters(无齿定位)

SERVICE:(无齿定位)

在Check password 中选择Brushless(无齿轮),再选择Autophasing(自动相位测试),然后按Start,接下来短接变频器的使能和方向,面板上出现进度表,
整定的值在SinCos/Res off: deg 中
整定后要在STARTUP中用SAVE CONFIG来保存参数
3) 重新上电,检修上下行,曳引机会检修速度转动,表明自学习成功;

更换编码器、电机、变频器也是这样的操作,这个系统中编码器的Z相是接着线的 (没有悬空),但我怀疑也没用着,目前还没调开过Z相进行实验。

波恩先生您认为我的猜想有道理吗?这样的系统电机自整定的精度怎样?

楼主:
又变成1387了!

猜想基本正确。其实西威变频器的上述自整定过程就是一个电机电角度相位的自动辨识过程,至于是怎么辨识的无法揣测。

由于电角度的辨识结果存于变频器内,所以需要更换编码器、电机或变频器中的任何一个都需要这样操作。

想知道整定精度,就利用Z信号试试,同一套系统多整定几次,看看每次整定后,Z信号出现点对应的电角度相位差异有多大。

网友AB(2009-01-03):
不是很懂,弱弱的问一下

为什么要到现场测磁极,工厂不预先测好?

只有永磁电机需要测,其它电机不测?

楼主:
本帖谈论的磁极对正方法不仅适用于维修和调试现场,也同样适用于工厂调试装配过程。

同步类型的电机的都存在磁极对正需求,异步不需要。

网友AC:
引用 楼主:

本帖谈论的磁极对正方法不仅适用于维修和调试现场,也同样适用于工厂调试装配过程。

同步类型的电机的都存在磁极对正需求,异步不需要。

波恩的好贴,支持一下。

对正精度是很重要的,线圈和永磁体组合既可能是电机,也可能是发电机,如果对正精度不够,高速运转的电机也可能会像发电机一样,产生反电动势,从而电机发烫和抖动,(永磁体均度不够,结果也一样),所以,海德汉的那个1387的正余弦精度,还真是不太好替,有难度。

楼主:
编码器专家@Q也来捧场了,谢谢!

网友AD:
观看波先生的文章,得益不少

楼主:
有助益就好!

网友AE:
好贴,反复看,越看越好;祝波兄牛年更牛

楼主:
望“西方败”早日成就“东方”数控/运控、乃至离散自动化产业的“不败”梦想。

网友AF:
真是好东西啊 学习中

网友H:
波恩先生:您用多摩川或海德汉的编码器举个例子:说明一下,,对于永磁同步电机的三(电流\速度\位置)闭环控制系统,变频器在收到编码器反馈回的信号后,都要做哪些处理呢?

楼主:
需要在电流环中解算电角度,在速度环中解算速度,在位置环中解算位置。这一话题显然已经超出了本帖所覆盖的范围,欲知详情,请参阅永磁交流伺服方面的书籍或文献。

网友AG:
谢谢波恩老师写了这么好的文章。有个问题请教波恩老师:我现在在用DSP做永磁同步电机的矢量控制实验,用的是松下的伺服电机,电机的编码器是已经安装好了的,这是不是就意味着"电机编码器相位与转子磁极相位零点"已经对齐了?

我现在的做法就是采用了您在文中说的欧美厂商的做法,“采用给电机的绕组通以小于额定电流的直流电流使电机转子定向的方法来对齐编码器和转子磁极的相位。当电机的绕组通入小于额定电流的直流电流时,在无外力条件下,初级电磁场与磁极永磁场相互作用,会相互吸引并定位至互差0度相位的平衡位置上”。由于这个步骤写在了程序中,这样每次启动时,电机都有一个振动。请问您,我的做法有错误吗?在实际应用中,都是如何解决这样一个问题的,谢谢您!

网友AG:
还有,电机的编码器只有A、B、Z三路输出,没有U、V、W。

谢谢!

楼主:
原帖在“增量式编码器的相位对齐方式”一节的最后已经说明:“由于普通增量式编码器不具备UVW相位信息,而Z信号也只能反映一圈内的一个点位,不具备直接的相位对齐潜力,因而不作为本讨论的话题。”

所以原则上无法直接解答“starcyh12”的问题,毕竟 “电机编码器相位与转子磁极相位对齐”这一话题是建立在编码器能够提供与电机转子磁极具有对应关系的相位信息的基础之上。如果采用了最简单的只有ABZ信号的增量式编码器,即便是最初实现了Z信号与转子磁极相位零点的对正,也无法在后续应用中于任意转子位置上直接实现有效的相位初始化解算。

如果将转子定向操作写入算法,每次上电都做定向,就有可能每次都引起电机的振动,这样做对于实验系统而言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无法实用化,很多应用可能不会允许上电时的振动。

有效的做法,一是改用待UVW换相信号的增量式编码器,二是用软件做电角度辨识算法,比如以色列的elmo伺服就有此功能,不过这一点不是本人关注的方向,建议查询相关资料以寻求解决方案。

网友AG:
"即便是最初实现了Z信号与转子磁极相位零点的对正,也无法在后续应用中于任意转子位置上直接实现有效的相位初始化解算。"

不是很理解波恩老师的这句话,您所指的“后续应用”是指的每次开启和关闭电机时,之前的相位对正都无法应用了,是应该这样理解吧?

      感谢波恩老师的及时回复!

看到楼上有人说到 脉冲电压注入法 和 高频电流注入法,这里有一篇文章跟大家共享《永磁同步电机转子磁极位置的确定与计算》

网友H:
文章内存在诸多漏洞,不是很具体。倒是波恩先生不肯走出田间地头,老是金屋藏娇!

starcyh12先生是 做什么的 ?

网友AG:
对:CGP888 关于

文章内存在诸多漏洞,不是很具体。倒是波恩先生不肯走出田间地头,老是金屋藏娇!

starcyh12先生是 做什么的 ?

     嗯,CGP888一语中的,文章不是很严谨,不过基本思想还是可以理解到的。

     波恩老师肯定很忙的,能抽出时间来论坛回答问题,已经很感激了。

      我是学生,做些永磁同步电机方面的东西,是个真正的菜鸟,还请CGP888多多指教!

内容的回复:

楼主:
所谓“后续应用”正是指驱动器每次上电时,由于唯一能够反映电机转子相位的Z信号到来之前,仅凭增量式编码器的AB信号无法提供电机转子的当前位置,所以之前对齐的相位关系肯定无法应用。

另,不知“CGP888”以为本人需要走出什么样的“田间地头”呢?

网友AG:
回复波恩:谢谢波恩老师,看来我理解的没错,谢谢指教!目前我也只能每次上电都对齐一下了。

             谢谢,以后肯定还有很多问题请教大家的。

楼主:
实验系统可以如此操作。

网友P:
TO CGP888:

因为不能理解波恩先生文章的精髓而认为“文章内存在诸多漏洞”,CGP888先生是否有失公允?

网友AG:
回复石 工:石工可能理解错了,呵呵,CGP888说的是我在161楼发的那篇文章。

网友P:
TO starcyh12:

呵呵,指的是您的文章啊。

不过,确有伺服电机只用ABZ信号的,台湾东元小功率伺服的编码器就是这样。安川的L7同步电机变频器也是这样处理的。至于他们怎么找到运行前转子的位置,还是一个问号。已知的是:L7变频器控制电梯的效果,在启动阶段,远逊于采用正余弦编码器的科比(或西威)变频器。

至于您“采用给电机的绕组通以小于额定电流的直流电流使电机转子定向的方法来对齐编码器和转子磁极的相位。当电机的绕组通入小于额定电流的直流电流时,在无外力条件下,初级电磁场与磁极永磁场相互作用,会相互吸引并定位至互差0度相位的平衡位置上”,我觉得在电梯同步门机上也许能找到它的应用,因为这种电机的极数很高,对正的旋转角度必然很小。

网友AH:
台湾东元小功率伺服的编码器用的可能是日本多摩川的所谓省线式编码器,不是没有UVW信号,而是在编码器得电500ms后,在ABZ信号线上给出20ms的UVW状态,此后只要不断电就只能给出ABZ信号了。

网友AG:
回复石工: 谢谢石工指点,现在刚刚接触,不敢奢望的那么好的效果,先完成基本的实现。电机只有ABZ信号,只能先这么用着了。碰到了那么多问题,还在努力中,呵呵

网友P:
TO: 布东。

“编码器得电500ms后,在ABZ信号线上给出20ms的UVW状态”,第一次听说,大开眼界,谢谢指点。不知有无具体型号?

网友H:
今天我恰好见到安川L7与多摩川的编码器相匹配,驱动电梯的主机(永磁同步电机),编码器不带UVW信号,只有A、B、Z反馈信号。大家对此也评评如何?

我也非常敬佩波恩先生,但不等于不和波恩先生开玩笑啊,大家别误会。

网友H:
我还有一种看法:因为永此同步电机无位置传感器也是可以得到可控制的输出转矩,所以上面系统中的编码器可能与转子磁极位置的确定无关,只作为位置、速度的反馈信号。石工您认为呢?

网友H:
谁对安川L7的系统了解?它是怎样检测转子位置角的?

网友H:
据说仅通过“高精度的增量式光电编码器”,是不能判定转子位置角的。

网友H:
波恩先生:“田间地头.........”是玩笑话,看来这几个字用的不好,别介意啊!

网友H:
对:starcyh12 关于

"即便是最初实现了Z信号与转子磁极相位零点的对正,也无法在后续应用中于任意转子位置上直接实现有效的相位初始化解算。"

不是很理解波恩老师的这句话,您所指的“后续应用”是指的每次开启和关闭电机时,之前的相位对正都无法应用了,是应该这样理解吧?

      感谢波恩老师的及时回复!

看到楼上有人说到 脉冲电压注入法 和 高频电流注入法,这里有一篇文章跟大家共享《永磁同步电机转子磁极位置的确定与计算》

内容的回复:我上面见到的系统即使在断电后,在重新启动也不出现电机的振动。而MEIDEN变频器每次上电,都出现转子磁极自学习的振动,不断电没事。

网友AG:
回复CGP888:我现在用到这个松下的电机也有配套的变频器,而且接在它上面时,也没有振动问题,不知道怎么实现的。

楼主:
据说用高频注入法时,可以令注入频率高到电机轴不产生振动的程度,不过本人尚未研究过此类问题。

至于多摩川的省线式编码器可以参考以下实测波形:

本图中UVW的相位状态为001,AB状态为01,Z为0(无Z脉冲)
本图中UVW的相位状态为101,AB状态为10,Z为0(无Z脉冲)

以上2幅图形是用泰克的TPS2024示波器存储的多摩川省线式编码器的实测波形,触发点处为编码器上电瞬间,其后的500ms编码器的ABZ通道呈高阻态,再后20ms内给出编码器的UVW状态,此后恢复为ABZ信号状态。也就是说这种所谓的省线式编码器是在编码器一上电时,用很短的时间在ABZ信号线上给出UVW信号,以后只要不断电,就只能给出ABZ信号了。
目前东元伺服和台达伺服都采用这种类型的省线式增量编码器,不过东元用的是多摩川的,台达用的是自己的。

网友H:
波恩先生:这种分时输出的编码器,20ms的短时UVW相输出,能满足转子磁极的位置确定吗?

网友H:
还有使用这样编码器的系统,在出现断电或在断电后人为的转动转子磁极位置后,是否需要转子磁极位置的重新确定呢?

楼主:
与采用通常的带UVW相位信号的增量式编码器的相位初始化方法基本一样,唯一的差别就是必须在那20ms之内及时读取到UVW的暂态信息。

网友P:
TO cgp888:20ms的短时UVW相输出,能满足转子磁极的位置确定吗?

能够精确到±30度。以UVW信号来划分圆周,可以得到6个区域,驱动器一开始认为在区域正中间。

例如,上电判断UVW,知道在0~60度之间,现认为是30度。如转子在0度,最大误差为30度。如转子在60度,最大误差为-30度。

然后,电机在经过U V W 边沿信号时,就可以得到转子磁极的绝对角度了。

网友P:
TO cgp888:“我还有一种看法:因为永此同步电机无位置传感器也是可以得到可控制的输出转矩”

同意您的观点,但是效果肯定差很多。L7变频器控制电梯的效果,在启动阶段,远逊于采用正余弦编码器的科比(或西威)变频器,就是一个明例。

网友H:
哦!谢谢。也就是说:即便是带UNW换相信号的编码器,也只是在转子磁极位置确定过程中起作用,等转子磁极位置确定了,在电机的正常运行中也就“失去作用了”,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H:
二位先生:“对于使用这样编码器的系统,在出现断电或在断电后人为的转动转子磁极位置后,是否需要转子磁极位置的重新确定呢?”把这个问题解释一下吧

我在现场看到的情况是:“在出现运行中突然断电或在断电后人为的转动转子磁极位置后,再次上电后,电机仍能正常被驱动,没有发现转子磁极位置的重新确定”,对此我很是不解。按照上面所说“保存的只是20ms内的暂态信息”也就是说使用这种省线式编码器,转子磁极位置的确定时间“很短”,几乎不会被肉眼的观察发现。

楼主:
前提是编码器的相位必须事先与电机转子磁极对正,该过程一般需要停机操作,人工干预。

此后,只要对正关系没有松动,后续的上电过程则只是通过编码器的UVW信号检测磁极相位,这个过程由算法自动完成,无须停机,更无须人工参与。

网友H:
多谢了!看来这个多摩川省线式8912P20-L6是需要提前使“编码器的相位必须事先与电机转子磁极对正”,其对正过程应该如波恩先生前面所说。而电梯中在使用海德汉ERN1387等其他非省线式编码器则可以不需要这个对正过程,直接更换编码器后,进行转子磁极的“静态自学习”。

网友H:
波恩先生:象这样省线式编码器,其相位如何与电机转子磁极对正啊?用示波器能观察到20ms内的编码器U相、Z相输出状态?并同时锁定编码器?

楼主:
由于这种省线式编码器无法提供单圈绝对位置信息,一般无法支持“静态自学习”,其初始相位的对正方法总体上和带UVW的增量式编码器的类似。

网友H:
这种编码器的UVW输出不是只有20ms吗?

网友H:
在这20ms内怎么人为地对正并固定编码器啊 ?

网友H:
我很笨啊,缺乏想象力,波恩先生别烦奥!

网友H:
"带换相信号的增量式编码器除具备ABZ输出信号外,还具备互差120度的电子换相信号UVW,UVW各自的每转周期数与电机转子的磁极对数一致"
也就是说:对于12极对的永磁电机,其编码器UVW各自每转周期数也应该是12,对吗?

网友AI:
谢谢,先回复再认真学习

楼主:
20ms,对于人的感知能力而言确实超快了。

不过所谓的省线式增量编码器,省的只是UVW线号的输出线,而UVW的信号生成机制还是无法省掉,而且和传统的带UVW换相信号的增量编码器的完全一致。也就是说,其Z信号同样与U信号的跳变沿对齐,想办法对齐到Z信号,也就相当于对齐到U信号的跳变沿了。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考本帖原文中带UVW换相信号的增量编码器的相位对齐方法的验证方法一节。

网友P:
TO; CGP888 "在这20ms内怎么人为地对正并固定编码器啊 ? "

您没有理解问题的本质。编码器的对正实际意义是要知道编码器和转子的位置相位差,这样的话,我们通过编码器的信号状况可以知道转子的磁极位置。

而上电的所谓“对正”,指的是根据UVW信号只能知道转子位置在某一段区间(±30度),需要电机运行过一段距离出现UVW或Z的触发信号,才真正知道转子的准确位置。

至于绝对值编码器,刚上电就可以知道了转子的绝对位置,所以无需上电的所谓“对正”,但是安装时的对正仍然必不可少。

楼主:
没错!对于任何类型的编码器而言,只要编码器轴和电机轴的锁定关系发生过改化,就必须执行所谓的“安装时对正”,这与每次上电时的电角度初始化是不同操作阶段的不同概念!

“石 工”是编码器应用的明白人,而且还是我的本家,多多交流啊!

网友H:
布东说:“在编码器得电500ms后,在ABZ信号线上给出20ms的UVW状态,此后只要不断电就只能给出ABZ信号了。” 波恩先生说:“2.用示波器观察编码器的U相信号和Z信号; 3.调整编码器转轴与电机轴的相对位置; 4.一边调整,一边观察编码器U相信号跳变沿,和Z信号,直到Z信号稳定在高电平上(在此默认Z信号的常态为低电平),锁定编码器与电机的相对位置关系; ”       这不就是说需要在20ms内完成编码器的 “对正”吗?不然若超过20ms“此后只要不断电就只能给出ABZ信号了”,怎么找U相信号啊?

网友H:
TO石工:“上电的所谓“对正”,指的是根据UVW信号只能知道转子位置在某一段区间(±30度),需要电机运行过一段距离出现UVW或Z的触发信号,才真正知道转子的准确位置。 ”所以使用这种省线式编码器,在电机每次上电的520ms后才能真正地实现电流的“矢量控制”,如果电动机的预励磁时间小于520ms就启动运行的话,会出现运行中的不平稳现象,可以这样理解吗?

楼主:
to“CGP888”:关于多摩川的省线式编码器在得电后500~520ms之内的20ms短暂时间窗口给出UVW状态信号应用问题:

1.安装对正方法

其实本人已经在“197楼”明示:由于常态下没有UVW信号,只有ABZ信号,因此可以对齐到Z信号,因为绝大多数编码器的Z信号都和U信号的边沿对齐。

2.上电初始化方法

请参考“石 工”在“198楼”所述的方法,该方法正是业内通行的做法,至于520ms的问题,首先大多数伺服上电后软件和参数的初始化速度都不会太快,其次功率级的软启动时间也不会太快。而且完全可以在算法上保证在520ms之内不给出伺服准备好状态,也就是不让允许伺服启动运行。

网友H:
波恩先生:给您拜个早年!几个月的相识,你胸襟坦荡、诲人不倦,实乃业内楷模!

在此祝您及业内同行春节愉快!

网友P:
可以这样理解:

省线型的编码器,由于要转子运行到Z信号发生变化才能知道转子的准确位置(最大要运行360度),而UVW型编码器转子运行到到UVW信号发生变化即可(最大运行60度),所以UVW型编码器可以较早地找到转子位置,在启动阶段的特性会比省线型的好。

网友G:
“达成FOC控制目标的外在表现就是永磁交流伺服电机的“相电流”波形始终与“相反电势”波形保持一致”
这个如何理解?
我的理解是这样:FOC为获得最佳出力效果,应控制电机电流,使得id=0,iq=iN。通过2/3变换得,ia=-iN×sin(theta)。而A相绕组的反电势刚好也为ea=-E×sin(theta),其中的theta为转子永磁体的N极与A相绕组轴线的夹角。

网友G:
文章很长,还没看完,先请教几个基本概念:
1.文中的U相中心是指什么?在物理空间上是固定不动的吗?
2.电机一相绕组具有两个端部,头和尾。比如A相绕组的头和尾,假设分别为A和X。(假设电机已等效成三相单层集中整距绕组)。那么A和X在空间上相距一个极距,A和X的中心称之为A轴,则A轴在空间是不动的。不知文中的a轴是否与此处的A轴相同?
3.文中的U相中心与a轴是否相同?

问题比较基础,请波恩老师指教!

网友G:
图6中的q轴落后d轴90度?
或者是图中顺时针方向为电机正转方向?
另:文中的U,V,W相序关系是?

网友H:
对:vesgine 关于“达成FOC控制目标的外在表现就是永磁交流伺服电机的“相电流”波形始终与“相反电势”波形保持一致”
这个如何理解?
我的理解是这样:FOC为获得最佳出力效果,应控制电机电流,使得id=0,iq=iN。通过2/3变换得,ia=-iN×sin(theta)。而A相绕组的反电势刚好也为ea=-E×sin(theta),其中的theta为转子永磁体的N极与A相绕组轴线的夹角。

解释的好!夹角符号“theta”若改为“θ‘更好看喽

楼主:
to“vesgine”:

1. 在“205楼”的理解基本正确,这句话的原文可参阅TI 2000系列DSP的DMC库中有关PMSM的应用说明文档。

2.关于“206楼”的问题:个人以为现代永磁电机的电磁结构纷变得越来越纷繁复杂,已经无法直接地用绕组或绕组边来简单地代替“相”或“轴”了。文中只是以单层整距绕组为例,提及的U相中心特指U+或者你所说的A/X中的A,而不是你所说的A轴;文中的a,b,c三轴和U,V,W三轴多有混用之处,只是因为混用了本人在不同阶段所作的图例,图例和符号的引用只是为了把事情说明白,希望上述混乱之处不至于引发不必要的歧义。对于本帖在某些概念和文法上的不严谨也请多多包涵为盼!

3.“207楼”的问题非常好!

图1和图5中的相位关系是a领先于b 120度,b领先于c 120度,或者U领先于V 120度,V领先于W 120度,或者U-V领先于V-W 120度,V-W领先于W-U1 20度;图6中若以经典的逆时针方向为正方向,则a,b,c轴之间的领先滞后关系看来恰好反了。

但是如果把b,c两轴调换一下,则图5所示的对齐到U-V反电势过零点就相当于对齐到U相反电势的-30度点在abc三相坐标系中的矢量位置可能就得跑到+30度方向上去。关于这一点,也是本人一直很迷惑的地方,所以图例中也就将错就错了!

因此本人以为这个问题指正得非常好!也希望大家就此各抒己见,争取把问题弄得更加清楚明白。

网友P:
TO 波恩兄:

“将V相和W相并联后接入直流源的负端,此时电机轴的定向角相对于UV相串联通电的方式会偏移30度,以文中给出的相应对齐方法对齐后,原则上将对齐于电机电角度的0度相位,而不再有-30度的偏移量。这样做看似有好处,但是考虑电机绕组的参数不一致性,V相和W相并联后,分别流经V相和W相绕组的电流很可能并不一致,从而会影响电机轴定向角度的准确性。而在UV相通电时,U相和V相绕组为单纯的串联关系,因此流经U相和V相绕组的电流必然是一致的,电机轴定向角度的准确性不会受到绕组定向电流的影响”

是否只要保证V、W相电流一致就可以保证定向角度的准确性呢?

如果是,我在V、W回路中串联变阻器并检测电流使之平衡,是否就可以保证对齐的精度呢?

楼主:
在这个问题上,其实还忽略了另一个不确定因素,即永磁电机的齿槽定位力矩。

由于齿槽定位力矩的存在,绕组通电后,转子的实际定位角有可能被拉偏,不过一般在做相位对齐操作时往往会忽略这种不准确性。

以此而论,其实V、W相的电流不平衡所引起的定向不准确度可能也可以被忽略。

上述两种因素所导致的定向不准确度到底有多大,目前本人尚无实验依据。

网友B(2009-02-06):
波恩说的对位方法,不知有没有人试过,

1.用一个直流电源给电机的UV绕组通以小于额定电流的直流电,U入,V出,将电机轴定向至一个平衡位置;
2.用示波器观察绝对编码器的最高计数位电平信号;
3.调整编码器转轴与电机轴的相对位置;
4.一边调整,一边观察最高计数位信号的跳变沿,直到跳变沿准确出现在电机轴的定向平衡位置处,锁定编码器与电机的相对位置关系;
5.来回扭转电机轴,撒手后,若电机轴每次自由回复到平衡位置时,跳变沿都能准确复现,则对齐有效。

以上这个方法,行得通吗?以1的方法供电,电机可以有四个位置,用那个位置?我照这个方法对好的电机来测,为会没有零位信号出现的?

楼主:
所用的电机是几对极的?(一圈有4个位置,那就是4对极,用任意一个位置都可以)   电机编码器是何种类型?(参考的是带高位信号输出的绝对式编码器的对齐方式,实际对齐中又期望零点出现,不知到底用的是何种编码器)

(2月15日补充)

网友AJ:
我们就是这样调整的

混合式编码器和旋转变压器

楼主:
最新修改和补充

修改了相位对齐的坐标矢量图,补充了电角度概念描述,明确指出空载条件下对电机施加固定电角度相位的电流矢量所产生的转子定向角度即为FOC控制下同相位电流矢量的q轴分量所处的角度方向,也就是说为了将编码器相位零点对齐到电机的目标电角度相位点,需要在电角度增加方向上对电机施加与目标电角度相位正交的电流矢量。

网友AK:
波恩:

我遇到的问题与137楼类似,包米勒电机,想把1KW电机编码器装到6.5KW电机上,主要是为了省钱,会影响吗?另SICK/SRS50/编码器对正的具体的接线方式请指教.谢谢!

楼主:
抱歉!没有用过包米勒和SICK的产品。

如果包米勒在1KW和6.5KW电机的编码器中存有电机信息的话,可能即使更换,也未必能够工作。具体情况建议咨询原厂,或者动手试试。

SICK编码器的接线方法建议参考其数据手册,或咨询SICK技术支持。

网友AL:
我用Copley驱动器一个直线电机,只有相对光栅尺,没有霍尔传感器,第一次使用时将驱动器参数调整好用串口下载到驱动器中,以后只要上电使能驱动器就可以控制电机自动进行相位对准,想请教一下这种无霍尔传感器对相的过程或原理是怎么样的,不胜感激。

楼主:
杜绝垃圾广告!

楼主:
to“218楼”:本人没有研究过不带相位传感信号的相位对齐方法,本帖中有网友提及此类方法,请参考。

网友(2009-03-18):
直流伺服电机 的编码器不知道应该怎么调整?

楼主:
直流电机(DC),而非直流无刷电机(BLDC),无需相位对齐操作,只用纯粹的增量式编码器(A/B正交+Z)就可以。

网友AM:
对波恩,我只有从心底里去佩服了!

网友AN:
波恩先生,原谅我水平低,不能看懂你文章中的 很多内容,我们公司有不少INDRAMAT 的交流伺服电机,前一阵有一台的测速电机出现问题,由于当时不明白这个问题,所以在更换测速电机部件时错误的把测速电机的转子(是个小的园的 永磁体)也拆下了并且没做标记,重新安装后 出现一接上驱动器就飞转的现象,驱动器是模拟信号指令电压的,后来拜读了 您的 文章之后,才 知道还有个相位对齐问题,经过百般调整,现在电机能够使用,但是出力变小,大约有 80--90%吧,而且电机发热,这个驱动器我 分析是根据霍尔传感器确定转子位置的,一共有3个霍尔传感器,驱动器上有BLC1 BLC2 BLC3   3个发光二极管指示转子位置。

请教波恩先生,我现在 应该怎么办?怎样才能把他调整到准确的位置呢??我的电话13562351116 希望波恩先生能给我 个短信,以便我能电话里向波恩先生请教。

楼主:
飞车表明电角度相位偏差过大,致使电流矢量方向翻转,出力反向,导致速度外环出现正反馈,同时也表明这款伺服缺乏必要的正反馈保护。

出力不足(80~90%),发热严重表明电角度尚存在偏差(约二三十度)。

“分析是根据霍尔传感器确定转子位置的,一共有3个霍尔传感器,驱动器上有BLC1 BLC2 BLC3 3个发光二极管指示转子位置。”———既然如此,请试着根据原帖中 增量式编码器的相位对齐方 一节所描述的方式操作,道理是一样的。

网友AN:
波恩先生,我 今天按照您文章说的方法给电机按U进V出的方法给电机通上直流电,电机的转子在一圈之内有3个停止的位置,用手旋转转子的时候会有很大阻力,但是,每次都能停止在这3个位置中的 一个,这3个角度是120度机械角度间隔,这种现象应该怎么 解释?是不是这3个位置都可以作为定位位置使用??或者说这3个位置中有一个位置是正确的,我应该调整测速电机转子对准其中的一个位置呢??急盼指教。。。最好您能告诉我 您的电话,我想电话里请教您,谢谢

楼主:
有三个平衡位,说明该电机是三对(N/S)极电机,对齐到这三个位置中的任意一个都可以。

网友AO:
波恩先生,我单位数控转台角度编码器损坏,编码器为海得汉RCN723绝对串行编码器,更换后电机振动厉害,是不是就你所说相位没对齐的原因?电机是瑞士的ETEL力矩电机, 驱动器是FANUC的SVM2,当电机定向到平衡位置时,驱动器能读到编码器的位置值吗?还是用海得汉提供的绝对编码器调试仪器IK215?除电机电角度初始相位值外,还需要向编码器写入什么参数?急盼指教。

楼主:
毕竟Etel的力矩电机价值不菲啊!

相位对齐是编码器单圈绝对值与电机磁极相位之间的关系,当电机定向到平衡位置时,驱动器能否读到编码器的位置值取决于所用的驱动器,个人以为此种情况下海德汉的IK215帮助不大,至于需要向编码器写入什么参数还是取决于驱动器,因此咨询驱动器厂家,或者机床制造商更为稳妥。

网友AN:
感谢波恩先生的指导,现在我单位的电机经过再调整,已经能正常工作,但是温度还是比其他的电机高10度左右,还可以调整的更精确吗??

楼主:
首先恭喜楼上基本解决问题,至于温度偏高的原因可能与相位对齐程度有关,建议再仔细核查;也可能与电机性能退化有关,比如曾经因过热或过流而退磁等。

网友AP(2009-05-09):
太感激了,好文章呀,收藏了

网友AQ:
学习了,按照波形测试法,不知是不俺示波器太老的缘故,起码电机500rpm以上,匀速转动,才能观察到比较好的波形,

如果这样的话,波形测试法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啊,不知波恩大侠的那款泰克示波器,花了多少银子?

楼主:
Tek 2000系列! 其实对示波器没那么高要求

网友AQ:
还有个地方不明白,请波恩先生指教,

为什么,a入,bc并联出,电角度相位为90度?a入,b出电角度相位为60度?

既然,a入b出可以,那a入c出也可以了,只不过最后的电角度不同了?

楼主:
“既然,a入b出可以,那a入c出也可以了,只不过最后的电角度不同了?”———是这样!只要能把定位后的电角度理清楚就可以,至于到底是谁入谁出无所谓。

“为什么,a入,bc并联出,电角度相位为90度?a入,b出电角度相位为60度?”———建议参阅本帖原帖有关叙述。

网友P:
还有一个疑问:

“关于如何想办法使永磁交流伺服电机的“相电流”波形始终与“相反电势”波形保持一致呢?由图1可知,只要能够随时检测到正弦型反电势波形的电角度相位,然后就可以相对容易地根据电角度相位生成与反电势波形一致的正弦型相电流波形了。 ”

一般的伺服驱动器只有定子电流检测,转子位置检测,“随时检测到正弦型反电势波形的电角度相位”是否无法办到?

另外,既然能够知道转子的位置,反电势 实际上为转子磁极掠过定子绕组产生的感生电势,如果认为转子磁势按正弦规律变化,则该反电势滞后转子位置90度。所以检测到转子位置并将其滞后90度便可认为是反电势波形,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楼主:
“由图1可知,只要能够随时检测到正弦型反电势波形的电角度相位,然后就可以相对容易地根据电角度相位生成与反电势波形一致的正弦型相电流波形了。 ”
———这句话只是为了便于说明问题,而非真的要通过反电势波形去推算电角度相位。在有传感器的PMSM伺服控制中,电机电角度检测还是源自传感器检测出来的角度信息。

“另外,既然能够知道转子的位置,反电势 实际上为转子磁极掠过定子绕组产生的感生电势,如果认为转子磁势按正弦规律变化,则该反电势滞后转子位置90度。所以检测到转子位置并将其滞后90度便可认为是反电势波形,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对于采用传统的分布式绕组的永磁交流伺服电机而言,上述理解基本正确。不过电机的电磁结构不同,转子磁极的角位置与电角度相位之间的关系也就有可能存在差异。编码器相位最终对齐的目标,或者对齐验证的目标还是相对于反电势波形更合适,毕竟电流波形的控制目标是和反电势波形一致,而且反电势波形可以直接测量,但转子磁极位置无法直接测量。

网友AR:
请教波恩先生:

ERN1387正余弦编码器输出有C/D信号,按您说可以认为它是绝对型编码器,这样驱动器是否可以通过读取C/D信号,在电机转动时检测转子磁极位置?

楼主:
没错!ERN1387可以视作可提供绝对角度信息的单圈绝对式编码器,驱动器完全可以通过C/D信号解算出不低于每圈2048个绝对角位置,进而确定电机的转子磁极相位,或曰电角度相位。

网友AS(2009-06-10):
波恩先生观点了不起.受益很大

楼主:
搜集和总结而已,只求对业内同行,尤其是新人有所助益。

网友AT:
本人不是搞电控的,所以楼主所讲的我基本懂,但真的佩服楼主不怨其烦,倾囊相受,知无不言的精神,敬个礼!

网友AU:
松下伺服电机 用什么方法相位对齐方式呢  谢谢

楼主:
最好去问松下的人!

网友AV(2009-07-20):
敬爱的波恩工程师:

  我刚刚在网上搜到您的帖子,这帖子对我实为重要,因我当前的工作也急需学会怎样对伺服电机角度,我公司是意达织布机(K88),每台机有两台(送经和卷取)伺机服电机,由一个驱动器控制,都可以正反转,依您的帖子我判断是增量型编码器,虽然我也他细看完了帖子的整体内容,可惜本人才术学浅,还是不明白怎么下手,也按照您所说去做了,如".用一个直流电源给电机的UV绕组通以小于额定电流的直流电,U入,V出,"做了,"将电机轴定向至一个平衡位置;"就不明白了,那个地方是平衡位置?".用示波器观察编码器的U相信号和Z信号;"是不是在给编码器通上5V直流电源后用示波器观察呀?那又怎样找到U和Z呢?还有怎么用示波器找到编码器零度和电机电角度的零点呢?

  能在3天内学会也是我这个笨鸟的福气,不知工程师有没有耐心教我,我也实在火急,也关系到饭碗能不能保住的大事儿,请工程师百忙中伸出愿手,小弟不胜感激!!!

  我的电话13763393922邮箱gcqhj@qq.com

楼主:
永磁伺服电机一般是多对极电机,即转子有多个N-S磁极对,因此以电机的UV相通入直流电,转子会就近定位于多个平衡位置中的一个。而带UVW信号的增量式编码器一周内的UVW信号周期数与转子的极对数相同,因此,做相位对齐操作时,可以选择任意一个平衡位置。

用示波器寻找/判断U信号跳变沿和Z信号时,编码器必须通电,U信号比较好认,而一圈只有一个Z,故而Z只会出现在多个U信号跳变沿中一个的附近,需要在U信号的跳变沿附近挨个仔细搜寻。

网友AV:
感谢波恩工程师的关注:

永磁伺服电机UV相通入直流电,转子和定子相吸的位置就是平衡位置吗?

我的编码器除了电源还有7根线,都是信号线吗?用示波器寻找/判断U信号跳变沿和Z信号时应该接那一根线检测?U信号和Z信号的波形都是什么样的?能给我这个笨鸟加以说明吗?多谢了!!!

楼主:
无法依据这样有限的信息做出判断,建议挨个引脚试。

个人经验,这么少的线,要么是日系的所谓省线式增量编码器,要么是走的串行数据,最好设法找到编码器的品牌和引脚。

网友AV:
感谢波恩工程师百忙中珍贵回复:

U信号和Z信号的波形都是什么样的?能发个图片吗?谢谢!!1

楼主:
实际看到的Z信号宽度远远小于U信号,另由于Z信号中心与U信号的边沿只有机械角度1度的对齐精度,因此实际看到的Z信号可能会与U信号边沿错开。

网友AW:
请教波恩工程师:222楼您已回复 直流电机(DC),而非直流无刷电机(BLDC),无需相位对齐操作,只用纯粹的增量式编码器(A/B正交+Z)就可以。 是不是
直流伺服电机里的光电编码器的盘片可以安装在电机轴的任意位置?

网友AV:
太感谢波恩工程师献出这么珍贵的资料,不过我多次试验过程中从没见过这样的方波,都是些杂乱无章的波形,这肯定与我的操作方式和技术有关系,笨鸟就是笨鸟,我的示波器是深圳安泰信电子的(ADS7000),和它没关系吧?

真不好意思开口再麻烦工程师了,但我确实太需要这个程序了,新元件都给人家装不好自己也没脸做下去,就是不做这份工也很想学会呀,真不知怎么好!

楼主:
to "ys电子":直流电机依靠机械结构的电刷换相,不需要UVW相位。用最普通的正交A/B+Z信号的增量式编码器随意安装在电机轴上就可以(需保证必要的同轴度)。

to 楼上:上面的图取自海德汉的伺服用编码器手册(略加修改和说明),属于公开资料。你前面说你的电机所配的编码器出线除了电源地,还剩7根线,估计不是普通的带UVW的增量编码器,因为那需要12根线。建议先明确编码器类型,看看到底是日系的所谓省线式编码器,还是串行传输格式的编码器,然后再做试验。

另,电机是谁家的(品牌)?

网友AV:
好的波恩工程师:

我一直在等着您的回复,我明天再按您说的明确一下,您在百忙中再帮我一下,多谢了!

楼主:
别忘了先明确电机是谁家的(什么品牌)?

网友AW:
请教波恩工程师:直流伺服电机拆开换轴承后,里面的光电编码器的盘片可以随意装吗? 维修师傅说要用仪器对原点,那原点怎么对?外面搞这行的太保守,谢谢您的赐教,您无私的奉献值得敬佩。

楼主:
如果可以直接见到盘片,再装回去可能真的需要点儿“功夫”,本人尚不具备这样的经验。

如果看到的是编码器,可以随意地将编码器轴与固定在电机轴上。

网友AX:
有谁知道威索风门伺服机构1055/80工作原理,qq1109476961

网友AV:
波恩工程师您好:

当前实践的是一河北电机厂生产的伺服电机,编码器是hengstler gmbh(享斯特勒有限公司),其它资料不详,给UV绕组通以小于额定电流的直流电,U入,V出,电机轴共有三个平衡位置,编码器通入5V电源,示波器地线接负极,测试笔分别接入其它(我认为是信号线)7根线,转动编码器,示波器没有您图示的方波显示,都是些无规则的乱波,原坏编码器和厂商供给的新编码器都是一样显示,我的U信号和Z信号怎么才能找出来?

网友AV:
波恩工程师您好:

今天终于找到我这款编码器的资料,

http://www.danaher-scg.com.cn/images/file_upload/product_intro/20080718151125496804.pdf

说白了是我根本不会用示波器测试编码器,您不教我也不会怪您小气,换了谁遇上我水平这么差的也不会理我,但我好想学会啊!

楼主:
UV通电,有3个平衡位置说明电机是3对极(6极),编码器也应该选用6极的,编码器轴每转一圈,U、V、W信号变化3个周期,A、B信号变化次数取决于编码器的标称分辨率,比如2500ppr,这个变化次数基本上无法凭示波器和肉眼数出来。

关于UVW的波形关系,以及U和Z信号的波形关系和比例,A、B信号间的正交关系,A、B和Z的脉宽关系等等,资料上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而且引脚说明也有,建议先对着引脚和信号捉对测试。

另外,建议明确编码器输出信号的电气类型,到底是NPN-O.C单端输出,还是RS-422差分输出;再就是明确编码器输出信号中到底有没有UVW换相信号。因为7根信号引脚要么是 OC的ABZ+UVW,要么就只有差分的ABZ,而不带UVW。无论是哪种情况,都不是太好的设计,也许是纺机伺服成本压得太狠了!

网友AV:
尽管还是不明白怎样去校对电机和编码的角度,还是要对波恩工程师千恩万谢!谢谢您那么耐心地讲,谢谢您对每一个问题耐心的回复!!

楼主:
大可不必如此客套!

如果楼上能够先熟练使用示波器测试编码器信号,校正电机转子相位可能就不是不可操作的事情了。

网友AV:
波恩工程师说的很对,我如果能熟练使用示波器测试编码器信号,这个操作过程没这么难了,个人建义您百忙中再挤出点时间发一篇有关使用示波器测试编码器信号的资料,对我们这些初学者有很大帮助,相信本论坛象波恩一样的高级工程师不多,来此大部分都是象我一样想学点知识的莱鸟!

楼主:
示波器操作应该不在工控论坛的讨论范畴之内。

真想学点知识,长经验,需自己多动手,多动脑子,千万不要躺在自己是菜鸟的借口上,守着示波器束手无策。

另,用示波器测编码器电不死人。

网友AY:
谢谢您的指教! 让我再一次拓宽视野,受益非浅。

网友AZ(2009-08-19):
波恩老师:您好,近几天泡在工控网阅读您以及各位前辈的解答让我受益匪浅。我是开学即将开始研究生生涯的学生,在伺服方面刚刚起步,还是个菜鸟。

我在一个比较有名的博士文档里看到这样一段话:

但要注意,按照这个方法实现电机转子定位是有条件的,条件是事先知道电机零位脉冲实际位置,这可通过编制一段程序,使电机旋转一周就可以检测出电机零位脉冲的实际位置。

这个方法指的就是检测UVW信号,然后通过Z信号使电机得到准确的角度值。。问题是他的这段话里说:通过编制一段程序使电机旋转一周就可以检测出零位脉冲的实际位置,如果这样就能得到实际位置,我们再通过软件修正脉冲使Z信号和0度角对齐,,,我们岂不是不用对齐这一步骤了?

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师兄也认为:对于不用的电机,当我们不知道编码器对齐的角度是多少的时候,我们只需要一个算法来检测出这个角度。

您觉得这个方法是可能的么??如果可能的话是什么样一个原理呢?请不吝赐教!

楼主:
本人在帖子中列出的是对工程化方法的总结,未必严谨,楼上要是觉得有用,不妨参考。

电角度辨识算法本人没有实践过,无法评价。

至于博士的文档,完全可以作为研究生选题报告的绝佳文献资料,如何参考,还要看课题需求和目标了,建议请教导师更为稳妥。

网友AZ:
非常感谢波恩老师的解答,我先去查找“电角度辨识”的资料

网友BA:
波恩
263楼 回复时间:2009-7-29 13:31:41

UV通电,有3个平衡位置说明电机是3对极(6极),编码器也应该选用6极的,编码器轴每转一圈,U、V、W信号变化3个周期,A、B信号变化次数取决于编码器的标称分辨率,比如2500ppr,这个变化次数基本上无法凭示波器和肉眼数出来

Answer: 你错了吧?可以用示波器看呀。对于2500PPR的Encoder,示波器要设定于采样周期5us或更小。这决定于电机的速度。

关于UVW的波形关系,以及U和Z信号的波形关系和比例,A、B信号间的正交关系,A、B和Z的脉宽关系等等,资料上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而且引脚说明也有,建议先对着引脚和信号捉对测试。

另外,建议明确编码器输出信号的电气类型,到底是NPN-O.C单端输出,还是RS-422差分输出;再就是明确编码器输出信号中到底有没有UVW换相信号。因为7根信号引脚要么是 OC的ABZ+UVW,要么就只有差分的ABZ,而不带UVW。无论是哪种情况,都不是太好的设计,也许是纺机伺服成本压得太狠了!

楼主:
看到没有问题,关键如何凭示波器和肉眼数出2500ppr的变化次数?!本人没这个眼力,曾经试图用通用示波器数过,几乎以晕倒告败!据说目前有可以对正交编码器信号计数的示波器,也许值得一试。

网友BB(2009-10-22):
老师写的好呀多多指教

网友BC:
兄弟你这样的人才不多啊。基本上都外流了啊

楼主:
有本事,没起子的是流失不少了。

网友BD:
引用 楼主:

波恩怎么会成了“教授”?! 不过业内一个普通的工程师罢了!

楼上的问题分析起来需求一些前提条件,比如是什么类型的编码器?

先就增量式编码器做一个假设,过程可能是这样的,以电池和限流电阻对永磁伺服电机的UV绕组通电,使电机转子定向,然后用LED加限流电阻接在U信号上,调整编码器和电机转子的相对位置,直到LED定向点的平衡位置附近处于发光和熄灭的边缘,轻轻锁定电机轴,将LED和限流电阻移至Z信号上,微调编码器和电机转子的相对位置,令LED基本上可持续发光,锁定电机轴,左右转动电机轴,让电机轴自行回复到定向平衡位置,验证LED发光可复现,这样操作下来,就将电机电角度定位在-30度上了。

波恩,能否指点下,当中的U信号是什么?

楼主:
理论上可以按上面的方法用LED做指示来操作,不过还是推荐用示波器观察。

楼主(2009-12-05):
重要更正:在进行编码器相位和电机转子磁极相位对齐操作,即电角度相位对齐操作时,通过向定子线圈注入直流电使转子定向,然后调整编码器的零位或记录零位偏置是业内通行的一种十分简便的操作方法。

长期以来,本人一直想当然地认为,定子线圈注入电流“U入V出”,将编码器Z信号对齐到平衡位置时,Z信号即对齐于-30度电角度。同样地,定子线圈注入电流“U入VW出”,将编码器Z信号对齐到平衡位置时,Z信号即对齐于电角度0度。

然而最近的测试结果表明,上述观点存在错误!其实这一点,一位业内朋友曾质疑并指出:当注入电流为“U入V出”时,感觉编码器的零位不是对齐到-30度电角度,而是需要再错位180度。对此,本人一直未能深入领会,直到上个月《永磁交流伺服电机的旋转方向与电机电角度增加方向之间的关系【原创】》一贴成稿时,仍在坚持着那个想当然的错误观点。

近期,通过对某进口机型的测试发现,逆时针旋转电机轴,其编码器的Z信号和U相信号的上升沿对齐于电机U相反电势波形由低到高的过零点处,也就是本帖认为的电角度0点。向其定子绕组注入“U入VW出”的转子定向电流时,Z信号和U相信号的跳变沿并未出现在转子定向的平衡位置处,而注入“VW入U出”的转子定向电流后,Z信号和U相信号的跳变沿才终于出现在转子定向的平衡位置处。

此结果表明,向定子绕组注入“VW入U出”的电流,转子磁极定向于电角度0度;“U入VW出”,则定向于180度;两者恰恰错位180度。同理, “V入U出”才会定向于-30度,“U入V出”则会定向于150度,两者注入电流方向相反,转子定向点的电角度相位也恰好反转180度。

特此更正! 帖子中的相关错误,以及由此可能导致的引申错误有待进一步修正!

楼主:
根据最新实验结论,更正原帖中转子定向电流的注入极性:

原U入V出,定向于-30度电角度 ————> 改为V入U出,定向于-30度电角度;

原U入VW出,定向于电角度0度 ————> 改为VW入U出,定向于电角度0度;

特此更正和声明!

网友BE:
波恩:您好!谢谢您的详细阐述。我理解您讲述的两种对齐方法分别定向于-30度电角度和电角度0度,那么想请教:作为一名伺服电机维修人员,在遇到编码器损坏或移位等情况需要重新安装时,怎么知道到底是该定向于-30度电角度还是电角度0度?针对不同的品牌有没有什么指教?

楼主:
这只能试!不同品牌的对法会有所差异,就目前接触过的使用增量式编码器的电机而言,似乎对齐于0度的较多。

网友AQ:
反正我觉得如果驱动器可以通过软件设置相位角(欧美的大都可以),无所谓了,如果是不能设置,还是0度较好。

另外想问下波恩老师,就增量式来说,是不可以不看Z型号,好多资料里,对齐的波形里面都没有Z型号,只有换向U,V,W和反电势的图,不知道是不是Z和U机械角度相差不大的原因?

楼主:
增量式编码器的Z信号一般对齐于U信号的上升沿(CCW),出厂偏差在1度左右(机械角度),所以个人以为用Z更准确一些。

网友BF(2010-01-12):
您好,看了你的帖子受益匪浅啊,但还有几个问题想请教:编码器的UVW信号和电角度的六个区间的对应关系是固定的吗?我们的编码器在逆时针时输出的是WVU依次差120度的波形,Z脉冲出现在U的下降沿,这是不是说明Z脉冲对应了U相的150度电角度?在此情况下,通V入U出的直流电会把转子定于-30度等这些还适合吗?这时测得的UVW和电角度的关系是这样的:       UVW       110     100      101     001    011    010

                                                          0-60   60-120  120-180 ..........................

迷惑中,希望得到指点。

网友BG:
我要修fanuc带抱闸电机的抱闸拆电机时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楼主:
没有维修Fanuc电机的经验,建议找Fanuc售后。

编码器的UVW和电机的电角度区间是2个不同物体上的物理区划,能不能成为一回事,取决于初始相位的对齐方式。

而且编码器的UVW相位关系以及U相和Z的相位关系完全可以通过改变出线的连接方式就行有限的调整,依旧是说其自身就可能存在变数。建议下载禹衡的伺服用编码器手册抠抠

网友BH(2010-02-24):
仰望波恩。。。。。。。。。 学习中。。。。。。。

网友BI:
“逆时针转动电机轴”,请问波恩先生,用手转动还是用另一台电机驱动?

楼主:
原则上都可以,当然有工装,可方便地精细调整轴角位置最好!

网友BI:
不带换相信号的用你这种方法行还是不行?

如果不行,又该怎么测呢?

楼主:
抱歉!用纯粹的增量式反馈或者无传感器方案不在本帖的讨论范围之内。

网友BJ(2010-03-30):
波恩真是很牛叉。。。

网友BK:
能够参与这样的论坛深感荣幸!能在这里帮大家解决问题的应该都是大师级别的人物!!!最近也使到了编码器做自动喷涂,遇到了零点转移的问题,一直都没有解决,编码器接台达PLC高速计数,控制变频器正反转!但通过z相找过零点以后,运行不长时间零点位置就变了!!对于一个工控行业的入门者又是第一次用编码器可能对大家来说不是问题的问题,不过还请各位大师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
楼上的遇到的问题不在本帖的讨论范畴之内,因而也不是本帖足以解决的。

个人以为,楼上的应用中可能存在计数不准确或者机械滑移。

网友BL(2010-05-03):
请教一下波恩师傅。伺服电机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对零点啊 ?

 我是个菜鸟 对这个不是很懂 我修伺服电机 换码盘 换上了就可以用了  也不用对零点

  我这是怎么回事 啊  我一 直没搞清楚的就是编码器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对零点啊 ?我这个怎么装上就可以用了啊  是怎么回事啊 ?

 你所说的 对零点给电机“用一个直流电源给电机的UV绕组通以小于额定电流的直流电,V入,U出,将电机轴定向至一个平衡位置;”    伺服电机大部分是 220V  的 是不是不要超过220V的直流电就可以啊   怎么限电流啊

还这里有个旋变编码器 变怎么找SIN信号线啊  有没有这个旋变编码器的波形图啊  ?

我是个新手 提出这样的问题 不要笑我啊  希望波恩师傅帮指点。。谢谢

楼主:
“我修伺服电机 换码盘 换上了就可以用了 也不用对零点 ”———要么是你运气好!不知维修的是什么类型的伺服电机,更换的编码器是什么类型。

通入的直流电电需小于电机额定电流,出于操作者的人身安全考虑,建议用低压直流电源,至于限流电阻怎么算,找本中学物理书,复习一下好了!

至于“旋变编码器怎么找SIN信号线,以及旋变编码器的波形图”,建议查阅编码器厂家的产品手册。

经验是做出来的,千万不要拿菜鸟做借口。

网友BL:
对:波恩 关于

“我修伺服电机 换码盘 换上了就可以用了 也不用对零点 ”———要么是你运气好!不知维修的是什么类型的伺服电机,更换的编码器是什么类型。

通入的直流电电需小于电机额定电流,出于操作者的人身安全考虑,建议用低压直流电源,至于限流电阻怎么算,找本中学物理书,复习一下好了!

至于“旋变编码器怎么找SIN信号线,以及旋变编码器的波形图”,建议查阅编码器厂家的产品手册。

经验是做出来的,千万不要拿菜鸟做借口。

修的 时候故障是 码盘与连接电机轴的那个小轴松了码盘活动了 我怎么也对不住中心 就买了个码盘 换上 就好了

编码器具体是 什么型号 忘记了

我还是没搞清楚的就是修伺服电机,编码器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对零点啊。编码器固定在电机上 而却还有外壳护着 位置怎么会错呢? 要是编码器螺丝松了还好说 ,螺丝也是紧的  又没有人动他 位置怎么会错呢?

内容的回复:我那时换的 松下伺服电机的 编码器  驱动器是MSDA  换了好几个码盘

网友BL:
波恩前辈 在问下你 据你所了解旋变编码器的 波形 会和你在 252楼发的 图会差不多啊    还有我在300楼回复你的 哪个问题我还没搞清楚。

 我现在正在学习研究编码器 希望以后向你请教 还希望你能谅解我 门初学者的 苦衷

希望 多多指教

我在这里先谢谢你了。

楼主:
“我那时换的 松下伺服电机的 编码器  驱动器是MSDA  换了好几个码盘  ”———也许是你的运气特别好,不如还真没听说松下伺服可以自动对相位。

有谁知道,不妨说说。

楼主:
那只是带UVW换相信号的增量式编码器的UVW和Z信号之间的相位关系。除此之外还有一对AB正交信号。

建议去海德汉、亨士乐、多摩川等编码器专业厂商的网站,下点儿手册看。

网友BL:
对:波恩 关于

那只是带UVW换相信号的增量式编码器的UVW和Z信号之间的相位关系。除此之外还有一对AB正交信号。

建议去海德汉、亨士乐、多摩川等编码器专业厂商的网站,下点儿手册看。

内容的回复:呵呵,我运气真那么好啊。

网友BL:
波恩前辈啊。我是还没高清楚。伺服电机用的好好的。编码器位置怎么会错呢?不包括人为造成的。

 如果上机械震动动造成的。但是拆开看了。锁定编码器的位置的螺丝也没有松啊?而且有的编码器锁定的螺丝上还滴的有粘固的胶啊。螺丝更不会动了啊。 根据你的经验指点我一下好吗?

楼主:
码盘与电机轴连接关系的松动现象并不罕见,具体原因无非是锁紧不利,这在一些国产伺服的早期产品中颇为常见。

网友BL:
波恩前辈:在请教你一下。你发表的文章旋变编码器对零方法。所说的SIN信号输出。旋变编码器是线圈做的。线圈应该有一头一尾。所以SIN信号输出是不是应该也有两个脚位啊?在用示波器测量时。示波器探头的正负极是不是就连在SIN信号输出的两个脚位上啊?还有你所说的验证旋变sin信号包络过零点与电机UV反电势波形由低到高的零点重合,是不是先验证U反电势波形与SIN信号包络零点重合在验证V相反电势波形与SIN信号包络零点重合。做两个验证啊? 呵呵!我这两个问题问得是不是有点那个啊…

楼主:
旋变,特指旋转变压器,英文resolver。

旋转编码器,一般指光电类型的编码器,英文encoder。

不要搞混了!有线圈的是旋变,即旋转变压器,而非旋转编码器。

关于sin线圈的示波器探头测试的提法正确。

sin包络信号零点与UV线反电势零点对齐的理解有误,市面上的伺服电机一般不对外提供中心抽头,因而无法直接测试相反电势,但线反电势则可以直接测试,所以提及用UV线反电势对其零点。

网友BM:
波恩先生的文章,写的很深入,很值得学习,

网友BL:
对:波恩 关于

旋变,特指旋转变压器,英文resolver。

旋转编码器,一般指光电类型的编码器,英文encoder。

不要搞混了!有线圈的是旋变,即旋转变压器,而非旋转编码器。

关于sin线圈的示波器探头测试的提法正确。

sin包络信号零点与UV线反电势零点对齐的理解有误,市面上的伺服电机一般不对外提供中心抽头,因而无法直接测试相反电势,但线反电势则可以直接测试,所以提及用UV线反电势对其零点。

内容的回复:相反电势   线反电势  不是一个概念啊????   现在研究这个把我都研究迷糊了。哎``基本功不行啊。

楼主:
是啊!

对于星形接法的三相电机而言,相反电势是三相出线端分别与星形中心点之间的反电势;线反电势是三相出线端彼此之间的反电势。这本书看看,一切了然。

网友BL:
呵呵

谢谢指点

  波恩前辈有没有找编码器的网站啊 、?

我这有个三菱伺服 编码器型号是 OSA14  这是什么类型的编码器啊共10根线有两个负极是通的

也可以算9根线。编码器电路板上还有个 5.5V  1F  的 电容 ,我用示波器量了半天也没量出什么波形??

楼主:
“有没有找编码器的网站啊 、? ”———看来前面白说了,海德汉、亨士乐、多摩川是国际编码器知名厂商,国内的禹衡,都可以去看看。

三菱伺服的编码器往往是自定义的串行数据格式,找它的伺服说明书,也许可以看到引线说明,但信号是什么,可能没地儿找去,不建议非那个劲儿。

至于5.5V 1F的超级电容,是给编码器做短时断电时绝对信息备份用的。

网友BL:
对:波恩 关于

“有没有找编码器的网站啊 、? ”———看来前面白说了,海德汉、亨士乐、多摩川是国际编码器知名厂商,国内的禹衡,都可以去看看。

三菱伺服的编码器往往是自定义的串行数据格式,找它的伺服说明书,也许可以看到引线说明,但信号是什么,可能没地儿找去,不建议非那个劲儿。

至于5.5V 1F的超级电容,是给编码器做短时断电时绝对信息备份用的。

内容的回复:那我这个编码器是不是绝对编码器啊。怎么看编码器是什么类型的编码器啊?直观的办法

楼主:
如果是独立的编码器产品,可以根据产品代码和表示加以区别,是在不行就按图索骥,咨询厂家。

对于三菱这类日系伺服厂家而言,编码器都是OEM的特规,除了问三菱这类伺服原厂,没地儿寻去。

个人估计,你那个编码器是单圈绝对,多圈伪绝对的。

网友BL:
对:波恩 关于

如果是独立的编码器产品,可以根据产品代码和表示加以区别,是在不行就按图索骥,咨询厂家。

对于三菱这类日系伺服厂家而言,编码器都是OEM的特规,除了问三菱这类伺服原厂,没地儿寻去。

个人估计,你那个编码器是单圈绝对,多圈伪绝对的。

内容的回复:你是说码盘上的 圈? 我 看了啊  有 好几圈啊 。不过你说的OEM,我 没有看见 ,就看见了个OSA14 是不是 多圈啊?你说的“多圈伪绝对的” 意思是 不是 绝对的 ,不是的 我 应该用你发表的那种方法对零位啊?

楼主:
OEM在此是指定制,据说日系伺服的编码器很多出自多摩川,但多为定制的特规品种,市面上买不到。

至于单圈绝对式和多圈绝对式概念,建议你去我说过的网站查点资料看看,看了自会明白。

如果自己都不想办法弄明白,又如何能指望别人帮你。

网友BL:
恩,说的 有道理。

  但是我 没有找到海德汉、亨士乐、多摩川网站啊

  波恩前辈现在在线吗 ?

网友BL:
呵呵

 找到了 。谢谢波恩前辈这些天的指点.

  我现在去研究研究 。

楼主: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很好!

网友BL:
波恩前辈

  旋变编码器 对零方法SIN信号 是把是把马达转动以后才有输出啊

 我最近修了一台西门子1FT5 的伺服电机有12根线 2根好象是 检测过热的 5根是SIN COS信号 还有5根 连着3个2AV63

两根电源线 3根就是这3个2AV63的信号线。旋变是不 是就相当于一个发电机   。 不转就没有SIN信号啊   还是 我这个型号与其他的不同啊 我在你跟我说的编码器那些网站。  怎么找不到伺服电机用的编码器啊。

楼主:
真服了u,旋变是旋变,编码器是编码器,不要把旋变跟(旋转)编码器混为一谈好不好!

海德汉只做编码器,亨士乐也只做编码器,多摩川编码器和旋变都做。

搞清楚自己到底在用什么。

至于信号的有无与电机转于不转的关系,无非是信号变化与否的问题,信号是无时不在的!

网友BL:
嘿嘿!

我 分的 清楚 只是我 用词用错了 。我 改正。呵呵。

 我 在321楼的 图(2AV63) 在伺服电机里 主要是 起什么作用啊。用金属挡着 就有 波形输出 没金属也就没输出了。

  艾···其实我对我自己也服了

楼主:
一台1FT5有几个2AV63? 电机轴转一圈,2AV63输出的波形是什么样? 挡着的金属是什么类型的,有磁性的,还是无磁性?铁磁性的,还是非非铁磁性?

1FT5属于BLDC类型的伺服电机,采用三相方波电流驱动,据说三相方波电流的换相信号取自某种内嵌的霍尔元件。

网友BN:
请教波恩师傅:这篇帖子我从头看到尾,收益非浅,我们这边有个安川的伺服电机,用的是松下的编码器,型号是MFE2500P8NCA,一共有十根线+5V,0V,A,/A,B,/B,Z,/Z,Rx,/Rx.这种应该是带UVW换相信号的增量编码器吧,那我的问题就是它的零位应该对在0度上还是在-30度上,这个问题我想了好几天,今天看到这个贴子,总算是找到方法了,就是零位的问题还不确定,不胜感激!

网友Q:
“我们这边有个安川的伺服电机,用的是松下的编码器”

真神奇

网友BN:
引用 网友Q:

“我们这边有个安川的伺服电机,用的是松下的编码器”

真神奇

不好意思,我仔细看了,是FARA这个品牌的,但是编码器接口看起来和安川的差不多,所以误认为是安川的了

楼主:
“一共有十根线+5V,0V,A,/A,B,/B,Z,/Z,Rx,/Rx.这种应该是带UVW换相信号的增量编码器吧”和“它的零位应该对在0度上还是在-30度上”没有直接关系。

这种类型的编码器信号的意义刘版主和@Q最近在一个帖子中讨论过,如刘版主所言,Rx ,/Rx很可能是一对差分数据线,其中可能包含UVW初始换相信号,除非你能解读其数据格式。

网友BN:
波恩师傅你好:

"编码器的U相信号上升沿和电机U相反电势波形由低到高的过零点重合",我刚才一直在试验,用一个小变频器驱动一个小马达,然后将小马达的轴和伺服电机的轴紧固在一起,伺服电机的UVW用三个3.3K电阻用星型接法焊上(一开始是用3个120欧姆电阻,但是将变频器的频率调到50hz电阻就冒烟了),用日立20MHZ双踪示波器单独测量编码器的U相信号(10μs/DIV)和电机U相反电势波形(10ms/DIV)都没有问题,但是切换到ALT档同时观察这两个波形就不行,只能有一个显示清晰,不能同时清晰显示编码器的U相信号和电机U相反电势波形,怎么调TIME/DIV档位都不行,我把变频器的频率由1.5HZ调到50HZ也不行,是不是我哪里弄错了?多谢了

楼主:
示波器的使用技巧不是这里能解决的。

网友BL:
最近都高糊涂了

    来学习 学习···

网友BL:
330楼你用示波器量你那个编码器。 U相编码器信号是那一条线啊?可以说一下吗。

网友BN:
引用 网友BL:
330楼你用示波器量你那个编码器。 U相编码器信号是那一条线啊?可以说一下吗。

就是标号为A的那根引脚,马达旋转的时候方波的波形很好,U相反电势波形也是比较完美的正弦波,由于TIME/DIV档位不同不能同时观察,是不是我的示波器不行啊,波恩师傅能不能指导一下,谢谢了

楼主:
无力指导具体示波器的使用,见谅!

网友BN:
波恩师傅你好:

谢谢你的耐心答复,"编码器的U相信号上升沿和电机U相反电势波形由低到高的过零点重合",这种波形是什么样的,能不能给发个图片.

楼主:
上图取自avago的增量式编码器模块的应用文档:Application Note 5283,avago文档编号:AV01-0260EN.pdf

网友BN:
波恩师傅谢谢你!祝好运。

楼主:
客气了不是?

楼主:
本帖自首发20个月以来,有幸得到网友们的大力支持,今荣登本版“历史最热贴”Top10 排行榜。

顺祝各位大朋友:节日快乐!

网友BL:
呵呵

 主要还是伯恩师傅的 功劳啊

   我都把你当我的偶像了啊

楼主(2010-06-02):
偶像?! 别介!

网友BL:
波恩前辈啊 我又要麻烦你了

 问下你 是不是所有直流伺服马达(有碳刷) 都不用对零位啊?

我这个编码器前面有个码盘 后面也有两个小碳刷好像是个小电机(是不是测速反馈的啊)要不要对位置啊?

楼主:
直流伺服电机就运行原理而言缺失无需对零点。

不清楚“我这个编码器前面有个码盘 后面也有两个小碳刷好像是个小电机(是不是测速反馈的啊)”是什么,有照片吗?

网友BL:
黑线 红线各连接着碳刷
这些图片 是我拆来拍的
编码器6根线 还有两个碳刷线     小碳刷 两根线 和编码器线在一个插槽里面
电枢 A  B 两根线   有6个碳刷
 电机型号是:UGHMED-37GG20F
安川电机  KW            Nm                 RATING          r/min             V               A

                  3.7           35.3                CONT              1000           167          27.0
                  14.4          137.0             INST                1000            无            105.0
电机铭牌就这样写的
还写了个cup motor
 你看看 还差什么  嘿嘿

楼主:
这个样子,以前不曾见到。

可能你的估计是对的:测速电机。

有谁见过,或有这方面的经验,请不吝补充!

网友R:
to: 波恩

对于旋转变压器的相位对齐方式,是否可以用示波器接SIN和COS的输出信号,利用李沙育图形来调整旋变定子?

网友BL:
虽然没搞清楚

还是要谢谢波恩前辈啊

楼主:
to“a382494208”:没帮上忙,不用谢。

to“kkwang”:用李萨如图来调整旋变定子,想来是个值得一试的方法,以前不曾往这个方向考虑,感谢提示!

目前没有试验条件,“kkwang”若有条件试,不妨试后谈谈结果。

楼主:
越想越觉得用李萨如图调旋变零点的主意很妙!

网友BO:
波恩老师你好,我们的一台bautz的交流伺服电机,型号是M7131-OS201-W000-90加了直流电源之后好像有三个平衡点,这个时候应该以那个平衡点为准来对零点。

楼主:
以楼上所述的现象看,该电机有3对极,可以用如何一个平衡点作为调校零位。

网友R:
TO:申公豹、波恩

电机不可能只有3个平衡点,3对极应该是6极电机。平衡点应该是偶数。

不知是否正确,请指教!

楼主:
对永磁交流伺服电机任意两相施加一入一出,如V入U出,或者两并入一出,例如VW入U出的直流电流,电机转子会被定向到一个确定的电角度相位,按照本帖观点,V入U出定位到-30度,VW入U出定位到0度,这样的定位点数,也就是平衡位置数,一周共有与极对数相等的个数,而不是与极数相等,也就是3对极电机有3个而不是6个,4对极电机有4个而不是8个。

实践出真知,有兴趣的网友不妨亲自试一试。

网友BL:
波恩前辈啊

 是不是 U V W  三相 注入直流电压定位    比如说 我把  W 进如   UV 出  定位以后

  这样对的位置    编码器的U相信号上升沿与电机的UV线反电势波形由低到高的过零点重合  是不是就不会重合 啊 ?

 最近 我对了个位置  上面标明的是  A 白线  B黑线    C 红线    分不清那个是 UVW  顺序  我先开始 就是 C 红线  出 A 白线 B黑线入  看波形 重合不了   然后我 又 A 白线出    B黑线 C 红线入 好像感觉 是重合了  还没试机 不知道行不  忘记拍波形图片了

 还有个问题是  看不到 z  相信号的 波形 我调z信号时 示波器就显示一条线  调到某个位置时 这条线往上跳了一格    不知道是我没操作好 还是编码器有问题    编码器线是:  +  -   A  A  B  B  Z  Z  U U  V V  W W 应该是增量编码器把 ?

楼主:
通电对齐不是碰运气,而必须首先确定哪个是U,哪个是V,哪个是W,厂家的出厂线序一般是红U,白V,黑W,假若实在是线序不明,就面向电机轴逆时针旋转电机轴,用示波器观察3三相反电势相序,确定某一相为U,相位滞后U 120度的为V,滞后U 240度的为W,也就是U领先V 120度,V领先W 120度。

明确UVW相序后,通以VW入,U出的直流定向流,把Z信号尽可能调整到平衡位置处,则已将Z点对齐到电角度0点。

关于Z信号,旋转较快时,示波器上仅为一条细线,很慢地扫过时,Z信号表现为有一定宽度的脉冲,当调至平衡位置附近并足够对齐时,Z信号可能表现为高低电平变化,如果其它位置Z信号为低电平,而平衡位置处为高电平,说明已经对的很齐了!楼上所说的“调到某个位置时 这条线往上跳了一格”可能就是这种状态了。

编码器线是: + - A /A B /B Z /Z U /U V /V W /W,则这样的编码器是增量编码器。

网友BL:
谢谢 波恩前辈

  明白了  辛苦你了

楼主:
不必客气,有助益就好!

网友BP:
波恩您好,一台伦茨的永磁伺服电机,线圈烤了。绕好后装上不能用。用的是无刷旋转变压器的编码器。想按你说的能直流电定位的方法找原点。可是编码器六根线三组不知从哪测波形。是不是要给编码器输入端注入一个信号?注入一个什么样的信号?频率多少。辐值多少?怎么样区分这六根线呢?还请你能说的详细点。表示感谢。

楼主:
首先建议咨询伦茨的售后,明确旋变的输入输出信号引线,以及激励信号的频率和幅值。

如果一定要自行解决,建议用配套的驱动器接入反馈接口,逐个引线组测试信号波形和频率,旋转电机轴时,幅度不变的一组是激励,幅度变化的两组分别是Sin,Cos。至于哪个是Sin,Cos,与组内引线的测试极性有关,测试极性正确,建议参考本帖第一页“2008-10-11 13:25:18 22楼”回帖中的贴图,找出哪组是Sin。

实在没的借助或参考,就试着测试旋变的三组引线间的电阻,个人估计,可能会有两组基本一致,即为Sin,Cos输出线圈,另一组与其不同,即为激励输入线圈。对不同的那组通以正弦激励信号,频率几KHz~十几KHz之间,幅度几V~十V左右,同时测试输入和输出波形,参考本帖第一页“2008-10-11 13:25:18 22楼”回帖中的贴图,找出哪组是Sin。

明确Sin后,再按本帖原帖所述的方法,试着进行原点对齐和验证。

网友BP:
波恩先生,感谢你的解答。我先看了旋变的6根线。有两根从一个孔出。4根从另一个孔出。估计两根的是激励,就把反馈接口接好。测了这两根线的波形。我用的20M双踪示波器。这个波形看不清。但是转电机辐值是不变的。另外两组可以看出是方波辐值随电机转动大小变化。我给电机能入UV进,W出的直流电。按你上面贴子所说的6极电机应该有三个地方可以定位。可我我为什么感觉有6个地方可以定位。是不是相序借了,UVW一定要相序正确吗?还有这电机是我重绕了线圈。这电机是三相六极。我感觉和普通的三相电机绕组结构一样。三相是相差120度的电角度,不知我这样绕是不是有错。谢谢你的指教。

楼主:
旋变的激励信号频率一般为几~十几KHz,原则上可以用20M的示波器观察,除非驱动器给出的不是正弦电压,二是正弦调制的PWM电压。

另外,Sin,Cos输出信号不应该是正弦波,至少不会是方波!

对于永磁交流伺服电机而言,绕组通以直流定向电流后,一周内的定位点数与电机的极对数相同,有6极电机即3对极,应该只有3个定位点。

如何绕制电机绕组,本人没有经验,无法评价。

楼主:
“kkwang” 于“2010-06-12 12:24:26” 在“347楼”提议,由李萨如图作为旋变相位对齐的参考依据,看到这个提议后,一直觉得此法甚妙,不仅直观,而且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现将对于该提议的思考结果张贴如下:
参考上图中所示旋变信号,有激励信号和Sin,Cos输出信号3组,其中激励信号为等幅正弦信号,输出信号分别为幅值随着转定子之间角位移变化而呈现Sin和Cos规律变化,频率等于激励信号频率的调幅正弦波,Sin和Cos信号的包络分别为相位等于转定子之间角位移(是电角度,对于单速旋变而言,等于机械角位移,对于N速旋变而言,等于机械角位移的N倍)的sin和cos信号。
Sin信号的载波相位在sin包络的正半周与激励信号同相,在负半周与激励反相;Cos信号亦然。如果以Sin信号的sin包络的相位为旋变的电角度相位,假定旋变转子CCW旋转时,旋变的电角度相位递增,旋变转子CW旋转,旋变电角度相位递减。
以Sin信号为横轴、Cos信号为纵轴的李萨如图
在旋变电角度的0度附近,正向偏转一点儿,图形近乎偏向第一和第三象限的垂线,反向偏转一点儿,图形近乎偏向第二和第四象限的垂线;
在旋变电角度的180度附近,正向偏转一点儿,图形近乎偏向第一和第三象限的垂线,反向偏转一点儿,图形近乎偏向第二和第四象限的垂线;
由此可见,并不能从中区分出0度和180度相位。
以Sin信号为横轴、激励信号为纵轴的李萨如图
在旋变电角度的0度附近,正向偏转一点儿,图形近乎偏向第一和第三象限的垂线,反向偏转一点儿,图形近乎偏向第二和第四象限的垂线;
在旋变电角度的180度附近,正向偏转一点儿,图形近乎偏向第二和第四象限的垂线,反向偏转一点儿,图形近乎偏向第一和第三象限的垂线;
可见,能够从中有效能区分出0度和180度相位。

因此,可以将伺服电机的定子绕组通以VW入,U出的直流定位电流将转子定位至电机电角度0度,或者将伺服电机的定子绕组通以V入,U出的直流定位电流将转子定位至电机电角度-30度,然后旋转旋变转子,观察以旋变的Sin信号为横轴、激励信号为纵轴的李萨如图,直到李萨如图为一条垂线,且向CCW方向微微转动,李萨如图的垂线偏向1,3象限,向CW方向微微转动,李萨如图的垂线偏向2,4象限,将旋变转子锁定在电机轴上,来回扭转电机轴,松手后,李萨如图的垂线总能复现在转子定向的平衡位置处,则说明对齐成功。
上述方法系根据“kkwang”的提议,根据旋变信号的相位和幅值关系推演得出,虽不是实践结果,但是仍然不失为一种具有良好的可操作性的基于旋变反馈的伺服电机电角度相位对齐方法。

楼主:
原帖已更新,补充了以李萨如图为参考,对齐旋变相位的方法。

在此感谢“kkwang” 富于创见的提示,为大家开拓了一种可操作更好的旋变对齐方法。

网友BL:
波恩前辈

你所说的

3.如果想直接对齐到电机电角度0度相位点,也可以将U相接入低压直流源的负端,将V相和W相并联后接入直流源的正端,此时电机轴的定向角相对于UV相串联通电的方式会偏移30度,以文中给出的相应对齐方法对齐后,原则上将对齐于电机电角度的0度相位,而不再有-30度的偏移量。这样做看似有好处,但是考虑电机绕组的参数不一致性,V相和W相并联后,分别流经V相和W相绕组的电流很可能并不一致,从而会影响电机轴定向角度的准确性。

是不是不能用这个方法对位置啊

如果可以  V相和W相绕组的电流很可能并不一致,从而会影响电机轴定向角度的准确性。

这该怎么办啊?

楼主:
实际上,这只是定性而论,其实影响定向平衡位置准确性的因素还有不少,比如圆周尺寸的制造精度,齿槽力矩,电磁力矩矢量的指向性精度等等。

因此V入、U出,对齐到-30度,以及VW入、U出,对齐到0度,都存在不准确性,只不过后者在电流分流环节存在额外的不准确性。

曾经见过多摩川的伺服电机样机说明书,里面提及的对齐方法就是VW入、U出,对齐到0度。

一个人经验看来,手工对齐,锁紧后的准确度也就能保个±1度(机械度)左右,只要上述不确定性造成的定向精度不差于±1度,个人以为就不会对相位对齐结果形成实质性影响。

网友BI:
波恩先生,我有一台三菱伺服电机,更换编码器后,启动即显示A20报警,请问该怎么处理,是否要调零,有如何调零呢?

楼主:
A20报警的含义是什么?与编码器有关还是无关?

三菱等日系伺服的编码器采用各不相同的串行协议,又不对用户开放,如果调试界面无法给出电角度信息,用户很难自己完成相位对齐。

印象中,山洋的R系列伺服的调试界面可以给出电角度信息,三菱不知是否也有相关信息,如果有,可以按照本帖提示的方法,对电机定子绕组通以V入、U出的定向直流电流,看界面上显示的电角度值,对比一台同型号的原装电机的电角度,调整更换的编码器,使其电角度相位尽可能等同于原装的,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BL:
对:sunnywxy 关于

波恩先生,我有一台三菱伺服电机,更换编码器后,启动即显示A20报警,请问该怎么处理,是否要调零,有如何调零呢?

内容的回复:多谢 波恩前辈

网友BL:
  回复错了 多谢波恩前辈的

  郁闷

楼主:
周末在家,闲来想起前番用李萨如图对齐旋变相位的讨论,觉得似乎也可以把李萨如图用于正余弦编码器的相位对齐,一时兴起,便一路分析下来……

不想不知道,一想吓一跳!仔细分析后发现,如果以C信号为sin,则D信号为cos,C信号为横轴,D信号为纵轴的李萨如图在低速和不转时只是李萨如图圆的一个孤立的点。原则上在C、D信号的零相位处,成为落在纵轴上的一个点,如果能有效确认该点落在纵轴上,就可以认为对齐到C、D信号的零相位点了。

不过,问题是采用单端信号时,C、D信号都存在直流偏置,因而对于低速和静止态下仅仅为孤立点的C、D信号的李萨如图而言,李萨如图圆的圆心到底在哪里,实在是难以确认。

好在采用差分探头,或者通道隔离的示波器以差分方式测量时,就可以消除差分信号的直流偏置,将李萨如图圆的圆心准确移至纵轴和横轴的坐标原点上,这样一来,就可以有效判断C、D信号在零相位处的李萨如图(单点)是否准确地落在纵轴上了。但是,差分探头和通道隔离的示波器并不普及,因而对于工程实践而言,实用性不够好。

从前面的分析也可以看出,采用差分探头,或者通道隔离的示波器以差分方式测量时,还可以规避单端信号的中心直流偏置电平,从而有效解决原帖中关于C信号过零点的判断问题。

其实C信号过零点的判断也可以不必借助差分方式测量,而是以单端方式用2个测量通道分别对地测量C信号的2个互反信号,然后利用示波器的运算功能对2个通道的测量值做差,从而抵消单端信号的中心直流偏置电平,实现伪差分测量,解决C信号的过零点判断问题。

总结:

1.将李萨如图用于正余弦编码器C、D信号的对齐,需要采用不够普及的差分探头或通道隔离的示波器以差分方式进行测量,实用性不够好。

2.对于正余弦编码器的相位对齐,还是推荐用普通示波器以单端方式同时测量C信号的2个互反信号,利用示波器的运算功能实现伪差分测量,消除单端信号的中心直流偏置电平对C信号的过零点判断的影响。

网友BL:
波恩前辈啊

你太厉害了

 你收不收徒弟啊

  收的话你看我行吗 ?嘿嘿

楼主:
收啊!行不行,看怎么个收法。

楼主:
今上Top9,特此灌水!

网友BL:
呵呵

   我也来灌灌水

楼主:
楼上真有做徒弟的打算?还是说笑说笑?

网友BL:
真有!

        我在广州。

网友BL:
有联系方式吗 ?  我QQ382494208 电话15815866195

楼主:
与本帖无关,但肯定是值得业内关注的大事:

机床数控系统标委会和数控总线联盟自主制定的国内第一个相对完整的总线标准已经在机床协会网站上公示征求意见了,大家可以用这个链接http://www.cmtba.org.cn/info/2010630/201063090240.shtml一睹机床数控系统总线标准的真容,如果您是(或者您周围有)相关领域专家,不妨在该标委会通知的时间范围内认真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

特此发布!

楼主:
to"a382494208": 已给你留言!

网友BL(2010-07-03):
闲的无聊

 来逛逛

网友BL:
伯恩前辈啊 /?

 A/A  B/B C/C 0V  5V  这个8根线的增量编码器 怎么对位置啊? 没有Z信号啊?

楼主:
如果该编码器的A、B信号是增交信号,则往往C信号就是国人习惯叫的Z信号,也有的厂家称之为Index信号等等。

对于不带UVW的增量式编码器用于永磁交流伺服电机的情形,不在本帖的讨论范围中。即便有效对齐了Z点,在伺服每次上电时,仍无法明确当前电角度相位(区间)。此时,有必要依靠初始电角度辨识算法在启动前微振电机估算出电角度,以保证电机能够按照大致准确的初始相位正常启动。

本人不曾研究此种算法,也不看好这种方法的实用性和适用性。

网友BL:
我用万用表量了下  A B C的信号都一样 很慢的转动 万用表显示 正5V  负5V 交替 三个都是一样的  Z信号一圈只有一个 也就只有一个变化  而这里C 也是正负5V交替和A  B 都一样啊  应该不是Z信号吧?

楼主:
拿示波器看看信号之间有何差别?

网友BL:
恩好

 我拍到图片上传上来你看哈

楼主:
声明:本帖自2008年10月5日在本版首发以来,得到论坛和业内诸多朋友的支持和认同,在业内相关论坛、博客、文献类网站、以及一些厂家的网站上也多有转载,转载有注明出处的,也有未注明的,本着本帖自首发之时既秉承的技术普及和公知公益原则,个人以为多方转载可以更为广泛的传播这一实用技术,故一概采取默许的态度(当然了,不默许又能如何?)。

但是以山寨方式在本版转载本帖,个人以为相当不妥,建议转贴者三思,也建议版主、总版主严格版务!

网友Q:
类似这样的情况,出现过很多次了,我也删除过很多次了.

楼主:
原来刘版主已然多次拔刀相助了,在此谢过版主大人!

楼主:
说道转载,差不多一年前有一位日系编码器和伺服代理商发给我一个文件,打算告诉我该如何对齐编码器零位,接到文件后一看,竟然就是本帖原文,同事见状笑称真是“关公面前耍大刀”,而且耍的还是关老爷的刀!后来代理商打电话过来,就告诉他文件收到了,并说原文是我写的,代理商尴尬之余多少有些不信,后来也就不再提及此事。

有一回,我的一位师弟去参加数显协会还是标委会的会议,说是要把本帖原文拿到会上去用,我说好啊! 此前,这位师弟也把另一个贴子的原文《民族伺服产业接口互联技术之我见[原创]》拿到数控标委会和数控总线联盟去用过。另外,《民族伺服产业接口互联技术之我见[原创]》一文也被《伺服控制》杂志于去年刊载过。

提及这些往事,觉得转载本身似乎也表明了帖子对业内多少还有一点用,心血和气力没有没费!

盖如是,吾心足以!

网友BQ:
五体投地。。

网友R:
to :波恩

关于李萨如图对齐旋变相位,我们这边做过实验,请看下面的图片,在这里我把我的经验告诉您一下,不对之处还请指教。

根据马达的极数不一样,当UV入W出的直流电流时,马达会有几个定位点,使用李萨如图

,当马达转到定位点时可以用示波器看到此处的幅值,调整旋变的原则是不管几个定位点,在所有定位点位置时的幅值必须一致。做到这一点了,旋变的位置也就调好了。

在实验中我们验证了这点,如果大家认可的话,我想对大家调整旋变是有帮助的。

网友Q:
“原来刘版主已然多次拔刀相助了,在此谢过版主大人! ”

不用谢,这种闭着眼转贴的事情常有。无论是原创的还是转贴的,内容重复的我都会删,例如《步进电机与交流伺服的对比》,我删过三、四回(现在论坛里还有两个,不过是前总斑竹如火大人贴的,没好意思删掉)。看到从标题到内容都很眼熟的帖子,我就会在论坛里先搜索一下,看是不是重复的。

楼主:
刘版主勤勉!

其实原创的内容即便重复,文字和细节也会有所差别,不妨有所保留。

记忆中本帖过去似乎也曾在本版被“闭着眼睛”转载过,定是刘版主出刀了。

楼主:
to“kkwang”:“根据马达的极数不一样,当UV入W出的直流电流时,马达会有几个定位点,使用李萨如图,当马达转到定位点时可以用示波器看到此处的幅值,调整旋变的原则是不管几个定位点,在所有定位点位置时的幅值必须一致。做到这一点了,旋变的位置也就调好了。”———总体上看,操作思路正确,需要明确的是:

1.为何选用“UV入W出”的直流定向?(按我的理解,这样是定向到240度。)

2.图中李萨如图的横轴和纵轴分别是旋变的什么信号?(图中的李萨如图在该位置对应的两个信号应该幅度相等,相位互查约10度,或者近似认为同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