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的触摸屏问题、?

楼主(2008-10-05):
有一块屏下面一部分没有反映了!
好像是pv600.
这种屏是什么类型的触摸屏?

楼主:
能介绍一下它的结构吗?
好像前面的透明部分能更换

楼主:
我前几天换过一次透明的部分可是没几天有是同样的故障?
什么原因呀?

楼主:
这种屏是什么类型的触摸屏?

楼主:
怎么没人回呀???????

网友A:
PanelView600是触摸屏?真的假的?

楼主:
怎么不是,我们用的就是呀。

网友B:
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连接拉 我用的是700的用的电缆是2711-nc13,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连接啊,触摸屏和计算机怎么连啊

网友C(2011-08-22):
 如果用RS232C串口相连,1对1,2对2,3对3,依次相连直到9对9,即可。

网友D:
如果是屏坏的话 可以更换显示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