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120s通讯故障如何解决?

楼主(2008-10-05):
我用的是K7M-DR30UE K120Splc,设备无法进入运行状态,程序也无法上载和下载,无法联机,我换了同型号的PLC,发现新的有运行停止的小开关,而旧的没有,xujinsheng525@sina.com

网友A:
是不是通讯电缆做的不好啊,我也曾经做了好几个,才做好的。

如果?

请经销商发个也可以吧

楼主:
前几日电脑浏览器不好了,今天刚好,就把我的问题重新发了一次,希望给个解决方法

网友B:
电缆对了?

拨码开关位置注意下

网友C:
是不是通讯电缆做的不好啊

楼主:
通信电缆没有问题,新的可以连上,里面只有2个蓝色的播码开关,所有的位置我都试过,不行

网友D:
PLC的型号不一致,没开关的是简易的,有开关的是标准的,

楼主:
如果不一致,应该有提示说plc的型号不一致,但他提示     "plc无法联机",如果串口不对会提示  "com口无法打开"

网友E:
有可能是PLC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