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B变频器为什么经常性爆炸~~~

楼主(2008-10-05):
求教各位师傅 我门工厂的AMB的变频器最近老是出现爆炸事故 频率机器频繁最高的一天爆了俩 三天爆炸三个打开一看都是输入端子炸毁请教是怎么回事情啊 是拉丝机用的132KW的 AMB就如同炸弹一样 总是不定时的爆炸 害怕了...

网友A:
用了多长时间了,没过保修期赶紧找厂家。过了的话就查自己的原因。安邦信国产里面也不算太差。

网友B:
描述的令人恐怖!楼主小心了,偶这里还没爆过变频器,是使用期已到、环境恶劣、质量问题,不行就先换好点的牌子变频器。尽快摆平为好。

网友C:
这太危险了吧?做电工的出了这种事也不好交待,好好查查!如果是新的装上去也爆的话,那线路可能有问题了,你们的电压高吗?

网友D:
环境不好要经常清理变频器,如果电压高或者电压不稳也会烧变频器,建议使用稳压器。

网友B:
偶看电压高的可能性较小,因为那样会烧不同的设备,电源污染的可能性倒是大些。

网友E:
呵呵

AMB啊

我们也遇到过一家企业里面跟你们一样

一天有时候能爆炸几台

好像是设计的问题

进线端子距离太小

加上没有维护好

只是参考

楼主:
电压稳定~~定期还维护用了有半年吧 低压配电房里装了13台就是老爆炸做电工的对上面领导确实不好交代..水箱吃电流180左右郁闷的要死 AMB的人都来现场维护修理了4台了不带这俩天爆炸得台郁闷 厂家现在还算是负责任 说是叫加什么输出滤波器 疯狂了整天给炸弹一起过日子哎呀...BOBOBO...........

大家给个解决的方安吧头都是疼的...

网友F(2013-01-23):
今天我们公司有一台amb变频器爆炸了,一个小变压器爆了,请问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