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轴数控问题

楼主(2008-10-05):
兄弟现在遇到数控的问题了,以前没有用过。请教一下用哪种方法能够实现?第一张为工件图纸,第二张为设备工作形式。
要求压轮压住工件的翻边旋转,线速度必须一致,并且要求压轮的轴线必须与工件的切线垂直。
所以需要两轴平面与第三轴旋转同时插补,但第三轴旋转的中心随时需要变化才能保证线速度一致!
谢谢各位关注的朋友!

楼主:
请教各位数控高手,采用何种硬件能够实现此功能?软件方面,工件的模型如何建立?

谢谢!!!!!!!!!

网友A:
所以需要两轴平面与第三轴旋转同时插补,但第三轴旋转的中心随时需要变化才能保证线速度一致!
我觉得,只要"两轴平面与第三轴旋转插补,压轮的轴线与工件的切线垂直,既然外形是已知的.

网友B:
你的这个要求同印刷系统很相似,印刷系统是要求相对的两个滚筒要有很好的同步性,我们可以提供你要的系统

010 8950 2338 杨

网友C:
若工件不动,压轮进行2轴平面和第三周旋转就比较好解决了,直线部分比较简单,圆周部分用园插补,旋转轴只需要根据线速度计算角度根据圆周变化旋转角度即可。

网友D:
对于小型件,不建议压轮移动,碾压轴固定以保证足够的刚度,以工件的旋转和平移运动来保证碾压轨迹和线速度。如果以碾压轴轴线方向为Z轴,则机床结构可以是X,Z轴平移加上B轴旋转,轨迹规划上,保证被碾压点的法线始终指向Z轴。这有些类似于在带B轴转台的4轴卧式加工中心上,在Y轴不参与插补联动的前提下,以球头刀加工2维半曲面的走刀方式。

网友C:
要是椭圆是不是更难做了?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我并不想在算法上投入过多的经历,只想了解一下用何种硬件能够实现此功能。西门子802S? 众为兴的TP3340?哪种性价比更高一点。谢谢!

网友D:
找一款可以支持4轴加工的系统吧,因为其中涉及转轴和法矢控制,个人以为不是一般的三轴系统足以支持的,如果看重802,不如咨询西门子,估计他们至少会建议你用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