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10-05):
我单位有一热水系统,想进行节能改造。技术要求是:根据系统的回水温度来控制循环泵的转速,水温低的时候转速增加,水温高的时候转速下降。请问直接使用变频器能否达到此要求,使用什么样的温度表?谢谢!

网友A:
我知道如果用plc加模拟量模块的话肯定能行,但是只用变频器就得挑拣一下了,可能用衡压供水系统的变频器行,我知道的如三肯的一种变频器加横压模块,但是你的温度反馈信号能不能使模块接受还得请教三肯的工程师了.

楼主:
感谢一楼,三肯的变频器我们用过一台,就是用在恒压供水上面,不需要加模块,用一个远传压力表就行了,直接接在变频器上,设置一下参数就行了,所以我想知道,能不能只用远传温度计就能达到控制要求?什么样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