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和plcsim连接问题

楼主(2008-10-05):
wincc  flexible能和plcsim连接吗?怎样设置呀

网友A:
有一种集成仿真,先将你的程序下载到你的plcsim中,wincc  flexible中有个通讯,将其练好,还有将你的变量连接到你的wincc  flexible上,然后将你的plcsim打到运行状态,再点集成仿真符号,即可方针。在触摸屏上操作,出现成果。

网友B:
1楼的我去试试看,谢谢了.

网友C:
能连,PLCSIM的SET PG/PC要设成PLCSIM(MPI)

网友D:
不是PLCSIM的SET PG/PC要设成PLCSIM(MPI)是STEP7里面的SET PG/PC要设成PLCSIM(MPI)!其他的不用管 就行了

网友D:
我刚刚试过了

网友C:
不要象我那样,在WINCC FLEXIBLE中总是错误点“变量仿真运行”,而应点“启动运行”,才能与PLCSIM连接,

如果不是同事点出,我始终连不上;

其实连接很简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