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凝水回收原理

楼主(2008-10-05):
各位大侠好

最近碰到一个冷凝水回收的问题

有谁能帮我介绍一下原理

简单的说就是蒸汽用完之后经过一个回收罐进行回收,其中有两个电机可以选择运行,

可以实现手动和自动控制

网友A:
蒸汽用完之后经过一个回收罐进行回收,回收罐加个水位控制器,冷凝水达到高水位时,水泵启动,将水打到洗澡池、锅炉房等用水点。冷凝水到低水点时,泵自动停止,再到高水位时,再启动。

网友B:
市场上成套有售,我单位也装了,回收装置很好,确实起到节能冷凝水加收

楼主:
可是电机自动启动时是靠什么检测的

也就是说到高水位后用什么检测,最起码有个开关信号输出什么的吧

满了以后长时间电机不启动会产生什么影响,会不会有爆的可能

是不是因该可以排水,但是排的较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