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请教一个电子尺的用法

楼主(2008-10-05):
买了一根法国VISHAY的拉杆式电子尺,从外壳和电路原理图上看,与普通的一样,都是用的滑动变阻器的原理(如图),但是其接口的引线却只有两根(我用过的其它电子尺除掉地线都是三根的),我不知道怎么样使用这根电子尺才能输出0-10V之间的电压,原来三根的那种都是其中两根线加上10V电压,然后另外一根是根据电子尺的长短输出0-10V电压的。
另外我测了这两个引线之间的电阻,不管电子尺怎么变化都是无穷大,因此这根电子尺也不可能是直接用这两根线输出电阻的。现在不知道怎么使用了,希望有哪位知道的告诉下我啊,谢谢!

网友A(2008-12-11):
您好!我们是法国VISHAY/SFERNICE的中国代理-上海丰林科技有限公司,您的电子尺2根线出来的话估计是加载了内置4~20mA的转换芯片。请电话:021-51920512-8006 辛先生 .我们会帮您解决安装使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