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一种供电方式更安全?

楼主(2008-10-05):
现有设备的电源为3根相线+1根接地,无中性线(L1、L2、L3+PE),现场负载用电为AC24V、AC220V,24V是电磁阀电源,220V是PLC电源。

现有两种变压器供电方式可选择:

即图1所示,220V由进线380V中自偶产生,24V是在变压器的二次侧。

图2所示,220V、24V都由变压器的二次侧引出。

请问各位,从安全用电的角度方面来考虑,哪一种方式更安全。

网友A:
当然是第2种

网友B:
只要变压器的容量充裕,第2中方案最安全。

网友C:
还用说么,第二种了

网友D:
第二种方案是最安全的,因为它是和电网隔离的,只要功率够用。

网友E:
当然是第2种当然是第2种

网友F:
第二种,保护线是不能有电流的

网友G:
图1不能用. 初级都是相线, 怎么有个0V?

网友H:
“自偶”变压器,为不安全变压器!

网友I:
大家想一想。图一的变压器1 2 3 端对地会是多少伏?

网友J:
第2种,不过进线是380V,怎么会有个0V的标法?

网友K:
两者区别不大,只要接地可靠,接线时选择正确就行了.

网友L:
第二种中,AC220V分得的容量大于AC24V的容量,

比如说BK-300VA,则实际AC24V最大分得的容量为:24/220*300va=32.7va的容量

网友L:
 最好是次级为两个独立的绕组,分配好各独立绕组的容量

网友M:
第二种更安全

网友N:
当然是第二种更安全了

网友O:
当然是第2种,

网友P:
引用 网友B:
只要变压器的容量充裕,第2中方案最安全。

网友Q:
引用 网友L:

 最好是次级为两个独立的绕组,分配好各独立绕组的容量

认同!

网友R:
第二种安全

网友S:
第一种是可以用的,但在PLC上最好采用第二种。我在二次回路上有用过第一种。如果有PLC的话,肯定是用第二种的

网友T:
应该是后者

网友U:
有PLC的话最好用互感变压器!

网友V:
嗯,第二种吧

网友W:
第二种比较安全,

网友X:
当然是第2种 .....................................

网友Y:
要是第二种24、220绕组分开,就更安全了

网友Z:
引用 网友D:
第二种方案是最安全的,因为它是和电网隔离的,只要功率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