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与电机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10-05):
    前几天碰到一件难以理解的事,用一台变频器控制两台并联的电机。当其中有一台电机缺相的时候,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只有18HZ,电机转速很慢且发烫。而在其他的设备上,同样是一台变频器控制两台并联的电机,当有一台电机缺相时,变频器照样输出40HZ。

 问:是不是在变频器的参数设置上有什么不同?电机转速下降的原因都有哪些?

网友A:
具体是哪种变频器呢,观察这两台变频器设置的额定转速一致吗.

网友B:
有一台电机缺相都 不 报警,变频坏了 !!!

网友C:
一般来说应该还是设定的频率运行,可能变频器坏了,我用过一带20多电机的,一个电机缺相会报警

网友D:
1,三楼好历害哟,我没玩过一拖20多电机的,你的变频和电机的参数说点出来是几相的或什么样的?

2,你要看看调换时的电机和变频是不是一样的,但有一点电机缺相时一定会很快发热,且变频变警高温,要不就是变频报警坏了

3,变频器输出只在18HZ,那时的转速肯定会比较慢的,、。

楼主:
我们用的是simensM440的变频器,一种情况是用变频器带了两台上料震动电机,有一台电机缺相的时候,会报F022故障。而另一种情况是用变频器带了两个30KW的行走电机,当有一台缺相时,变频器还是可以运行的,除非是三相短路,变频器会报故障。

我想是不是变频器的参数设置的问题!!

网友E:
电机低速运转,发热是正常的,可变频器报警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