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码机

楼主(2008-10-05):
Video 37E喷码机,正常工作时,传输泵膜漏了,后更换了一个没用几天又漏了,之后检查没什么问题,又换了一个还是没用几天.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不是管道有堵

网友A:
是不是管道有堵。。。。。。。。

楼主:
不会啊,我都清洗了

我想是不是质量问题.

网友B:
?? 先看一下压力是不是调的很大,在开机时候看一下管路压力是不是正常,然后再判断问题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