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A2-D22空气延时头是起什么作用的?

楼主(2008-10-05):
新手请教.LA2-D22空气延时头是起什么作用的?它挂在一个CJX2交流接触器上.它能用于控制宾馆锅炉的电加热吗?怎样接线!!!!!!!!!!谢谢

网友A:
空气延时头就是提供一组延时触点供使用。直接控制宾馆锅炉的电加热恐怕不行。

网友B:
LA2-D22空气延时头是一种附加式的时间继电器,相当于气囊式时间继电器,但空气头没有线圈,吸合的动力来自于CJX2交流接触器,具有接线简单特点。

网友C:
楼上说得对,星三角启动有用这种延时头的。

网友D:
LA2是通电延时,即当他挂的cjx2通电吸合时该延时头跟着被吸进,但他的常开和常闭点并不跟着动作,而要延时动作.延时的时间有你设定.具体怎么接线要看你的控制线路的要求.锅炉加热要看在什么情况下要延时.

楼主:
那旋扭上面的字母是表示时间的吗.从O A到F是表示每格是多少时间.0.1-30S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B:
0.1-30S就是0.1-30秒,大约是6格,自己算一下,每格的时间应该是多少。

实在不放心,也可用手拉着挂钩动作一下,待30秒后,应该听到滴的一声响,也就是延时动作。

网友E:
向2楼,4楼,6楼学习,解说很详细。

网友F:
LA2-D22空气延时头相当于气囊式时间继电器

网友G:
延时稳定误差在+/-15~20%左右,用于精度不高的控制电路当中

网友H:
就是个时间继电器么,不过没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