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昆腾系列PLC中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8-10-05):
请问如何在昆腾PLC的一个主站上同时使用两个NOE 通讯模块,如果可以应该如何设置,通信线如何接?

网友A:
和一般配置没什么区别,就是配置2个NOE就可以

网友B(2008-11-17):
但是设置iP的时候要隔一个

网友C(2009-01-08):
引用 网友B:
关于但是设置iP的时候要隔一个

全都接到交换机上就可以了!

完全正确,IP隔一个是为了和从站上的IP区分开来!

网友D:
人家又没有说是热备系统!

网友E:
我对这个配置方案的理解 网络层冗于,控制层不冗于。

网友F(2009-02-12):
好想可以这样理解,但在上位机上也要做才能实现网络层冗余呀

网友G:
怎么隔一个。是不是说一个是192.168.1.1 另一个就是192.168.0.1。是不是这样的啊?

网友H(2009-03-16):
必须在同一个网段 192.168.1.1  192.168.1.3 这样子的